拆解一个俄罗斯北风之神核潜艇上的蓄电池辅助电源,做工牛

楼主(2021-08-05):
偶然得到一个均用电源,据说是俄罗斯北风之神潜艇上面用的,用来为蓄电池组保护系统供电的电源,做工非常精致,保护电路齐全全部被三防胶盖得严严实实!
就是这个大家伙

558251[/attachimg

网友:
看着怎么像米国之类的欧美风格啊…

网友:
用的管子、芯片都是米国的

网友A:
俄罗斯不会用2N开头的三极管的……

还有IC后面的883B后缀,代表遵循MIL-STD-883规范,这个是美国的军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不会用2N开头的三极管的……

还有IC后面的883B后缀,代表遵循MIL-STD-883规范,这个是美国的军规。 ...

大佬这知识面也太广了吧

网友B:
这PCB难道顶层铺铜,线路都在底层?但黄色的和那个锡字好像又不是一个层。。但看焊盘好像又是一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CB难道顶层铺铜,线路都在底层?但黄色的和那个锡字好像又不是一个层。。但看焊盘好像又是一个层…… ...

它顶层底层都覆铜的应该是四层板走线在中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顶层底层都覆铜的应该是四层板走线在中间

直插四层板……牛逼……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不会用2N开头的三极管的……

还有IC后面的883B后缀,代表遵循MIL-STD-883规范,这个是美国的军规。 ...

这个没什么吧,又不是用在什么关键场所,前几天被乌克兰捡到的俄罗斯无人机不是还在用STC单片机吗 听说这个电源在俄很多装备上都用,话说只是道听途说的也没真正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四层板……牛逼……可以可以……

应该是为了防止EMI干扰的吧,毕竟均事用的怕被灵敏的雷达探测到暴露位置

网友:
完全不是俄罗斯风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吧,又不是用在什么关键场所,前几天被乌克兰捡到的俄罗斯无人机不是还在用STC单片机吗{:titte ...

核潜艇还不是关键场所?你说的俄罗斯无人机其实只是民兵组织用的玩具,不要跟核潜艇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

根据PCB上面的编号80063ASSYA3029208查了一下,应该是美国军用飞机上用的通讯设备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核潜艇还不是关键场所?你说的俄罗斯无人机其实只是民兵组织用的玩具,不要跟核潜艇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 ...

太玛尼猛了吧。。。这个都会。。。。佩服了

网友B:
焊盘貌似加大了啊,为了抗震吗
从图像上大致测量了一下:
焊盘金属直径约1.9mm(可能设计为75mil,1.905mm)
铺铜对焊盘避让直径约2.25mm(可能设计为90mil,2.286mm,可能阻焊开窗为80mil,2.032mm)
以上二者位置偏差约0.083mm
其中一个没装元件的焊盘金属边最小位置宽度约0.492mm
接线柱旁边没上锡的孔内径约1.15mm(这个测不准)(元件过孔可能设计为40mil,1.016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玛尼猛了吧。。。这个都会。。。。佩服了

谷歌啥都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盘貌似加大了啊,为了抗震吗
从图像上大致测量了一下:
焊盘金属直径约1.9mm(可能设计为75mil,1.905mm ...

直接铆钉做VIA吧?以前好像玩过在铆钉上焊接直插元器件

网友:
我国之前也是主要用米帝的器件做航天,老毛子模拟器件可能用自己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铆钉做VIA吧?以前好像玩过在铆钉上焊接直插元器件

太痛苦了,现在很难有闲情逸致那样做了

网友:
这怎么都没用贴片?难道贴片的不靠谱吗

网友:
均工级和工业级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网友:
上面几乎没老毛子的东西,都是老美的。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3AX31  木有看见  减1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潜艇还不是关键场所?你说的俄罗斯无人机其实只是民兵组织用的玩具,不要跟核潜艇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 ...

厉害了我的哥哥

网友:
拆过几个美国军用传感器,做工和这个如出一辙。

网友:
mil883的器件倒是很常见也很一般的,要求高一些的场所的确也是首选要求。一直没有看明白像这种工艺模式的,总觉得是7、80年代的产品,我拆了老妹的6、7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基本上都还是类似的工艺,除了信号处理板和现代的比较接近,其他的真的是觉得差异太大了,也不晓得2000年以后的新装备是啥样子的。
靶场捡的捣蛋上面的有些处理板子倒是新颖得很,感觉和10多年前的手机工艺有的一拼了

网友D:
乍一看,像20年前的产品哪,完全没有现代感,
楼上说的3AX31,我没找到,记得这个是中国编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乍一看,像20年前的产品哪,完全没有现代感,
楼上说的3AX31,我没找到,记得这个是中国编号吧 ...

3AX31确实是中国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潜艇还不是关键场所?你说的俄罗斯无人机其实只是民兵组织用的玩具,不要跟核潜艇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 ...

真大佬,搞JG设备的?信手拈来啊……

网友:
全是美帝零件包括电阻,不会是毛子的。

网友:
丝印都不是毛子语,不可能是毛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潜艇还不是关键场所?你说的俄罗斯无人机其实只是民兵组织用的玩具,不要跟核潜艇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 ...

大佬怎么搜索的,能否透露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确认是俄罗斯的军用设备

网友E:
就想知道,板子上那一坨坨的是万能的热熔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想知道,板子上那一坨坨的是万能的热熔胶么?

肯定没有热熔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俄罗斯不会用2N开头的三极管的……

还有IC后面的883B后缀,代表遵循MIL-STD-883规范,这个是美国的军规。 ...

老哥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