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CAD的5.11版和5.99版加入元件库问题

楼主(2021-08-05):
我想问下。下载的库是ZIP压缩的,怎么加入?多达8种,还有。KICAD的5.99版的元件库不一样吗?现在烦着5.11的和5.99的库的加入,我都是直接下载下来,对比加入后,有的在打开时会提示出错。请高手给个加入元件库的菜鸟教程。谢

这是官方下载页面的连接
https://www.kicad.org/libraries/download/

网友:
你下个完整的 KiCAD 安装包就行了,全在里面了,库文件不用单独安装。

这些单独的库是用于 KiCAD 安装包集成的,不是给用户自己安装的。

网友A: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

这是国内的镜像站,下载很快的。

网友:
5.11和5.99库格式有部分不兼容;
建议直接用5.99;
如果用5.11,后续更新到6的话,还需要导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

这是国内的镜像站,下载很快的。

能提供KICAD的6.0版本下载不?我找不到,只找到5.99版,是8月5日最新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供KICAD的6.0版本下载不?我找不到,只找到5.99版,是8月5日最新版。

V6.0 还没有正式发布, 它就是现在的 5.99, 正式发布后就叫做 KiCAD 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6.0 还没有正式发布, 它就是现在的 5.99, 正式发布后就叫做 KiCAD 6.

我怎么只看到了5.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只看到了5.1.9?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nightly/

5.99 叫做每夜构建版,属于开发中的版本,每天都在改进。

找日期最新的下载就可以了。

它每天更新两次,最好是每周刷一下最新版的文件,重新安装来覆盖老安装。

网友C:
kicad-msvc.r23498.b6664eecf2-x86_64-lite.exe                    178.8 MiB        2021-08-06 04:11
kicad-msvc.r23498.b6664eecf2-x86_64-pdbs.zip                    90.6 MiB        2021-08-06 04:12
kicad-msvc.r23498.b6664eecf2-x86_64.exe                            1.0 GiB                2021-08-06 04:12
请教下这三个文件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icad-msvc.r23498.b6664eecf2-x86_64-lite.exe                    178.8 MiB        2021-08-06 04:11
kicad-msvc.r2349 ...

体积最大的是完整版,不用配置,傻瓜式安装.

lite 版不含库文件, 若已经安装过一次完整版后用它覆盖老代码.

pdbs.zip 是最近才冒出来的文件, 不知道有啥作用.

楼主:
我这5.99版本的自恢复保险的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元件名称位置不同?大家的是不是一样不同名称?

元件库的位置是在这里,Fuse这个目录变成在Device目录里了?

Fuse这个目录变成在Device目录里了?

封装库位置是在这里?是怎回事?不对应名称的?并没有这个Device这个目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5.99版本的自恢复保险的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元件名称位置不同?大家的是不是一样不同名称?

不對應名稱有什麼好奇怪的,老版本 kicad 也超多不對應的啊。

楼主:
怎么我装的5.99版在3D里没有元器件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我装的5.99版在3D里没有元器件显示?

5.99 是开发中的版本,有些配置需要自己手工配置,所以不熟悉 KiCAD 的生手不建议使用。

现在需要你在元件的属性里重新指定 3D 模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积最大的是完整版,不用配置,傻瓜式安装.

lite 版不含库文件, 若已经安装过一次完整版后用它覆盖老代码 ...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9 是开发中的版本,有些配置需要自己手工配置,所以不熟悉 KiCAD 的生手不建议使用。

现在需要你在元 ...

问题解决。谢,

楼主:
我的怎不是显示实体铜线?怎是空心的?是设置问题吗?5.99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不是显示实体铜线?怎是空心的?是设置问题吗?5.99版本。

在你左手边那一列图标,倒数第二个图标(红绿十字架带一个斜线),选中它就是布线空心,不选中就是实心布线。

//编辑原因,排改成列。

楼主:
真的全试遍了,也是一个样,没法实心铜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全试遍了,也是一个样,没法实心铜线。。。。

看这里,这个按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icad-msvc.r23498.b6664eecf2-x86_64-lite.exe                    178.8 MiB        2021-08-06 04:11
kicad-msvc.r2349 ...

*-pdbs 文件是给开发人员用的PD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bs 文件是给开发人员用的PDB文件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里,这个按钮

原来问题在于笔记本只有1366*786   而不是1980*1080,,,所以软件显示 不全,没法。。。。

楼主:
我要批量给前面覆铜的走线复制到背面走线,应该怎处理?是不是有正反面都覆铜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问题在于笔记本只有1366*786   而不是1980*1080,,,所以软件显示 不全,没法。。。。 ...

換 linux 吧,我日常超頻繁使用的一個功能就是窗口可以移出屏幕頂部,窗口可以比屏幕大。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怎回事?检测提示说没有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怎回事?检测提示说没有连接

有鼠线连接的两个脚你没走线啊 ... 难道需要它们短路? 否则就不应在电气上连接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鼠线连接的两个脚你没走线啊 ... 难道需要它们短路? 否则就不应在电气上连接它们。 ...

这个是自恢复保险管呀。还要连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恢复保险管呀。还要连上??

不连上就必须分成两个不同的网络,不应该有电气连接。但你将它设置成同一个电气网络,所以 DRC 检查就以为你漏画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连上就必须分成两个不同的网络,不应该有电气连接。但你将它设置成同一个电气网络,所以 DRC 检查就以 ...

哦!明白了。那现在就只能是重新编下号了。

楼主:
3D库里没有TVS管,只能用二级管代用,谁有TVS管的3D图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