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除了在进程管理器中更改,级别能不能指定预配置?

楼主(2021-08-05):
关于优先度大家都知道  WIN下可执行程序  一般启动后是以标准级别运行的,

我想指定某个程序(.exe)任何时候点开运行  都是最低级别的,这个能设置吗?

估计只能从注册表里找到办法   但没有相关资料

请高手研究下

光是指定exe还不一定够用   最好是能指定进程名称,有的程序启动后会有不止一个进程

欢迎探讨

网友A:
在 API 级别没啥难度,获得进程句柄,直接设置就有了。

要想系统级别点开就指定优先级,可以做个后台服务,监测到特定进程后,主动调整优先级一次。

网友B:
以计算器calc.exe举例,优先级修改为最低,运行多个计算器时会全部修改。
可以使用批处理或别的方式运行:
wmic process where name="calc.exe" CALL setpriority "idle"
其他优先级参考:(可以使用数字)
idle: 64 (or "idle")
below normal: 16384 (or "below normal")
normal: 32 (or "normal")
above normal: 32768 (or "above normal")
high priority: 128 (or "high priority")
real time: 256 (or "realtime")

这个只是修改优先级,至于怎么每次点开都设置为低还是要想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API 级别没啥难度,获得进程句柄,直接设置就有了。

要想系统级别点开就指定优先级,可以做个后台服务 ...

先学习下再请教您

不会搞win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计算器calc.exe举例,优先级修改为最低,运行多个计算器时会全部修改。
可以使用批处理或别的方式运行:

先学习下再请教您

想起以前好象有个对付流氓软件的办法  不太记得了 我得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API 级别没啥难度,获得进程句柄,直接设置就有了。

要想系统级别点开就指定优先级,可以做个后台服务 ...

请教怎样做一个这样的最简单的服务?

需要准备些什么开发工具
您贴的这个图是哪个系统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学习下再请教您

不会搞win编程

这个属于 Windows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的内容,API 函数体是二进制代码形式,
已经集成在了 Win NT/Vista 系统里,调用的时候只要知道头文件(windows.h)和链接库(或DLL)就可以用了。

至于编程环境,一般 Visual Studio 系列,语言 C/C++/C#/... 随你挑,反正调用的 API 都是上述同一个函数。
关于文档,我这个是 MSDN 2003,后续高版本的一样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做一个这样的最简单的服务?

需要准备些什么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就够了,可以装 2010-2016 期间的版本,再新的太大太费劲。

编程语言基本 C++/C# 比较多,我用的一般是 C++ 下的 M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ual Studio 就够了,可以装 2010-2016 期间的版本,再新的太大太费劲。

编程语言基本 C++/C# 比较多 ...

好的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计算器calc.exe举例,优先级修改为最低,运行多个计算器时会全部修改。
可以使用批处理或别的方式运行:

win7开始可以ps calc | set。。。这样来设置了。比如批量关闭进程:stop-process,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开始可以ps calc | set。。。这样来设置了。比如批量关闭进程:stop-process,等。 ...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计算器calc.exe举例,优先级修改为最低,运行多个计算器时会全部修改。
可以使用批处理或别的方式运行:

用START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就好,指定自己要的运行级别

网友D:
你平时会没事给进程调优先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平时会没事给进程调优先级么

你不会理解为所有进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理解为所有进程吧

有必要把哪些进程的优先级调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