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中继,有可以发射多个信号的么?

楼主(2021-08-06):
目前在用的无线中继功能太弱了,只能发射一个信号,而且密码必须和原无线信号一样,
为什么中继信号,不能改无线密码呢

最好无线中继可以发射多个信号,而且不同信号可以设置不同密码,
有这样的无线中继么

网友:
你需要的是路由器。

什么叫中继?顾名思义了。

网友:
当然有,稍微高级一点的无线路由器都支持这样做

网友:
无线路由器桥接即可

楼主:
中继是无线连接上层路由,AP是有线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继是无线连接上层路由,AP是有线连接

先要理解中继和AP的概念,中继仅仅加强了信号,不管信号内容。

网友:
你需要的是无线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理解中继和AP的概念,中继仅仅加强了信号,不管信号内容。

TPLINK中继可以改变信号名称的,但是无法改变信号密码

网友:
Mesh不香吗

网友B:
别人是想转发多个频率的通道,由于a类放大器的功率做不大所以后来国际上转向了预失真。但后来发现非常折腾,又回过头搞a类的放大器。至今没太多的收获。射频技术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是数字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不想搞模拟的事情了

网友C:
tplink的中继随便改

网友:
小米的中继也是可以另设无线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link的中继随便改

TPLINK WA832RE只能改信号名称,不能改信号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是想转发多个频率的通道,由于a类放大器的功率做不大所以后来国际上转向了预失真。但后来发现非常折腾 ...

哥们,为你点赞。说出了我的心声。复杂的调制技术造成峰均比太大,功放要么降额使用,效率低,成本高。要么就DPD,功放效率是高了,数字处理部分难度剧增,将普通爱好者拒之门外,不光成本不低,门槛也变得高不可攀。

网友C:
引用 楼主:
TPLINK WA832RE只能改信号名称,不能改信号密码

你用的是WDS?手里的3个tplink的都可以,严重怀疑你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WDS?手里的3个tplink的都可以,严重怀疑你不会用。

WA832RE不是路由,是中继,只有中继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WA832RE不是路由,是中继,只有中继功能

他是为了自动漫游所以SSID和密码都与原来的相同。用路由或者AP来中继则可以任意更改密码。至于多SSID,单个设备直接中继目前应该没有设备可以实现。如果一定要实现的话,可以用两台路由或者AP实现,其中一台工作在中继模式,将中继的无线转为有线信号,然后通过网线连接到另外一台设备,另外一台设备就可以工作在传统的路由模式了,多SSID啥的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为了自动漫游所以SSID和密码都与原来的相同。用路由或者AP来中继则可以任意更改密码。至于多SSID,单 ...

只提供了中继后信号名称更改,没有中继后信号密码设置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提供了中继后信号名称更改,没有中继后信号密码设置界面

你这个设备肯定不支持了,他就是个专用的中继。用普通路由中继就可以更改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