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外部都是塑料的DC接口,有知道型号的吗?

楼主(2021-08-06):
如图所示的DC接口,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A:
看着像DC 037、038插座。

网友B:
挺好的,直接规避静电枪直接接触测试

网友:
微动开关还是裸露在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直接规避静电枪直接接触测试

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DC 037、038插座。

谢谢!查了下 确实对的

网友:
有点像戴尔或者三星专用的电源口

楼主:
这款端子的型号是DC038,韩国韩荣的。目前比较尴尬,找不到配对的公头,有人用过这一套的吗?

网友:
我看着象 音响 上常用的 卡侬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