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6盒触摸开关触摸按键如何设计的

楼主(2021-08-06):
想做个86盒的触摸开关产品。之前没接触过类似的产品。
买了个86盒面板过来  玻璃面板如图。
请教下:关于触摸这部分 我这PCB怎么设计啊,要加什么器件贴住这个玻璃面板吗,不然触摸不到吧  另外触摸的位置还要有灯
有参考照片的也可以发我看看,感谢

网友:
电容感应按键,灯可以PCB挖孔反贴,也可以焊接到按键上方,加导光柱(块)处理。

网友:
这个用触摸开关ic,2块板怼着插,led灯加个壳散开光源,买个成品回来看下怎么做就知道了。

最近用的触摸开关ic是sc04a

网友:
电路板触摸焊盘 --导电泡棉--导光板-- 玻璃

网友:
如楼上所说,用触摸IC即可(常用的是电容触摸),PCB有一面不要放器件,只放触摸的焊盘,PCB紧贴着玻璃面板即可

网友:
另外关于灯的处理看你们的需求,要求不高就挖空反贴(缺点是透光不均匀),要求透光均匀的可以在触摸焊盘的上方加一个薄片的LED背光片,各种尺寸可以定制,也不贵

背光片的使用参考下图,左边是加背光片,右边是去掉背光片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了解了

网友A:
这个产品就是赔钱货,楼主要吗?我有一批成品,半成品。

网友:
单总线方案.

网友:
上Holtek官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就是赔钱货,楼主要吗?我有一批成品,半成品。

我是打算做个zigbee的  可以加我qq交流下 371105119

网友:
在面板触摸位置背面,加一块导电的东西到触摸芯片信号输入脚。可以是PCB,铜箔,弹簧,金属片,等可以导电的都可以。

网友:
我有现成的,非触摸键,485总线的方案。

网友:
这玩意做的人太多没利润了,合泰很多年就有方案的,全现成自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