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FPGA源码有什么加密/扰码的方法吗?

楼主(2021-08-06):
有些verilog代码需要给别人,但是希望他们别那么容易推出这些代码实现的原理,想加密或者把信号扰码一下。

请问大佬们有没有好的verilog代码加密或对信号扰码办法?

网友:
prj 复杂吗?   如果要提供给别人。别人还是会看懂的。只是时间关系

网友:
没有。。目前只能生成netlist,且名字都是可读的。。

xilinx你可以提供ngc或用synplify生成netlist再花上半天功夫手动混淆(基本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
使用vivado加密用户ip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718879/article/details/105557017

官方文档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aging-custom-ip.pdf

网友:
VCS -Xman 参数可以做这个事

网友A:
Verilog不加注释,已经很加密了,然后把变量改成a1,a2,a3,a4……,人类只能看到哭

楼主(2021-09-14):
引用 网友A:
Verilog不加注释,已经很加密了,然后把变量改成a1,a2,a3,a4……,人类只能看到哭 ...

我就是要找这样的软件啊,自己看的代码还是要保留注释和格式的,输出的就转一下信号名就好,如果对方能力强,能看得懂,我也认。

网友B:
合成成generic netlist(用 verilog logic operator 表示的 netlist),可以增加解讀困難用不會被平台限制。

楼主(2022-04-03):
引用 网友B:
合成成generic netlist(用 verilog logic operator 表示的 netlist),可以增加解讀困難用不會被平台限制。 ...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呢?

我以前是用design compiler(DC) 或 RTL compiler(RC) 弄出來的,這兩個tool是 IC design font-end 用的 synthesi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