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频wifi模块的天线输出口是否一定要串电容,能否直通?

楼主(2021-08-06):
请问双频wifi模块的天线输出口,看demo板电路图如下所示: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天线输出是否一定要串电容,能否导线直通?
2、电容如果一定要上的话,用0603和0402,是否效果一样?

请知道的大神科普下,谢谢!

网友A:
耦合电容,可以降低周围信号对天线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可以降低周围信号对天线的影响

然后请问,这个电容,使用0402或者0603,效果等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请问,这个电容,使用0402或者0603,效果等效吗?

性能一样就行,选什么封装和你布线有关,原则上做好阻抗匹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一样就行,选什么封装和你布线有关,原则上做好阻抗匹配即可

嗯,老哥的信息,看着靠谱,哈哈~~~感谢!

主要是板上0603器件为主,不想将就个0402器件上去了

网友B:
看图纸C27/C29是用来在CON1和CON2做二选一吧,所以两者不能同时用导线直通,如果你只用一个天线那么用的这个可以用导线直通,另外一个删除。至于为啥要用一个8.2pf的电容来选择,是因为电容在给定的频率下阻抗=0,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用0R电阻或者到导线直接过去,C28也是同理,不需要匹配的时候就用一个几pf的电容短接过去。 至于是0402还是0603 都可以的,但是分布参数略有不同,取值也会稍微不同,具体需要根据你板子实际情况调整的。

网友B:
反正我见过很多板子RF-B出来直接到天线了,C27~C31这些匹配元件一个都没留,工作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见过很多板子RF-B出来直接到天线了,C27~C31这些匹配元件一个都没留,工作的也很好 ...

是啊,就想这个效果,模块天线出来直接到天线座子芯,啥元器件都没有的那种;

天线座子,的确二选一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C27/C29是用来在CON1和CON2做二选一吧,所以两者不能同时用导线直通,如果你只用一个天线那么用的这 ...

“至于是0402还是0603 都可以的,但是分布参数略有不同,取值也会稍微不同,具体需要根据你板子实际情况调整的。”

因为也没有这个调整的能力,想省下工位了,免得看着烦,哈哈

网友:
没有仪器玩高频电路基本上跟瞎子差不多

网友:
如果你不懂RF就照着画就得了,哪天要求高的时候给人家专门干这个的人家会用到你这些工位的哈。

网友:
pi形部分是做匹配调节用的吧

有条件还是用0402

网友:
如果是模块出来接天线座的话就一根短粗线连起来就好,不处理阻抗匹配感觉也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想这个效果,模块天线出来直接到天线座子芯,啥元器件都没有的那种;

天线座子,的确二选一来用 ...

如果你实际板子没用到二选一,C27/C29直接删除就行了,至于C28/C30/C31看你们的产品需求,如果产品的天线周围射频环境比较好,没有金属或者是元器件之类的,那么可以直接删掉,然后天线端口尽量靠近模组的输出。 要求高的产品你要先选定天线,然后用议器调整C28/C30/C31的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实际板子没用到二选一,C27/C29直接删除就行了,至于C28/C30/C31看你们的产品需求,如果产品的天线 ...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之前两个电容C28和C27,8.2pf+8.2pf是串联关系,总电容是4.1pf;如果去掉C27改成导线直通,那么C28是否要改成4.1pF了?

网友C:
8.2pF这么小的电容一般是匹配电容,材质是有要求的,至少是NP0及以上材料。实际是多少根据PCB批次可能会有些小调整,两肩膀也是预留匹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pF这么小的电容一般是匹配电容,材质是有要求的,至少是NP0及以上材料。实际是多少根据PCB批次可能会有 ...

那么小容量的常用的C0G,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之前两个电容C28和C27,8.2pf+8.2pf是串联关系,总电容是4.1pf;如果去掉C27改成导 ...

这个只是个参考值,你看demo板的参数没意义,实际要根据你的板子测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