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MOS管失效,这样设计两个MOS管作冗余对吗?

楼主(2021-08-06):
用MOS管驱动一个12VDC的加热器,有温度检测电路,MCU根据温度来控制MOS的通断保证加热器的温度在设定值,为了防止MOS管失效造成加热器加热失控,我打算设计两个MOS管在电路里,这样一个MOS管失效后,另一个可以关断加热器,避免加热器过热。

请问图中的电路这样设计对吗?

网友:
需要实际试试。我觉得。可能无法正常开和关。

网友A:
你怎么检测失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检测失效呢?

我的想法是,一直让Q2导通,然后控制Q1的通断来控制加热器。但是如果明明断开Q1的情况下,加热器的温度还在持续上升到温度的某个最大限值,那说明Q1已经失效了,这时候要断开Q2。

当然,我也想过再增加一个几十毫欧的电阻做电流检测……

网友:
这样的设计,一个如果有风险烧掉,另外一个同样有风险,我觉得可以加上各节点的电压反馈,一个MOS主工作,另外一个作为备份,平时常开,检测到主MOS异常的时候再关断

网友:
理论上应该没啥问题.
仿真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一直让Q2导通,然后控制Q1的通断来控制加热器。但是如果明明断开Q1的情况下,加热器的温度还 ...

增加电流检测比较靠谱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加一个机械的温控开关,让你整的这么复杂。
比如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5996846406

网友:
你如果想再可靠一点,那么就加一个检测电路,检测温控开关有没有动作,然后做报警提醒。

网友:
一路MOS,串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加一个机械的温控开关,让你整的这么复杂。
比如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嗯~有道理

网友:
有那种带内置过压过流过热保护的mos

网友:
8楼正解
加机械的超温开关

网友:
理论上就有问题!!
失效,是什么样的失效。如果失效时,MOSFET是断路,那么冗余MOSFET就形同虚设。而且多MOSFET串联,并没有降低单个MOSFET的电流,MOSFET的温度是一样的,对其寿命没有影响。
这种情况我更趋向于使用多MOSFET并联,加热器多为纯阻性负载,不容易产生高压脉冲击穿MOSFET。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考虑,也可以加上TVS或压敏电阻之类的保护元件。多MOSFET并联降低了单个MOSFET的电流,MOSFET的发热更小,从理论上看λ会更小,寿命θ更长。

网友C:
楼主可以继续按这个方案走下去,我知道的电热毯控制器认证的时候,有些国家就要加两个MOS或者可控硅。

网友:
方案可行。

网友:
我也觉的加一个机械的开关更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加一个机械的温控开关,让你整的这么复杂。
比如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一定要用熔断式的,因为机械式温控开关有一定概率触点粘连,那个是起控温作用,不是保护。

网友:
MOSFET是可以串联使用的,见过串联的应用,Q1要在Q2导通时才能导通

网友:
为什么不用其中一颗MOSFET的成本,用来给另一颗MOSFET配置保镖呢?

网友:
应该用温敏保险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用熔断式的,因为机械式温控开关有一定概率触点粘连,那个是起控温作用,不是保护。

学习了!
方便把规格书贴一下,并讲解一下不?
主要是温度保护点是否有需要做余量要求.

另外:
有些阻性负载,冷态电阻非常小,热了电阻才大,比如传统灯泡,冷态电阻非常小.

网友:
如果安全是4个管子两两串联后再并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继续按这个方案走下去,我知道的电热毯控制器认证的时候,有些国家就要加两个MOS或者可控硅。 ...

电热毯不是要求用正温系数的电热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热毯不是要求用正温系数的电热丝吗?

是的,有用PTC,但也有用普通发热线的。

网友:
之前看过有刷电机为了防mos击穿飞车就用继电器,跟楼主的问题一致

网友:
你这应该是选择一颗如T0220这样的封装,然后耐压值高点,电流大点。。。。比你这sot23皮实多了吧,搞那么多检测电路干嘛呢?

网友:
直接换成一个大MOS不就完了, 电压电流裕量多留点呗

网友:
定时重启+继电器+MOS管

网友:
机械触点切断式比纯电子开关靠谱。

网友:
温度保险丝放一个吧   超过温度强行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