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一下小区楼顶安装的是什么装置【猜测是4G桥】

楼主(2021-08-06):
中午爬上小区楼顶。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  想问一问这个设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网上也找不到资料

线索:
1. 最后一张图片的蘑菇头是 GPS 天线。

2.       4条天线的 标注 在倒数第二张图

疑问:

为什么需要4条天线?
        (1) 这里是 Lora 是不是 我们开发时候接触的 sx1268
        (2) 为什么还需要wifi 。是 做桥接??
        (3) LTE-DIV/Lora2 《==  这里完全不明白 ,干什么用的
        (4) LTE-MAIN  《== 4G主天线??
        (5) GPS 《==  GPS为什么要有??

网友:
抄水表的

网友A:
感觉是私人搭的lora网关,自带太阳能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私人搭的lora网关,自带太阳能电池供电?

带 太阳能的电池的。  有锂电池的

网友:
LTE-DIV/Lora2 这个应该是二选一的意思吧,4g信号不好的地方就接多根天线增强信号,正常情况下感觉是接多个lora模块来支持更多设备

网友:
根据天线 猜测用来做定位的。类似RTK的固定站。

网友:
应该是lora的基站吧,
“ 这里是 Lora 是不是 我们开发时候接触的 sx1268”
不是,应该是sx1301之类的网关芯片

网友B:
标准的SX1301的lora网关配置,GPS是获取同步时间的,4G是跟服务器通讯的,LORA是跟小区内的水表/电表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SX1301的lora网关配置,GPS是获取同步时间的,4G是跟服务器通讯的,LORA是跟小区内的水表/电表通讯的 ...

兄台的回答 感觉很接近 实际情况了

网友:
难道是 HNT 挖矿?

网友:
wifi那根天线可能是现场调试用的,现场通过wifi或者蓝牙来配置设备参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SX1301的lora网关配置,GPS是获取同步时间的,4G是跟服务器通讯的,LORA是跟小区内的水表/电表通讯的 ...

LORA 这么牛B,能把一个小区的水电气的数据都搞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RA 这么牛B,能把一个小区的水电气的数据都搞上来?

差不多吧,我用很小的弹簧天线,在4楼放一个小型的网关,地下室-1还有信号,室外无遮挡轻松做到2公里。 楼主位这种天线更大,而且用了专门的网关芯片更强一点。

网友D:
https://www.sohu.com/a/340515650_454084
LORA的应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sohu.com/a/340515650_454084
LORA的应用,学习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