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单片机下载了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1-08-06):
程序是验证过了的,有几块板子,下好了程序,单片机就是不运行,使用的是内部晶振,配置位是默认的,没有改,其他板子都可以正常运行,单片机工作电压3.3V,测量了也有,程序下载了也显示成功,找了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硬件电路呢,接对了吗?

网友B:
picc  某宝上面仿真器搞一个吧
pic配置参数直接影响到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呢,接对了吗?

这是一批主板里面的几个,不启动,其他主板下这个程序都可以,下载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c  某宝上面仿真器搞一个吧
pic配置参数直接影响到程序运行

其他主板也是这样配置的,没改动,也能正常运行。这几个不启动的是这一批主板里面的

网友:
是不是芯片的电源脚虚焊了?

网友:
替换大法伺候!没什么好讲的。

网友:
ad功能关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