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Po输出,如何控制2个LED的状态?

楼主(2021-08-07):
如图,供电是3.3V,希望P口的高低电平分别能点亮绿色和红色LED,请教最简的思路,谢谢。

楼主:
2个三极管貌似可以,但占用PCB尺寸太多,是否有 其他更简的思路,目前仅剩余放1个0805 空间。

网友:
这样不行?

楼主:
貌似只要1个三极管了,还能更少么?

楼主:
不行,3.3V 公共端不能改哈

网友:
串联两个 LED和限流电阻,中间是 Po
要很亮的话,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3.3V 公共端不能改哈

3楼没问题吧,3.3V2个LED串联,IO高阻的时候应该亮不起来的.

楼主:
2个原因,1个是3.3V实际还兼有其他模块的EN功能,另外两个LED是共阴或共阳的,不是两个独立的LED

网友:
不能更少了。要么就用可串led,要么就加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