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成的86底盒可以安装在另外的86底盒上面么?

楼主(2021-08-07):
需求确实比较奇怪,有个门框是铝合金,里面走了很多电源线,门框上装了86单开关面板
门框没底盒,只是开了两个86面盖的螺丝孔(两孔6cm距离),然后门框开了个J八小的方洞,刚好可以藏面盖的进去(面盖背面的开关组件大小一样)。
现在想用1个插头1个开关的面板代替,就是因为上面说个孔太小,没办法藏进去,除非开大孔,但是我没有磨刀机,而且因为是办公地点不能这样做。

有没现成的86底盒可以直接安装固定在那两个距离6cm的螺丝孔上,然后再套一个面盖?

网友A:
标准86盒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86盒是可以的。

普通的86明盒???我不是很熟电工类东西,标准盒可以上螺丝上在上面说6cm距离的螺丝孔?

网友:
没看明白为什么要装底盒,面板直接固定在两个螺钉孔不行吗?
拍个照片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的86明盒???我不是很熟电工类东西,标准盒可以上螺丝上在上面说6cm距离的螺丝孔? ...

86标准的盒子,只要标准,都可以安装在86的底壳上。但底壳有很多种。不同的深度。但尺寸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标准的盒子,只要标准,都可以安装在86的底壳上。但底壳有很多种。不同的深度。但尺寸是相同的。 ...

不是这个意思

门框上只留了面盖的孔,如果换带开关+插头的面盖由于开洞小放不下,只能在预留面盖孔上面装多一个86底盒,然后从那个小洞抽线出来接到新的面盖,再合回上新的底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门框上只留了面盖的孔,如果换带开关+插头的面盖由于开洞小放不下,只能在预留面盖孔上面 ...

万应宝高频震荡切割试一下

网友:
花1块钱买个底盒试试呗

行不行一试便知,成本极低

网友:
用明装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