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芯片缺,突然冒出很多risc-v的厂家推销

楼主(2021-08-07):
CM0-CM4的缺货,用得最多,最近突然几家厂家说有什么功能强大芯片,价格低廉,还说货很充足,起步512K FLASH,128K RAM,非常便宜
一看资料,乱七八糟,只有个介绍加个寄存器说明,还没相关功能说明的。
开发包几个简单例程,用GCC命令行编译,不支持仿真,只能USB下载,开发手段感觉回到了20年前的伟福时代。

个人觉得这些芯片风险极大,一来说有货,其实反映是没人用,二是开发方式严重滞后开发周期难以控制,三是芯片太新不成熟有BUG也不清楚。

网友:
有没有推销芯片人员的联系方式?
可以先试用,测试芯片好不好用。

网友A: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成本必然能比stm系列低一半以上。

调试器确实是有点问题,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些核基本上都是vexriscv内核,目前我也只能打printf调试。不过,只要不用到一些偏门库,程序代码完全是在pc上仿真跑过之后才往板上烧的啊。

编译这块,可以找找riscv toolchain,win,然后把eclipse等改一下编译环境而已。我通常用vs打_DEBUG调试代码,功能ok了上板跑。编译非常简单,不过lds脚本我玩不转,只会设置各个region。gcc只会使用指定的指令集,只要不是32/64混用不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外设除外)。

供货不好说,可靠性和稳定性也不好说,搞不好就几个晶圆的量,等下大批量了指不定等几个月半年有可能(现在产能爆满?。。)

网友:
我们继续ST,40/p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成 ...

我技术水平不过关,长年累月依赖MDK这种智能的软件 所以你说方便,我个人不同意,连仿真都不支持,这是毁灭性的
对于研发人员来说,搞个什么开发环境都要折腾,时间折腾不起啊。原厂提供就一堆命令行工具,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和eclipse关联起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技术水平不过关,长年累月依赖MDK这种智能的软件 所以你说方便,我个人不同意,连仿真都不支 ...

IAR,segger已经出了RV的编译器了,不过MDK是不可能出RV的编译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技术水平不过关,长年累月依赖MDK这种智能的软件 所以你说方便,我个人不同意,连仿真都不支 ...

用 gcc 反而不用折騰環境,電腦安裝了對應的 gcc 之後(綠色軟件式安裝),編譯固件只要敲一個 make 命令就出來了。

不用去關聯任何 ide,我用 eclipse 閱讀、編寫代碼,用 make 命令編譯,兩者沒關聯,只是兩個軟件訪問相同的文件而已。

關於調試,單步調試才是很落後的手段,打印調試才是高階、終極的手段。

网友:
确实risc-v的片子便宜,不过开发环境都得换一套了,供货未知。还是先坚持ARM CM,后续成熟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gcc 反而不用折騰環境,電腦安裝了對應的 gcc 之後(綠色軟件式安裝),編譯固件只要敲一個 make 命令 ...

一个命令?工程如何组织?源文件头文件几十个啊,不用编辑传说中的什么make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命令?工程如何组织?源文件头文件几十个啊,不用编辑传说中的什么make文件吗? ...

目前用 stm32cube 自動生成 makefile 工程,直接 make 就可以了

沒有自動生成工具的 mcu,找個 demo 改改也不麻煩,照貓畫虎加入自己的 c 文件路徑和 h 目錄路徑就可以了。
我十年前剛入 stm32 就是這種方式,當時 github 有很多 makefile 模板工程。

用開源界的主流開發方式是大方向,一貫如此,背道而馳是自找折騰。

网友C:
推荐使用Eclipse Embedded CDT支持riscv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Eclipse Embedded CDT支持riscv处理器

我尝试下,这方面有什么教程吗?

网友:
会更多更成熟的

网友D:
JLINK V10 可以调试 RISC-V的啊,GD32V103我试过。

网友:
1、如果是像兆易那样将自己Cortex-M内核的GD32F103换个RISC-V内核变成GD32VF103,风险应该不大,,内核不会有很多bug
2、RISC-V内核的单片机应该都是支持调试的,,至少我知道的GD32VF103和CH32V103都支持调试
3、如果希望轻松上手,那应该选一个商业IDE,,比如Segger公司的Embedded Studio,,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成 ...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成本必然能比stm系列低一半以上。”

这是不可能的,,Cortex-M的授权费没多少钱

假设Cortex-M内核单片机成本4块钱,,按照你说的授权费占一半,,那一颗ARM赚2块,,Cortex-M内核单片机一年卖200亿颗,,ARM能赚400亿了

而实际上ARM一年收入才100亿,,这还包括授权费比Cortex-M贵的多的Cortex-A授权

RISC-V内核单片机应该会便宜些,,但不会差很多,,能差几毛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 ...

你觉得有免费的可灵活配置的内核用还去花几百w刀买个不可扩展的内核?是,arm是买断,然而你觉得初创公司会去花这个钱?开一版老旧制程芯片也不过这么多钱而已。

此外,不到100kk级,单个芯片摊的授权费都要好几块钱了。你愿意给arm做慈善没人拦你,反正我是不可能掏1分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 gcc 反而不用折騰環境,電腦安裝了對應的 gcc 之後(綠色軟件式安裝),編譯固件只要敲一個 make 命令 ...

單步調試才是很落後的手段,打印調試才是高階、終極的手段

------------

这是真的吗?对低手而言,打印哪里赶上直接看变量的数值快呢?

理解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riscv是目前最方便的一套方案了,而且免费,以后基于rv32imfc的方案会越来越多,而且少了arm费用 ...

我听一个芯片厂说每片卖2块钱的M0核,授权费收3毛了。可能他们公司比较小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免费的可灵活配置的内核用还去花几百w刀买个不可扩展的内核?是,arm是买断,然而你觉得初创公司 ...

“你愿意给arm做慈善没人拦你,反正我是不可能掏1分钱。”

你的手机什么内核的??X86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單步調試才是很落後的手段,打印調試才是高階、終極的手段

------------

各種打印可以和代碼一起保存下來,可以自由選擇打印等級、可以對某一個功能模塊進行重點關注、可以明確的判斷發生異常才打印指定信息、可以通過各種接口發送出去(不只是串口)、可以外掛串口記錄黑盒子,所有參與項目的人都能享用這些打印調試,不需要暫停 CPU 導致和外部的交互紊亂 …

特別是你的項目足夠複雜之後,就會發現打印調試才是王道,譬如嵌入式 linux 的調試沒人用 jtag 下斷點(我層在 cpu 原廠干了 5 年,調試底層代碼,小系統、linux 都有,沒用過一次 jtag,身邊同事也都沒用過,剛入公司那時候,我和你想法一樣,還曾嘗試把 jtag 用起來)。

jtag 調試其實和電腦上的 proteus 之類的仿真軟件差不多意思,是比較好的教學工具,方便新手學習觀察 CPU 是如何運作的。類似小朋友剛學單車的時候,單車兩側有輔助輪子,暫停也不會倒,便于學車。不要以為它是終極調試手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種打印可以和代碼一起保存下來,可以自由選擇打印等級、可以對某一個功能模塊進行重點關注、可以明確的 ...

函数级调试离不开单步。只用printf的前提是函数本身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愿意给arm做慈善没人拦你,反正我是不可能掏1分钱。”

你的手机什么内核的??X86的吗? ...

手机芯片销量是1000kk级,自然不需要在乎授权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函数级调试离不开单步。只用printf的前提是函数本身没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

函數級是指什麼?

曾試過死在進入 c 語言環境之前的彙編初始化的時候,照樣是通過串口打印調試解決。
還有各種不是 c 語言本身邏輯的 bug,譬如 i-cache 管理配置不當,導致 c 跑飛,都是串口調試解決。
串口實在用不了的時候,用 IO 點燈解決。
總之用不到 jtag 單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函數級是指什麼?

曾試過死在進入 c 語言環境之前的彙編初始化的時候,照樣是通過串口打印調試解決。

等你点完灯回来我代码都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等你点完灯回来我代码都改好了

點燈有的時候是必須的,我經常用邏輯分析儀看燈的波形(或者是沒接燈的 gpio),判斷中斷抖動和耗時等情況。

調試主要還是靠打印,不能用打印的情況極少。

你代碼寫好不代表效率高。
我的板子,遇到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看一眼打印就知道問題出在哪了,甚至板子此時在遠程客戶手上。而你已經忘記自己當初加了多少斷點、分別對應哪些功能、斷點觸發后要看哪些寄存器。。。

网友H:
这些内核 基本都是台湾上个年代的产物。至于flash 都是QSPI/SPI外挂的。内部就是一个CPU+SRAM。这样的CPU会便宜很多,因为flash的mask层数是SRAM的一倍。而且还是50nm的工艺。

至于开发环境和文档,库什么的不够完善,因为这个IC是失败的,后面的文档完善没进行下去了。。

至于BUG,硬件肯定一堆BUG,就看你是否能够撞上,

库的BUG更恐怖,搞不好整个库都有BUG。

不要怀疑上面的内容,因为是过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些内核 基本都是台湾上个年代的产物。至于flash 都是QSPI/SPI外挂的。内部就是一个CPU+SRAM。这样的CPU会 ...

risc-v 是台灣上個年代的產物?原來台灣這麼先進的呀?

國產芯片有 bug 很正常,用 cortex m 核的新手公司照樣一堆 bug,我打算等國際大廠的 risc-v mcu 芯片出來再嘗試。

网友H:
至于调试,个人感觉 如果不是做  马达控制,对硬件时序要求很严格的场合,
有单步调试和用prinf 区别还是有,对于高手来说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至于调试,个人感觉 如果不是做  马达控制,对硬件时序要求很严格的场合,
有单步调试和用prinf 区别还是有 ...

區別就是要用終極調試手段:打印

如果用斷點/單步,無刷馬達高速運轉的時候,cpu 突然停下來,就麻煩了。。。

网友I:
电脑上做单元测试+高效LOG库就基本没单步调试什么事了,若编译器是基于gcc的,那就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内核了,用起来没区别,如果不是基于gcc的还得仔细阅读编译选项,各种扩展语法支持等。另外,单元测试的好处是,为了写测试用例,会强迫你定义优良的模块接口,而且单元测试是在电脑上做的,也强迫你考虑好各种可移植性问题。

网友:
别吵了,反正我只选成熟 稳定 调试方便 生态好的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區別就是要用終極調試手段:打印

如果用斷點/單步,無刷馬達高速運轉的時候,cpu 突然停下來,就麻煩了 ...

我和你意见刚好相反, 我认为printf是非常落后的手段;

有些逻辑错误,仿真器单步运行,一分钟内就找到问题了; 但是打印要很多次才能找到错误的位置;

还有: 例如多任务中。某个变量变异常改掉数值, 现在的IAR调试器可以设置这个变量数值变化就断点暂停, 一看运行到哪里,就知道哪里出错了;

你用printf ,不知道啥时候才找到问题代码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和你意见刚好相反, 我认为printf是非常落后的手段;

有些逻辑错误,仿真器单步运行,一分钟内就找到 ...

你舉的例子用打印一樣可以,32 位的 mcu 很多都有內存保護單元,保護區域被異常修改可以第一時間打印出異常以及函數調用關係,沒有內存保護功能的也可以通過周期檢查去找,還可以 mcu 內部軟件調用 jtag 功能塊實現內存監控。

前段時間,我同事遇到一個問題,stm32 不穩定,開機後非常小概率莫名其妙的就進 hardfault 了,看代碼邏輯沒有問題,感覺內存被意外竄改,他搞不定了求助我。我讓他把打印等級設置為最全,加了自動重啟代碼不停重啟很快就復現到了,我看了完整 log 想了十幾秒就猜對問題了,先讓他把 bootloader 去掉確認一下,app 燒錄到開頭位置,然後果然就好了,原因是 bootloader 裏面的 UART Rx 的 DMA 沒關,跳轉到 app 後,在重新初始化 DMA 前,偶而會接收到外部數據,DMA 自動把數據搬到指定內存,然而這個內存對於 app 来說是不該寫的,而且地址是在一大塊區域內變化的。這種小概率的問題,又是 bootloader 和 app 兩個固件配合出的問題,而且不是代碼本身,是 DMA 硬件控制器在破壞數據,不知道用單步要調試多久。。。

网友:
楼上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上做单元测试+高效LOG库就基本没单步调试什么事了,若编译器是基于gcc的,那就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内核了 ...

有什么好的log库推荐?

网友K:
已经用了risc-v了, 没感觉有和m0有多大区别。  各种方便, 当然, 我们不在线调试, 虽然也支持在线调试,但是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用了risc-v了, 没感觉有和m0有多大区别。  各种方便, 当然, 我们不在线调试, 虽然也支持在线调试, ...

有哪些方便?能否说说经验

网友:
已经在用了,说实话资料比较少,直接从DEMO改,反正就换个单片机的事,数据书重新看一遍头比较大

网友:
我一直在用,下载和仿真都很方便

网友:
调试我也是首选printf<stm32首选JLinkRTTViewer>
单步你只能一对一慢慢去找,对那些偶现的bug根本没辙,而printf可以多台设备日志输出保存,然后对比分析,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舉的例子用打印一樣可以,32 位的 mcu 很多都有內存保護單元,保護區域被異常修改可以第一時間打印出異 ...

这个只能说,没有仿真调试也可以,但是不能否认仿真调试的方便性。我在研发阶段,调试还是会用仿真调试,在底层驱动调试时,这种抓一些 HardFault ,分析调用栈数据,查看现场各种变量还是很方便的。但是实际业务级别的调试,我们也是打印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和你意见刚好相反, 我认为printf是非常落后的手段;

有些逻辑错误,仿真器单步运行,一分钟内就找到 ...

不能说落后,我觉得还行,我还是比较喜欢printf,就算现在名种link很方便,但是我熟悉的内核,还是用printf,效率不见得用单步慢。

另外linux的内核调试用不了这个单步,kprintf不也用得很溜吗?

有调试器是可以快速熟悉一个内核的运行机制,不过熟悉之后,还是喜欢用printf,内心比较顺畅。

有的人花5分钟写代码,单步调试两个小时,有的人花两小时写代码,调试5分钟,不同习惯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舉的例子用打印一樣可以,32 位的 mcu 很多都有內存保護單元,保護區域被異常修改可以第一時間打印出異 ...

开了内存保护单元不会引起异常的, 因为被删改的是用户数据,不是操作系统的数据被删改;

你没办法用打印,光你用打印找到那个变量亮被删除估计都得半天时间, 不停地写printf, 烧写, 哦,找到异常的变量了,发现程序已经多少几十行print语句等着你删除恢复;

还有你举得那个例子,我不知道你咋用打印找到BOOT的 DMA 引起异常, 能告诉下我们吗?  (交流下)

调试linux 必须用printf这是没有办法;

但是开发M0,M3,M4 还用打印就真的开发效率低下了;

当然有部分的部分工程师真的能写几万行程序不用调试的, 但是大部分的工程师不是,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做仿真器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了内存保护单元不会引起异常的, 因为被删改的是用户数据,不是操作系统的数据被删改;

你没办法用打 ...

Linux乃至Windows也可以用监视变量的方法调试

网友:
你是方案商,建议远离这些人以免做白老鼠。
你是芯片代理,建议赶紧选一个抱大腿,共同成长未来可以拿到更好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INK V10 可以调试 RISC-V的啊,GD32V103我试过。

GD的RISCV芯片好买?

网友:
我觉得没有说谁的调试方式比谁高级,只是不同应用场景而已。我自己的调试方式是各种方式相结合:仿真,printf都可以,哪个就手方便就用哪个,需要实时的用GPIO点灯+示波器(主要是printf怕会引入时延), 需要实时而GPIO点灯+示波器解决不了的就用更复杂的Logic Analyzer调试系统查看变量和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和你意见刚好相反, 我认为printf是非常落后的手段;

有些逻辑错误,仿真器单步运行,一分钟内就找到 ...

以前我见过一个电脑端软件牛人,用VC++,调试都是用printf,程序调试水平相当牛,当时觉得很吃惊,而我习惯用断点,从不用单步

网友:
很多大佬都会用 linux

网友L:
做马达控制,关键是要有GPIO引脚,变量数值显示,外加JSCOPE或串口实时数据输出波形,就够了。从没试过打印,觉得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做马达控制,关键是要有GPIO引脚,变量数值显示,外加JSCOPE或串口实时数据输出波形,就够了。从没试过打印 ...

打印还是有用的,打印最大的好处的就是类似:call stack。

当然单步调试也不是什么低级的,不然早就被市场淘汰了,不会出现这个那个的调试接口以及调试器。
我之前接触的一个大型项目,系统内核层,一句打印都没有,有问题全靠 JLink,当然业务应用层,是有打印。

网友M:
越靠近硬件的link好用些,越往上log好用些

网友:
MCU厂类似于整车厂,都是买的现成的ip core搭积木。该有的bug还是有。

网友:
现在有货就是大爷,尤其是批量有货,能用就行,工控商用产品谨慎选用,各种消费电子能供货,便宜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越靠近硬件的link好用些,越往上log好用些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