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低功耗的无线唤醒芯片?

楼主(2021-08-07):
锂电池供电,可以无线唤醒,待机电流2uA以下(越小越好),请坛友推荐这样的无线通信芯片,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了解一下,关注

网友:
超低功耗的无线唤醒芯片?

网友:
我也需要,懂得人提供信息!又搞低频唤醒的吗?

网友:
越小越好

网友:
2uA,怎么可能

网友:
你这样问,不会有任何结论。因为,你给的条件就很模糊,没有具体参数。
1. 唤醒距离?
2. 无线工作频率以及功率?有没有相关标准?
3. 唤醒周期以及延迟?
4. 呼叫端的供电方式,功耗需求?

网友:
如果是响应时间是小时来计呢?还是有可能的嘛。

网友:
无源 RFID 的方式,天线感应电,功耗可以做得很低。楼主的需求很不明确,这样难以问出结果。

网友:
不管是啥芯片,自己做个关断电路,周期重启,功耗就能降低。缺点是发射端要一直工作

网友A:
说说我之前的想法:
那种超高频无源RFID,频率900兆,距离可以随便达10米以上
从机端:mcu+无线ic,或者soc,休眠模式,等待IO中断唤醒。(类似nrf51822等ic都可以做到1ua以下),搞个线圈做个900兆的接收,用二极管电容搭个电路,给mcu的中断IO口一个唤醒信号即可。被唤醒后用回自己的无线功能进行通信。
就是需要主机端做个900兆的发射机,给从机们进行无线唤醒

就好比如,每个从机端放一块太阳能板,主机端拿个手电筒,给他们照一下唤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之前的想法:
那种超高频无源RFID,频率900兆,距离可以随便达10米以上
从机端:mcu+无线ic,或者soc ...

有强干扰信号的地方怎么处理?

网友:
有的,支持低频125KHz唤醒,待机功耗1uA以下。有量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125KHZ好像是可以,但是距离相对近一些,汽车要是有的就是这种PKE方案

网友:
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怎么感觉lz弃楼了?

不管是什么,都需要一个接收电路能在ua水平运行吧?

网友:
我有集成MCU+RF+125K的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