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版支持双屏显示么?

楼主(2021-08-08):
画板时习惯用两个显示器,左边原理图,右边PCB,查阅修改都很方便。专业版试了下好象不支持,可以开两个浏览器窗口,但不能同时打开一个工程。

网友A:
我记得业余版是支持协同的,几个人可以修改同一个工程。但是同时操作没试过。你可以试试注册两个账号,然后分项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业余版是支持协同的,几个人可以修改同一个工程。但是同时操作没试过。你可以试试注册两个账号,然后 ...

谢谢!特意注册了另一个帐号试了,结果是不行。一台电脑上不能两个帐号同时登录

网友:
找个好用的画图工具不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特意注册了另一个帐号试了,结果是不行。一台电脑上不能两个帐号同时登录  ...

你可以用两个不同的浏览器就可以了。一个chrome,一个edge或者IE或者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两个不同的浏览器就可以了。一个chrome,一个edge或者IE或者其它

谢谢!还真行 由于长期习惯使用chrome,忘了还有ed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真行 由于长期习惯使用chrome,忘了还有edge

目前,确实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双屏的问题。

后续官方会出专门的多屏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确实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双屏的问题。

后续官方会出专门的多屏解决方案。

看来专业版还得加油啊!今天发现标准版里自己拼板的功能,专业版里也没有。在下单助手里让选择由JLC代拼板操作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