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射频信号极弱,有人修过这样的路由器么?

楼主(2021-08-08):
距离路由器15厘米,5G wifi信号强度为-81db,
离开路由器1米,完全搜不到信号,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曾在一个山寨的思科路由器上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拆开研究,保修期最后一个星期,邮回去换机了,可能PA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在一个山寨的思科路由器上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拆开研究,保修期最后一个星期,邮回去换机了,可能PA出 ...

思科路由器还有山寨版么,快推荐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在一个山寨的思科路由器上遇到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拆开研究,保修期最后一个星期,邮回去换机了,可能PA出 ...

肯定是挂了。以前也遇到过,标称9v但是我正常给12v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没信号了。。大概率是产品设计问题,12v的dcdc用的34063?,后面的滤波处理不到位。

网友:
-81应该是不正常的,最起码-50-60附近,你看下是不是天线同轴的接地和芯线有脱焊或者松动,再或者天线内部松开的可能性,电路部分先不考虑,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科路由器还有山寨版么,快推荐给我

就宝上找,非官方店的小店,便宜很多的那种,外壳做的相当不错,拆开里面跟很便宜的tplink长一个样。。我都怀疑是不是国内正经厂家做的山寨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挂了。以前也遇到过,标称9v但是我正常给12v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没信号了。。大概率是产品 ...

我当时那个后换的拆开过,但太久了是不是34063记不清了,好像不是
应该是设计问题,或者射频部分用了什么不太好的东西
以前还买过一个日本的很好看的白色小盒子au home spot cube的路由器,这个也有类似问题,但不是突然信号变弱,是随着使用信号逐渐变弱,不知道射频部分是如何逐渐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那个后换的拆开过,但太久了是不是34063记不清了,好像不是
应该是设计问题,或者射频部分用了什么 ...

那个是芯片不良,或者电压超标了 Intel的Atom处理器也是类似的问题,SATA等信号慢慢会变差最终不能用了。

网友:
拆过几个不同品牌的低端路由器   几乎dcdc用的都是34063

网友:
我想會不會是晶振誤差導致的頻偏,導致看起來信號差。晶振有個參數是老化導致的誤差增加率。

不知道路由器有沒有辦法進入單載波發送測試模式,以便用設備檢查頻偏情況。

网友:
买过一个二手华硕,也是突然一天无线信号没了,拆了看有个芯片烧了,不知道是射频开关还是放大,买了一个换了也没搞好,就这么放着了

网友:
买个新的150,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芯片不良,或者电压超标了 Intel的Atom处理器也是类似的问题,SATA等信号慢慢会变差最终 ...

大神你说的是阿波罗系列处理器设计问题吧,阿童木也这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说的是阿波罗系列处理器设计问题吧,阿童木也这样了吗?

我如果没有记错,z8300系列好像也是一样的问题,连续工作8年左右必定失效(对一般用户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就这垃圾性能1年能开1次机就很不错了。)。后来intel就出了一款z8350系列,频率有所提升,同时修复了silicon bug。

网友:
破路由器直接换

网友:
你看看在路由器天线接口地方,有一两个电容做耦合,检查一下是否这个电容失效。有电容从天线接到地那个特别小心,我遇到几个都是短路到地线,换了AP都没有用。

网友:
几十块钱的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没有记错,z8300系列好像也是一样的问题,连续工作8年左右必定失效(对一般用户来说根本不是个事。 ...

路由器是双频的,2.4g一直在用,5g基本关闭不用,没想到平时不用的5g反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