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SO8封装的的大容量串行RAM,忘记型号了,有知道的吗?

楼主(2021-08-08):
好像有SO8封装的的大容量串行RAM,忘记型号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
PSRAM吧,去淘宝上就有了

网友:
qspi接口,32mb,是这个么?

网友A:
VTI7064MSME
8MB  SPI接口,支持4线 QPI。
如果使用 STM32L5的OCTO接口,可以Memory map 读写,跟访问内部RAM一样方便。省脚使用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I7064MSME
8MB  SPI接口,支持4线 QPI。
如果使用 STM32L5的OCTO接口,可以Memory map 读写,跟访问内部R ...

就是带宽不顶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带宽不顶事。。

带宽可以了,使用两片组8位宽,应该不错的。我们单片4位宽,实测数据忘记了,记得能到30MBps左右(明天查一下),用来缓存500万像素照片7.5fps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宽可以了,使用两片组8位宽,应该不错的。我们单片4位宽,实测数据忘记了,记得能到30MBps左右(明天查 ...

。。随便一片SDRAM都能跑到200MB/s以上的速度。如果能支持dynamic read calibration,那么能跑到200MHz,32bit就是800MB/s了。这玩意怎么说呢,有点鸡肋。需要带宽的地方容量小,需要容量的地方带宽小。

网友:
LY68L6400SLIT 8MB
我还在想能不能用PSRAM代替SDRAM,用在FPGA上,这样引脚节省很多。

网友:
ESP32的PSRAM 可以跑80M, 速度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TI7064MSME
8MB  SPI接口,支持4线 QPI。
如果使用 STM32L5的OCTO接口,可以Memory map 读写,跟访问内部R ...

这个蛮好 收藏之  汤圆 亲  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片SDRAM都能跑到200MB/s以上的速度。如果能支持dynamic read calibration,那么能跑到200MHz, ...

我查了一下以前的测试记录,最高跑 104MHz,实测写入速率为 43.81MBps。这个怎么说的,要看具体应用了,够用就好,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应用足够了,可以应用的场景还是挺多的。STM32的MCU中,比 FMC 并行接口是慢一些,但是可以节省很多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蛮好 收藏之  汤圆 亲  收

谢谢 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