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示波器前端电路里设计成虚拟地,信号测量的参考是什么?

楼主(2021-08-08):
如题,

不共地倒是安全了,但信号输入部分的“地”和后端的实地是如何实现等电位的?

也许是靠程序   通过运算后逻辑上进行等电位了?

请大佬给讲讲

网友A:
哪位高人说示波器前端要“虚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高人说示波器前端要“虚拟地”?

也许是我用词不对,那个独立的“地”应该叫什么呢

有的机子电路确实是如我所述,我想是安全因素设计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用词不对,那个独立的“地”应该叫什么呢

有的机子电路确实是如我所述,我想是安全因素设计这样 ...

你说的大地?        示波器采集  不管是 差分 还是单端信号  都是 有参考量的  也就是两个信号 一个作为CMO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大地?        示波器采集  不管是 差分 还是单端信号  都是 有参考量的  也就是两个信号 一个作为 ...

前端的地和后端是不直联的,
说的是这种情况,我的疑问即在于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的地和后端是不直联的,
说的是这种情况,我的疑问即在于此

不明白你说的是啥

网友C:
前端地和后端220V插座上大地不直连,大概率就是通道隔离的示波器,可以同时测试不同地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地和后端220V插座上大地不直连,大概率就是通道隔离的示波器,可以同时测试不同地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