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源蜂鸣器铃声是怎么获取的(音调和对应时长)

楼主(2021-08-08):
这两天研究了:amigenius 大神的:开源伪和弦淫乐声的产生原理及电路,源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546-1-1.html
二楼会整理:自己的处理的代码放在二楼,里面有自己研究非常详细的标注。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
假如现在有一段音乐(比如两只老虎,生日歌),怎么样取出其中的音调和时间?用什么软件比较方便,或者用乐谱吗?

比如帖子中的铃声(超级玛丽的1UP声音)用什么方法获取比较好?:
const uint16 Music7_FrqTab[]={
        1324,1324,1574,1574,2645,2645,        2114,2114,2347,2347,3154,3154,        0,
};
const uint8 Music7_TimeTab[]={                //x4ms
        15,   25,  15,  25,  15,   25, 15,  25  , 15 ,  25  , 15,  255, 0,
};

楼主:
二楼,占楼,自己修改的代码。

beepMusic.c文件如下:
#include "beepMusic.h"

//触发发声标志,这不是布尔量,而是选择歌曲的曲目数字。
//为什么叫:triger,因为选择曲目后,就会变为0。就是一个triger一样。
u8 Music_Vol=137;    //音量
vu8  Music_Triger=0;   //触发播放哪一支,例如播放“叮~~~”,则任意地方调用 Music_Triger=MUSIC_DING;
u8  flg_MusicPlaying=0;   //非零播放中。

//乐曲表指针
// 下面指针表示,指向的数据内容不变!
u16 const*  music_frq_tab;
u8  const*  music_interval_tab;

//定义不同的乐曲数组,0 结束
//频率表,对应BUZ-H的输出频率,0 结束
const u16 Music1_FrqTab[]={_18,_18,_21,_21,_24,_24,_28,_28,0,};
//BUZ-L输出时间,偶数高电平,奇数为低电平尾音,x4ms,0 结束
// 时间上要乘4ms,为什么是4ms?为什么不是其他数字?
// 当然:关于时间中断上,最好是时间越大越好。减少中断的次数。
// 当然:1ms的时间中断根据μc/OS-Ⅲ和一些经常需要1ms调用上,时间上是可以接受的。
// 发现也有用10ms的,beep的时间规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一般音调都是有时间,人是取值不同而已。
// 猜测应该是这个公约数好约?当然人对于时间的敏感显然比较好处理?不够敏感!
// 还有个问题:关于时间,为什么最后一个的时间都是:255(255*4=1020ms,这应该是准备最后一个不断降低的“伪和弦”)
// 查看了些文档最后一个音调都比较长,应该是需要最后一个有慢慢降低的感觉。
const u8 Music1_TimeTab[]={ 20,30,20,30,20,30,20,255,0,};

const u16 Music2_FrqTab[] = {_21,_21,_22,_22,_24,_24,0};
const u8 Music2_TimeTab[] = {10,18,10,18,10,255,0,};

const  u16 Music3_FrqTab[]={_24,_24,0,};
const  u8 Music3_TimeTab[] ={ 18,255,0,};

const  u16 Music4_FrqTab[] ={_28,_28,_24,_24,_21,_21,0};
const  u8 Music4_TimeTab[]={ 10,18,10,18,10,255,0,};

const  u16 Music5_FrqTab[] ={_16,_16,_18,_18,_21,_21,0};
const  u8 Music5_TimeTab[] ={6,16,6,16,6,255,0,};

const  u16 Music6_FrqTab[] ={_21,_21,_18,_18,_16,_16,0};
const  u8 Music6_TimeTab[] ={6,16,6,16,6,255,0,};

// 这是超级玛丽的1UP音乐。
// 可以看出,以前的游戏音乐存储是真的简单和少。
const u16 Music7_FrqTab[]={1324,1324,1574,1574,2645,2645,2114,2114,2347,2347,3154,3154,0,};
const u8 Music7_TimeTab[]={15,25,15,25,15,25,15,25,15,25,15,255,0,};

/**
* \b 设置音量,根据分析,其音量大小为占空比的大小。具体逻辑要进行分析!
*    分析到:应该到一定程度没有到0就应该不行了。大到一定程度就也应该声音就模糊了。
                        下面的代码就应该要具体分析了。
                        突然想到以后:是不是应该要做低功耗应用!蜂鸣器其实挺浪费电的。

                其实这个程序能用,但是相对也比较混乱,单纯的配置声音可以,放入了一些其他过多的东西!
*/
void Music_SetVolumn(u8 vol)
{
        u32 lTmp;
        lTmp=TIM3->ARR.AutoReloadValue_RW;
        lTmp*=vol;
        lTmp/=255;
        TIM3->CCR3.CaptureCompareValue_RW = lTmp;  // 设置到这里就可以了!
}

/**
* \b 改变频率,务必导出其中的算法,中间还带有音量
                        做音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计算出任意频率了
                        之前一直没有做任意频率的,这次应该做了。

        实际计算方法:由于定时器设计关于,假设已知:定时器入口频率:tFre(HZ),需要生成的频率:pwmFre,占空比大小:duty(0-255大小)
        需要计算:ARR值与CCR值。
        根据下面两个计算pwm周期的两个公式。
        Tpwm = 1/pwmFre
        Tpwm = (ARR+1)*(1/tFre)
        最终得到:ARR = ( tFre/pwmFre ) - 1;
        而占空比(注意有效电平,这里假设有效电平:1):
        CCR = duty/255*ARR值

        经常计算后:下面的设计满足要求。(当然,实际中要注意计算只能保留整数,但是:蜂鸣器控制的音乐,其精度是完全足够的!)

        一个重要性能:使用固定的频率输入,其生成的PWM频率范围是多少
        pwmFre = tFre/(ARR+1) 其中ARR范围:1-0xFFFF (0不应该被纳入其中)
        当:tFre为7.2Mhz时:范围:109HZ - 3.6MHZ,显然这个范围下,时钟是完全够用的。

        注意:里面同时改变了频率和声音的大小!
*/
void Music_ChangeFrq(u16 frq)
{ //改变频率,与音量
        u32 clk;
        clk=7200000; // 7.2M hz的输出频率,就用这个时钟进行计算
        clk/=frq; //
        clk--;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3->ARR.AutoReloadValue_RW = clk; // 这里应该可以导出频率
        clk*=Music_Vol;
        clk/=255;
        TIM3->CCR3.CaptureCompareValue_RW = clk;
}

// 之前使用的是PA0,TIM2_CH1-ETR引脚(看来这个CH1-ETR引脚也可以使用PWM输出!)
void Music_Frq_Enable(void){
        TIM3->CCER.CaptureCompareOutputEnable3_RW = 1; // 使能捕获比较通道输出
}

void Music_Frq_Diable(void){
        TIM3->CCER.CaptureCompareOutputEnable3_RW = 0; // 关闭输出
}

/**
* \b IO口引脚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使用了:PB0,TIM3-CH3
*/
void Music_Init(void)
{
        { // PB0,TIM3-CH3引脚初始化
                RCC->APB2ENR.IOPBClockEnable_RW = ENABLE;
                GPIOB->CRL.InOutMode0_RW = GPIO_CR_INOUNTMODE_OUTPUT_50MHZ;
                GPIOB->CRL.PinConfig0_RW = GPIO_CR_PINCONFG_OUT_ALTERNATE_PUSHPULL;
                { // 供电控制引脚,此处没有对应的硬件电路,这里保持为空,为了日后方便升级这里结束
                }
                BEEPL_1;
        }
        { // 定时器初始化
                RCC->APB1ENR.TIM3ClockEnable_RW = 1;// 36MHZ-APB1时钟,定时器倍频到72MHZ
                TIM3->PSC.PrescaleValue_RW = 0x09; // 产生7.2M给定时器使用
                TIM3->CR1.UpdateRequestSource_RW = 0;
                TIM3->CR1.AutoReloadPreloadEnable_RW = 1; // 需要带缓冲
                {// 公用部分
                        // 频率表:越大频率越小,最后使用
                        TIM3->ARR.AutoReloadValue_RW = 0xFFFF; // 这里给了最大值
                        TIM3->CR1.Direction_RW = 0; // 向上计数模式(默认值)
                        TIM3->CR1.Direction_RW = 0; //向上计数
                        TIM3->CR2.All = 0; // 默认值
                        TIM3->SMCR.All = 0; // 默认值
                        TIM3->DIER.All = 0; // 默认值
                }
                { //
                        TIM3->Output_CCMR2.OutputCompareMode3_RW = _0b0111; // 巧了,都是3
                        TIM3->Output_CCMR2.OutputComparePreloadEnable3_RW = 1;
                        TIM3->CCER.CaptureCompareOutputPolarity3_RW = 1;   // 高电平有效果
                        TIM3->CCER.CaptureCompareOutputEnable3_RW = 0;     // 关闭输出
                        TIM3->CCR3.CaptureCompareValue_RW = 0xFFFF; // 这里也给了最大值
                }
                // 使能一次
                TIM3->EGR.UpdateGeneration_W = 1; //
                TIM3->CR1.CountEnable_RW = 1;
        }

        // 当没有使能时钟的时候,这个设置没有意义。
        Music_ChangeFrq(4000); // 为什么设置4000HZ的频率!
        Music_Frq_Diable();
}

void Music_Select(void)
{
        switch(Music_Triger){
                        case MUSIC_PWR_UP:
                                music_frq_tab=Music1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1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TURN_ON:
                                music_frq_tab=Music2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2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DING:
                                music_frq_tab=Music3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3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TURN_OFF:
                                music_frq_tab=Music4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4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UP:
                                music_frq_tab=Music5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5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DOWN:
                                music_frq_tab=Music6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6_TimeTab;
                                break;
                        case MUSIC_1UP:
                                music_frq_tab=Music7_FrqTab;
                                music_interval_tab=Music7_TimeTab;
                                break;
                        default:// 发现楼主喜欢:把default放到最后
                                flg_MusicPlaying=0;
                                return;
        }
        flg_MusicPlaying=1;
}

/**
* \b 核心程序,每4ms调用一次
                        如果被不及时调用会使声音被拉长。4ms的一些应用不算什么。但是也比较占用了时间了!
                        这里就是整个函数的处理核心了。
                        由于代码都是我自己开发,自己使用,所以第个拿来的模块,都应该了解其中的原理,小心使用。完全的懂了,才方便使用!
                        根据分析:里面没有阻塞操作,时间运行比较快,可以放在中断中处理!
*/
void Music_Srv(void)
{
        static u8 PlayStep=0; // 这个用来指示频率运行到哪个步骤。
        static u8 PlayCt=0;   // 用于计数播放多长时间。
        u8 cTmp;

        if(Music_Triger){
                        Music_Select(); // 选择音乐
                        Music_Triger=0; // 关闭扳机
                        PlayStep=0;  // 清零计数
                        PlayCt=0;    // 清零计数

                        Music_ChangeFrq(music_frq_tab[PlayStep]); // 这里就是要求快速变换频率。
                        Music_Frq_Enable(); // 使能输出

                        BEEPL_1; // 开启蜂鸣器电源,就等于输出声音了。
        }
        if(flg_MusicPlaying){ // 当triger之后,这个就使能了。
                cTmp=music_interval_tab[PlayStep]; // 获取对应播放的时间。
                PlayCt++;
                if(PlayCt>=cTmp){ // 当对应的时间到达后,进行切换
                        PlayCt=0;       // 计数清零
                        PlayStep++;     // 切换到下一个标签
                        Music_ChangeFrq(music_frq_tab[PlayStep]); // 改变频率
                        if(music_interval_tab[PlayStep]==0){ // 遇到0表示结束。
                                flg_MusicPlaying=0;
                        }
                        else{ // 可以理解为:0/1的来回切换。用于产生渐低音!
                                BEEPL_XOR;
                        }
                }
        }
        else{ // 否则认为不在播放
                BEEPL_0;
                Music_Frq_Diable();
        }
}

beepMusic.h 文件

/**
* @brief F1 定时器音乐
* @Author
*/

#ifndef __BEEP_MUSIC__
#define __BEEP_MUSIC_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ring.h"

//BUZ-L定义IO
//#define BEEPL_1 GPIOA_DSRR=BIT1
//#define BEEPL_0 GPIOA_DRR=BIT1
//#define BEEPL_XOR {if(BitTst(GPIOA_ODR,BIT1)) BEEPL_0; else BEEPL_1;}

// 由于没有启用电源电容控制,这些设置为空,同时为了保留设计,此处保留!
#define BEEPL_1 (0)   // 使能蜂鸣器供电
#define BEEPL_0 (0)   // 关闭蜂鸣器供电
#define BEEPL_XOR (0) //

//音乐声定义
#define MUSIC_PWR_UP 1
#define MUSIC_TURN_ON 2
#define MUSIC_DING 3
#define MUSIC_TURN_OFF 4
#define MUSIC_UP 5
#define MUSIC_DOWN 6
#define MUSIC_1UP 7

// 定义常用频率,数字多少就是多少Hz
// 这些频率到底代表着什么?
// 为什么是这几个,为什么是6个。
// 最后分析:原来是音乐中的“度”,一般都是8度。
// 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不同蜂鸣器进行测试改变频度,这里面用了6度,其实也可以听出来一定的效果。
// 所以用这几个不用太纠结。
// 具体到音乐的深层次也没有必要的。
#define _28 2850
#define _24 2400
#define _22 2250
#define _21 2100
#define _18 1850
#define _16 1650

// 定义duo,rui,mi,fa,so等等
// 下面好像是节拍,但是最后一个又不满足。所以暂时先不管。
// 根据最新分析:不是节拍的时间,是“度”。应该是高中低音之类!
// 注意:下面前面字符是“l”不是“1” (小写的L和1),这个定义比较差!
#define _l1 130
#define _l2 146
#define _l3 164
#define _l4 174
#define _l5 196
#define _l6 220
#define _l7 246

#define _1 261
#define _2 293
#define _3 329
#define _4 349
#define _5 392
#define _6 440
#define _7 494

#define _1d1 523
#define _2d1 587
#define _3d1 659
#define _4d1 698
#define _5d1 784
#define _6d1 880
#define _7d1 987

#define _1d2 1046
#define _2d2 1175
#define _3d2 1318
#define _4d2 1397
#define _5d2 1568
#define _6d2 1760
#define _7d2 1976

#define _1d3 (_1d2*2)
#define _2d3 (_2d2*2)
#define _3d3 (_3d2*2)
#define _4d3 (_4d2*2)
#define _5d3 (_5d2*2)
#define _6d3 (_6d2*2)
#define _7d3 (_7d2*2)

extern vu8 Music_Triger;     //触发发声标志
extern u8  flg_MusicPlaying; //非0表示正在发声

void Music_Srv(void);     //4ms调用一次,为什么是4ms调用一次?
void Music_Init(void);    //初始化Music模块。
void Music_Select(void);
void Music_SetVolumn(u8 vol); // 可以单独的设置声音强度

#endif

网友:
LZ需要些乐理知识、midi知识,就可以玩的更顺畅。

就拿音高来说,乐理里边CDEFGAB,对应从do到si,后边加一个数字0-7代表八度位置,于是就有C4、D5、E3这样的写法。
每个音高的基波频率固定,一般规定A4=440Hz,其余音高频率按照十二平均律划分,对应下来一个八度频率翻倍。

当然这是键盘乐、midi的规范,你要是玩小提琴拉出了 C4 和 #C4 之间的锯木头音高,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