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掉地上接电读不了数据,一般维修要多少钱?

楼主(2021-08-09):
这种是不是一般要开盘,
这里有人试过自己开盘维修硬盘么

网友A:
不要数据就直接扔了,维修费比硬盘贵

网友:
这种要数据恢复,修好后把数据搬到其它盘,这个盘报废了,价格按容量收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数据就直接扔了,维修费比硬盘贵

哈哈,确实,1t大约1k~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确实,1t大约1k~3k

smr修复费用是不是比pmr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smr修复费用是不是比pmr高?

应该一样。也就换个磁头。

网友:
如果摔了之后没有长时间反复读取数据,那么,开盘换磁头就可以。如果摔过之后还进行过一些尝试读取,那么部分盘片的区域可能已经被损坏的磁头刮伤,成本主要在维修人员不但需要拆一套完好的磁头给你,而且装上之后有可能被你盘片上已有的损伤把新换上去的磁头也搞坏,风险成本还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事情报价不会很便宜。

网友:
给LZ个参考,2012年,500G的硬盘,换磁头大约800元
据说修复这种硬盘,需要消耗掉一个好的硬盘。

网友:
17年笔记本硬盘电路板烧毁了,去上海恢复的数据,好像花了600元。

网友:
我自己开过,磁头卡住了,买一个一模一型号的磁盘,把磁头换掉,不过只读了两次数据就再也读不了,而且读数据越级慢,不知道是灰尘影响还是什么原因,我是普通环境操作的,没有在无尘环境,幸好备份了一些重要数据出来。

网友:
楼主小心艳照门啊

网友:
上个月电脑在运行的时候,主机电源线不小心被脚带动了,导致主机箱侧倒在地,1TB的硬盘磁头损坏,在深圳伟特数据恢复中心进行了数据恢复,含票价格1200RMB

网友:
维修人员会把已经损坏硬盘的数据拷贝到另一个硬盘,等数据全部恢复完之后,就会通知你去验证资料是否完全恢复;如果数据没有问题,他需要你额外放300元押金,然后你就可以把恢复中心的硬盘带回家里慢慢拷贝到你自己新的硬盘上,等你把硬盘返回给维修中心之后,对方才会返回300元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