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的板材,容易手工切割,粘合

楼主(2021-08-09):
最近准备做一个Cybertruck的电动车模型,现成的遥控模型太少了,要不就是太小,网上找到了Cybertruck的纸模型文件,打印后贴在板子上,切割下,再粘起来。哪种材质比较好切,用美工刀就可以的,材料也要轻

网友A:
PVC发泡板,俗称雪弗板。

楼主:
这是模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发泡板,俗称雪弗板。

这个强度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强度怎么样

跟纸皮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强度怎么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1316-1-1.html

作品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强度怎么样

大概相当于质量尚可的纸板箱材料。

网友B:
亚克力强度高一些, 成本也高一些, 还有PVC板,就是那种透明的, 不过这个材料比较乱, 不同的类型, 性能相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强度高一些, 成本也高一些, 还有PVC板,就是那种透明的, 不过这个材料比较乱, 不同的类型, 性能相差很 ...

哪有用亚克力做运动模型的,重量不说,强度也不好,特别脆,更不是PVC,那种有强度透明的是PC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有用亚克力做运动模型的,重量不说,强度也不好,特别脆,更不是PVC,那种有强度透明的是PC料。

看实际的需求到那个级别了, 这都是常用的料, 不过加工多边形的话, 除了雪弗板, 其他的材料只用美工刀是搞不定了.
静态模型雪弗板, 然后就是亚克力, pvc, 玻纤板(PCB和环氧树脂裸板), 铝合金, 不锈钢, 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的需求到那个级别了, 这都是常用的料, 不过加工多边形的话, 除了雪弗板, 其他的材料只用美工刀是搞 ...

用pcb打样,切割省了,就是有点费钱,板子有点多,我这运动量预计一秒半米到一米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的需求到那个级别了, 这都是常用的料, 不过加工多边形的话, 除了雪弗板, 其他的材料只用美工刀是搞 ...

我查了一下,铝合金可以找人切割,但焊接不好搞,自己用锡的话,要特殊的助焊剂或者打磨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纸皮差不多。

我这个模型要跑,拿来演示用,不知道能用多久,而且还不能太厚,按照纸模的设计来,太厚有些地方装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模型要跑,拿来演示用,不知道能用多久,而且还不能太厚,按照纸模的设计来,太厚有些地方装不起来 ...

骨架用PCB切,外壳用雪弗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cb打样,切割省了,就是有点费钱,板子有点多,我这运动量预计一秒半米到一米这个样子 ...

这个速度, 一般的话, 硬点的雪佛板应该就可以吧, 国内材料都是瞎起名, 雪弗板也是分种类, 密度大的硬度还是可以的. 你得自己找找看
亚克力和PVC便宜, 强度更高, 复杂多边形可以用线锯切轮廓, 然后打磨机或者锉刀精修.
金属的价格比较高, 做PCB也可以, 就是规格固定,特殊的比如做5毫米的板, 就贵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用雪弗板做外壳,棱角粘合处用其他材料加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