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PHP的GPS坐标转换不对.试了很多个都不行

楼主(2021-08-09):
/**

* WGS84与百度坐标系 (BD-09) 的转换

*/

function wgs84tobd09($lng, $lat){
$cj2=wgs84togcj02($lng,$lat);

return gcj02tobd09($cj2[0],$cj2[1]);

};

/**

* 火星坐标系 (GCJ-02) 与百度坐标系 (BD-09) 的转换

* 即谷歌、高德 转 百度

*/

function gcj02tobd09($lng, $lat) {
$x_PI = 3.14159265358979324 * 3000.0 / 180.0;

$lat = +$lat;

$lng = +$lng;

$z = sqrt($lng * $lng + $lat * $lat) + 0.00002 * sin($lat * $x_PI);

$theta = atan2($lat, $lng) + 0.000003 * cos($lng * $x_PI);

$bd_lng = $z * cos($theta) + 0.0065;

$bd_lat = $z * sin($theta) + 0.006;

return [$bd_lng, $bd_lat];

};

/**

* WGS84转GCj02

*/

function wgs84togcj02($lng, $lat) {
$ee = 0.00669342162296594323;

$a = 6378245.0;

$lat = +$lat;

$lng = +$lng;

if (out_of_china($lng, $lat)) {
return [$lng, $lat];

} else {
$dlat = transformlat($lng - 105.0, $lat - 35.0);

$dlng = transformlng($lng - 105.0, $lat - 35.0);

$radlat = $lat / 180.0 * M_PI;

$magic = sin($radlat);

$magic = 1 - $ee * $magic * $magic;

$sqrtmagic = sqrt($magic);

$dlat = ($dlat * 180.0) / (($a * (1 - $ee)) / ($magic * $sqrtmagic) * M_PI);

$dlng = ($dlng * 180.0) / ($a / $sqrtmagic * cos($radlat) * M_PI);

$mglat = $lat + $dlat;

$mglng = $lng + $dlng;

return [$mglng, $mglat];

}

};

function transformlat($lng, $lat) {
$lat = +$lat;

$lng = +$lng;

$ret = -100.0 + 2.0 * $lng + 3.0 * $lat + 0.2 * $lat * $lat + 0.1 * $lng * $lat + 0.2 * sqrt(abs($lng));

$ret += (20.0 * sin(6.0 * $lng * M_PI) + 20.0 * sin(2.0 * $lng * M_PI)) * 2.0 / 3.0;

$ret += (20.0 * sin($lat * M_PI) + 40.0 * sin($lat / 3.0 * M_PI)) * 2.0 / 3.0;

$ret += (160.0 * sin($lat / 12.0 * M_PI) + 320 * sin($lat * M_PI / 30.0)) * 2.0 / 3.0;

return $ret;

};

function transformlng($lng, $lat) {
$lat = +$lat;

$lng = +$lng;

$ret = 300.0 + $lng + 2.0 * $lat + 0.1 * $lng * $lng + 0.1 * $lng * $lat + 0.1 * sqrt(abs($lng));

$ret += (20.0 * sin(6.0 * $lng * M_PI) + 20.0 * sin(2.0 * $lng * M_PI)) * 2.0 / 3.0;

$ret += (20.0 * sin($lng * M_PI) + 40.0 * sin($lng / 3.0 * M_PI)) * 2.0 / 3.0;

$ret += (150.0 * sin($lng / 12.0 * M_PI) + 300.0 * sin($lng / 30.0 * M_PI)) * 2.0 / 3.0;

return $ret;

};

/**

* 判断是否在国内,不在国内则不做偏移

*/

function out_of_china($lng, $lat) {
$lat = +$lat;

$lng = +$lng;

// 纬度3.86~53.55,经度73.66~135.05

return !($lng > 73.66 && $lng < 135.05 && $lat > 3.86 && $lat < 53.55);

};

网友A:
直接用接口转吧。这种如果你之前用过是可以的话才好找问题。如果网上找的都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B:
先84转下火星  再火星转bd。之前见过两步转可以定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接口转吧。这种如果你之前用过是可以的话才好找问题。如果网上找的都不知道行不行的。

接口也很复杂,融不到程序里去,单个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84转下火星  再火星转bd。之前见过两步转可以定位准确

网上的基本没有真正正确的,都是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