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漏水的解决过程

楼主(2021-08-09):
       空调用了有10来年了,制冷效果还是不错的,开始一次漏水,不明原因,有人说了,滤网堵塞、出水管堵塞,本着先易后难,先洗滤网,装上,果然解决,后面也是如法炮制,一直用到现在,前几天又开始漏水了,清洗滤网,竟然不灵了,继续漏水,接缝处漏,没法子了,拆开查看出水口,一翻折腾,总算拆开了,看看出水口对外亮堂堂的,没一点堵塞的样子,装回外壳,只能胶带伺候,接缝处贴上,半夜又感觉漏水了,看看是从螺丝孔处漏水了,再上胶带,旁边螺丝孔有漏了,继续胶带大法,又从后板沿墙面漏,投降。
       前天晚上开机,10几分钟了,感觉越来越热了,一摸出风口,没一丝凉气,查室外机,感觉压缩机没启动,拆下电容没容量了,换新,开机2分钟凉风出来了,用了2晚,效果很好,也不漏水了,有人说压缩机工作不正常,制冷剂流动不顺造成冷却叶片冷热不均也会造成漏水,看样子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久漏成良工(工程师的工)

网友:
下大雨后,有些空调确实会出现漏水现象(就是25度的制冷模式下,水从出风口不断滴下来)。

网友:
电工的乐趣    副作用:  家用电器很难用上新的
有些七十年代的电器都如同珍宝一样收藏着

网友:
上周家里的空调漏水,后面问题是堵住了。

网友:
哈,这两天家里柜机 出风口结冰,斗争中

网友:
修一个字两个字还是修

网友:
装空调时看工人用水平尺调节风机的角度,保证风机高于出水管,这样冷凝水就不漏。

网友:
我家的漏水,拆开看过,孔和水管都没堵,我怀疑是安装不水平,出水孔太高,但是看起来又是水平的

网友:
前段时间才拆修美的空调漏水,水槽灰尘太多。我直接分解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