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工作日程管理软件

楼主(2021-08-09):
平时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
稍不注意就会忘记一些事情
所以需要一个软件来记录需要做的事
做完一件事后,就在后面打个勾,或者做个不同的颜色。

有几点要求:
1、不需要注册
2、不联网也能工作

网上找了几个,要么要注册,要么要有网络,要么各种杂七杂八的广告。
求推荐,感谢!

网友A:
推荐微软的todo,不注册不联网这种需求太小众,估计就算有也做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微软的todo,不注册不联网这种需求太小众,估计就算有也做得很差

以前我还真用过这种不注册,不联网的
也是论坛里面别人分享出来的
不过现在也找不到了
不需要有华丽的功能,能用就行
工作电脑没有联外网。

网友:
todolist可行否?

网友:
平日里,用有道云笔记多些,它笔记里头方框打勾,会出删除线,表征已处理事务。

楼主:
todolist好像是网页版本?或者手机端?
我想需要的是运行在电脑windows端的软件。
毕竟上班时间,埋头看手机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脑端进行。

网友B:
Synology Calendar 你值得拥有

网友:
notion看着不错
就是运行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todolist好像是网页版本?或者手机端?
我想需要的是运行在电脑windows端的软件。
毕竟上班时间,埋头看 ...

就是windows桌面上运行的那个todolist

网友:
还是联网的好用吧,推荐钉钉 。之前是滴答

网友:
记事本记事本记事本

网友:
记事本+32767

网友:
iTodo挺好的

网友:
如果要求 免费 且 不联网 的话,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挺不错,或者随便用一个本地的markdown编辑器, 使用 "- [ ] 待办事项" 这样的语法,然后完成后可以打勾。

其实如果愿意的话,纸质笔记本 和 笔 也是个好选择,推荐读一下《子弹笔记》这本书,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子弹笔记"这个关键字

网友:
用Excel就行了,简单方便

网友C:
如果是水果机,强烈推荐 Omnifocus,因为这个软件我买的iPad,iPhone,MacBook,一套

网友:
还是手写吧,现在都不会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水果机,强烈推荐 Omnifocus,因为这个软件我买的iPad,iPhone,MacBook,一套 ...

因为一个APP而买了适应他的硬件,这是真爱啊

网友:
下了个omnifocus 3,是14天试用版呀,这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一直excel的路过

网友:
Todolist。离线版的绿色软件。很不错,做项目管理不错,不是todo
发一个低版本的,可以找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nology Calendar 你值得拥有

黑裙可以用这个功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水果机,强烈推荐 Omnifocus,因为这个软件我买的iPad,iPhone,MacBook,一套 ...

你坚持使用这个软件多久了

网友:
Omnifocus确实是神器,问题是MAC不方便电工使用

网友:
推荐时光序, 最喜欢日周月视图功能.

网友E:
Joplin 开源软件,多平台,支持windows,linux,ios,androin
markdown语法,待办事项,效果如14楼所示
可以单机运行,也可以通过网盘(onedrive,ftp之类都可以,支持不少主流网盘)实现多端同步

网友:
手机不离手,手机自带的笔记里面有个待办,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坚持使用这个软件多久了

3年了,觉得还真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E:
Joplin 开源软件,多平台,支持windows,linux,ios,androin
markdown语法,待办事项,效果如14楼所示
可以单 ...

是的,我截图的就是Joplin的效果。

Joplin在单机上用作为笔记软件很不错,也是开源的,不过我联网使用网盘好像都不太成功,目前自己买的腾讯云搭的webdav服务用来同步(手机、平板、公司电脑、家里电脑),用了半年了一直比较顺利,就是搭建webdav稍微麻烦点。 如果不想网络同步的话,在本地电脑上自建一个webdav服务用来跟手机版Joplin同步也可以(参考: https://lightzhan.xyz/index.php/2020/11/15/joplin-webdav/

不过单机用的话就不会有联网同步的烦恼了。

嗯,貌似有点跑题了……

anyway, Joplin做知识管理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做待办事项的管理,甚至实践GTD理念。

PS: OmniFocus我也花了好多钱买正版(从2买到3),无奈还是觉得麻烦(同时也是懒),最终还是放弃了,回归到纸和笔。

网友:
滴答清单   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要联网,没有广告,用了2年免费版,够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