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无感FOC 驱动无刷电机的情况下换相能做到1S内 正反转吗

楼主(2021-08-09):
如题, 之前的项目用的有感的驱动方式,  换相做到 300ms 换一次 也就是 600ms一个周期
不知道  无感FOC 可否做到这样,刚看了几个帖子好像无感FOC启动的时候比较麻烦  所以不知道启动是否可以快速响应

网友A:
自己搞比较困难一点,用ti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用ti fast算法的芯片做无感foc,1s内正反转没问题。
如果可以用高频注入,那就更没问题。

启动到目标转速,然后再停止 ,再反转到目标转速再停止,需要在1S内完成

原先用有感的方案,  因为客户那边经常把霍尔弄坏, 所以打算换成无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到目标转速,然后再停止 ,再反转到目标转速再停止,需要在1S内完成

原先用有感的方案,   ...

好的无感foc的启动不是麻烦,而是困难。

网友B:
刹车刹住再启动就行,就是考验启动速度。 用磁编码器可以直接力矩启动。 无感的话要拖动,或者高频注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把这句话放到第一楼先说就好了。

原理上没问题,只是你得比较详细的说下

也不是高保密的环境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  负载也就是小电机带动刀头切猪肉的负载这么大,转速大概200转左右,原先产品本身挺稳定的,但是医院消毒的时候会遇到把霍尔消坏的情况,一个无刷进口电机要4000块钱,霍尔坏了还没法修,维护成本太高了, 所以要尝试寻找新得方案, 打算用FOC 出一版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刹住再启动就行,就是考验启动速度。 用磁编码器可以直接力矩启动。 无感的话要拖动,或者高频注入启动 ...

是的,看了一上午资料,发现启动瞬间和有感的有点区别 所以发了这个帖子询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高保密的环境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  负载也就是小电机带动刀头切猪肉的负载这么大, ...

楼主加油!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负载,如果负载惯量比较小,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高保密的环境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  负载也就是小电机带动刀头切猪肉的负载这么大, ...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看完这句我都不敢买包子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看完这句我都不敢买包子吃了  ...

对啊,太不卫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太不卫生了!

每台手术后 都是要消毒的  , 要高温高压, 或者低温等离子,或者浸泡消毒的

问题就出在消毒上 ,已经消坏了好多个手柄里面的霍尔传感器了,   这些坏掉的手柄 因为是密封进口的,我们也没法修,原厂也没法修,只能报废处理了,进口的小电机还特别贵,忧伤

所以下决心 换方案,彻底不用 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看完这句我都不敢买包子吃了  ...

你是没跟过台,  之前跟了一台手术,一个星期都不想吃肉

网友E:
机器切“人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比较困难一点,用ti的方案吧!

自己搞和用ti的方案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切“人肉”?

电机伸到人体里面去切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没跟过台,  之前跟了一台手术,一个星期都不想吃肉

想想都恐怖,这种场面还是不见的好,我胆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己搞和用ti的方案有啥区别?

一般的工程师很难搞定好的启动,当然不是强拖那种了,是指ti fast的效果。医疗的东西不差钱,用ti的芯片完全没问题,也就10来块,比stm32f103还便宜,效果又好又能快速出货多好。自己写算法,不知道何年何月,在公司做事,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反正是赚工资钱,轻松一点更好。要是有兴趣就业余玩玩,不用在工作上表现。
启动算法属于竞赛题,不是套路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工程师很难搞定好的启动,当然不是强拖那种了,是指ti fast的效果。医疗的东西不差钱,用ti的芯片 ...

请问ti是纯硬件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ti是纯硬件方案?

看28027f的介绍,芯片内固化算法,自己改个头文件参数就好了,参数自动测定。可以速度过零反转。
你可以买个套件体验一下,以前大疆的无感foc电调就是用这个做的,效果超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28027f的介绍,芯片内固化算法,自己改个头文件参数就好了,参数自动测定。可以速度过零反转。
你可以 ...

有个客户的产品,交流电机控制器就是用28027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用stm32103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客户的产品,交流电机控制器就是用28027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用stm32103做的 ...

28027后面带f的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28027f的介绍,芯片内固化算法,自己改个头文件参数就好了,参数自动测定。可以速度过零反转。
你可以 ...

我去研究下, 这个需要二次编程的吗?还是集成好的?

查了下  TMS320 DSP系列,又要重新学个平台 ,还是先研究自己做驱动,不行再换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28027f的介绍,芯片内固化算法,自己改个头文件参数就好了,参数自动测定。可以速度过零反转。
你可以 ...

28027f 芯片内固化算法 做电机控制不错,很方便,英飞凌也有类似自带算法的,自己设置参数写应用层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研究下, 这个需要二次编程的吗?还是集成好的?

查了下  TMS320 DSP系列,又要重新学个平台 ,还是 ...

英飞凌 iMOTION 模块化 系列的电机驱动也不错,价格稍微贵一点,但用起来是真方便,双核的处理器,一个集成了FOC的算法,一个30M的51核给用户使用,iMOTION  有配置软件,填写电机参数后生成配置信息,调用对应的接口即可控制电机,前几年用过他们家的芯片,效果还不错,后来听说出自整定的功能了,接上电机转几圈 参数就出来了,更方便了。

IRMCF171 和 IRMCK341 等都支持无感

优势

快速电机控制方案
基于 MCE 的即用算法
正弦 PMSM FOC 控制
电机参数易设置
使用集成 MCU 增加灵活性
集成交流/直流转换器、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单路或支路分流
内部振荡器

网友:
以上信息供参考,非广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 iMOTION 模块化 系列的电机驱动也不错,价格稍微贵一点,但用起来是真方便,双核的处理器,一个集 ...

请问支持哪些类型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台手术后 都是要消毒的  , 要高温高压, 或者低温等离子,或者浸泡消毒的

问题就出在消毒上  ...

这个不是应该培训客户要怎么正确消毒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研究下, 这个需要二次编程的吗?还是集成好的?

查了下  TMS320 DSP系列,又要重新学个平台 ,还是 ...

自己研究难度比较大,时间可能来不及,建议还是用ti的,简单好用。
出货赚钱是第一位,什么技术都是次要的。

英飞凌的算法不可能比ti的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高保密的环境   就是医用动力系统 切肉的的环境,  负载也就是小电机带动刀头切猪肉的负载这么大, ...

医疗设备上基本都用有感的,无感的很少见到。你们用的是瑞士进口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医疗设备上基本都用有感的,无感的很少见到。你们用的是瑞士进口电机? ...

德国的还是瑞士的 忘记了,  坏掉的都是霍尔坏的 ,我们还买的就是医疗专用的电机 ,见鬼了 ,坏掉的比例不大,但是这东西成本高,坏了的电机都烂手上了
想改掉霍尔驱动,这样以后 这个隐患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支持哪些类型的电机?

有感 无感 PMSM BLDC 都有,具体看需求选芯片即可,我们以前用的是PMSM的电机,2500线的编码器,做位置闭环

网友:
如果这个转动惯量很小,可以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研究难度比较大,时间可能来不及,建议还是用ti的,简单好用。
出货赚钱是第一位,什么技术都是次要 ...

原先 有感的无刷驱动也自己写的,   感觉学习一个新平台 和在有刷基础上改无刷,应该还是后者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 有感的无刷驱动也自己写的,   感觉学习一个新平台 和在有刷基础上改无刷,应该还是后者效率更高一 ...

ti的方案基本不用动脑筋,自己做……累!

网友G(2022-09-17):
您好,关于无刷电机高速正反转切换采用无感FOC驱动,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头疼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关于无刷电机高速正反转切换采用无感FOC驱动,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头疼的问题啊 ...

1S 内 往复切换 没问题  只是 启动的时候 比有感的要花更多时间 去启动设备

网友H:
引用 楼主:
1S 内 往复切换 没问题  只是 启动的时候 比有感的要花更多时间 去启动设备 ...

目前用的是方波还是FOC方案? 噪音没问题吗?好像这种电机都是内置减速机构,批量时候噪音控制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用的是方波还是FOC方案? 噪音没问题吗?好像这种电机都是内置减速机构,批量时候噪音控制很难 ...

本来想用FOC 的 后来发现FOC 比较难 就退一步 做了6相方波     噪音有,  噪音没有带霍尔的效果好  也可能事我优化的不好

另外 我偶尔会启动失败, 因为我一秒钟换向3次, 所以  即使丢了一步 也就少了300ms  下一步又替上了,所以   丢步的事情没有太关注了,  要提升启动的成功率, 启动阶段花的时间就要更久了,   另外 网上说的高频注入  可能更靠谱 ,因为项目 不复杂 所以暂时没有去研究了

还有我也是 减速电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FOC 的 后来发现FOC 比较难 就退一步 做了6相方波     噪音有,  噪音没有带霍尔的效果好  也可 ...

你这个方波噪音没有超标?医疗产品有标准最低要求,记得是65dB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方波噪音没有超标?医疗产品有标准最低要求,记得是65dB

你是做动力系统?

网友(2023-01-15):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FOC 的 后来发现FOC 比较难 就退一步 做了6相方波     噪音有,  噪音没有带霍尔的效果好  也可 ...

减速电机的话,估计项目还是比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