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场效应管漏极悬空是否容易漏源静电击穿?

楼主(2021-08-09):
小功率场效应管(初步想用AO3400),栅极没问题,漏极经常悬空,并且引出长线(最多一米),静电可能严重,场效应管漏源会不会静电击穿?

网友:
你具体是想干啥...

网友A:
新一代的fet 自带防静电二极管了

网友:
漏极不都是经常性悬空吗,比如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B:
漏极和源级并联一个TVS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一代的fet 自带防静电二极管了

是啊,但也扛不住1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极和源级并联一个TVS二极管。

谢谢,就这样了,下一步选择个个头小的TVS

网友:
AO34系列如果没记错好像只有30V,悬空接1米线是很容易击穿的,特别是在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解决方式是D和S并接一TVS,如果工作频率不高,再并个100欧串102电容(注意封装要选大点的)来限制一下摆率,就妥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