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储能电源的设想

楼主(2021-08-09):
储能电源包含一个主机控制器和多个储能模块。每个储能模块由多个单体电芯和保护板 外壳 插头等组成。
当外部供电充足时,主机给多个储能模块充电。用户可以随时热插拔其中一个或多个模块。取下的模块可以用于电动自行车、移动式冰箱、吸尘器、户外工具等用电。电量耗尽后插回主机充电并拔下另一个储能模块使用。当热插拔式,各个储能模块的SOC典型差异为0%和80%。
主机有负载接口,可以依次或同时用储能模块为负载供电。直至所有储能模块耗尽电量。

如果想做这样的系统,请问:
1.储能模块热插拔时,如果压差较大,如何防止互相充电导致电流过大?直接并联肯定不行
2.如何用多个电压不同的储能模块为同一个负载供电?
3.多个储能模块的电压、容量能否不同?即有“大储能模块”和“小储能模块”之分,以便适应不同电压功率的可移动电器?
4.储能模块能否同时充电和放电?

目前我想到的方法是充电和负载各用一根总线,类似于
充电总线----充电器1---储能模块1----恒流恒压模块1----负载总线
充电总线----充电器2---储能模块2----恒流恒压模块2----负载总线
.
.
.
如果储能模块有大小规格 那么相应的充电器也随之变化 以保证充电总线和负载总线电压是唯一的
如果有多个不同的负载 那就在负载总线再接转换器,转换为所需的电压和功率

网友:
最简单的用升压电源隔离就行
不知道你是写论文还是做产品

网友A:
市面上有成品卖。懂协议的稍微给diy一下.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你说的通用所有电器,我觉得不现实.电池的重量模块化。不是那么简单的。1度电的电池。加上外壳可能十公斤。你怎么插在吸尘器上用啊?当哑铃锻炼身体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成品卖。懂协议的稍微给diy一下.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你说的通用所有电器,我觉得不现实.电池的重量 ...

所以说才要做模块化 没电了换电池
另外吸尘器的功率大 工作时间短 适合用锂电池 不会很重

网友(2022-08-17):
首先你要标准化接口,设计一个标准出来,各种参数都按这个标准。外部尺寸,电参数 全部一套标准化的规范。至于具体的如何实现不同功率容量的接入兼容。可以参考家用电器 都是不同功率的吧,不是都可以往220V上插吗,光伏发电的还可以给电网供电一样的道理。
接口标准化,做成不同容量 尺寸的出来就可以了。一系列的,然后设计一批转换接口 适合现有的直流电设备。是很有前景的,分布式微储能电源,批量了 可以把成本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