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网线,如何在不剪线的情况下判断网线是否铜包铝?

楼主(2021-08-09):
现在铜包铝的线似乎不少
某宝买了六类线,到手后看着似乎和五类线没区别

如何区分5类线和6类线,如何区分网线是否铜包铝,用什么专门工具可以测呢

网友:
测量电阻

网友A:
铜包铝还好了,有的就是铁的

网友B:
水晶头侧面能看到线截面啊

网友:
花钱送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晶头侧面能看到线截面啊

正解,剪开看截面就行了。铜包铁的好分辨,磁铁伺服。铜包铝就看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包铝还好了,有的就是铁的

有人买到国铁网线么

楼主:
2米线,电阻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剪开看截面就行了。铜包铁的好分辨,磁铁伺服。铜包铝就看截面。 ...

不用剪开 水晶头可以看到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剪开 水晶头可以看到截面

截面也给你包铜了,你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面也给你包铜了,你咋看

给大电流,看压降。

网友:
理论上缠绕在PVC管上做成个电感应该区别挺大的,再放颗磁铁从PVC管里,铜线那管磁铁跌落比较慢

网友:
铜包铝,称重应该也能区分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2米线,电阻应该是多少呢

看网线店家的参数,百米电阻在7.x,加1A电流,测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300米      铁钱  150欧     铜包铝   58到80      杂铜   80        纯铜   27       纯铜 六类   0.58线径的21欧

网友E:
铜包铝比纯铜线轻多了,就算拿铜包钢铁 来糊弄,因为钢铁弹性更好也马上鉴别出来(铜线很耐弯折,铝线不耐弯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包铝比纯铜线轻多了,就算拿铜包钢铁 来糊弄,因为钢铁弹性更好也马上鉴别出来(铜线很耐弯折,铝线不耐 ...

金属丝直接折,手感差异应该明显的

不过网线有外皮套着,折几下判断材质还是有困难?

网友:
会不会出一个工艺,先铝包铁,然后外面再镀铜

感觉这个创意直接可以申请专利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人买到国铁网线么

买到过铁的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到过铁的USB线...

最后怎么发现是铁的

网友:
光看是铜的也不行,有些铜包铜的质量也不好,要纯无氧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怎么发现是铁的

电阻太大,把线剪了,剥出单独一根,用磁铁也能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太大,把线剪了,剥出单独一根,用磁铁也能吸住

怎么发现网线电阻大的

两端接这种接头,另外再接半截线,逐根测电阻么

还是直接把线剪掉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现网线电阻大的

两端接这种接头,另外再接半截线,逐根测电阻么

不是, 是USB线, 充电发现电流偏小, 接假负载再试发现负载端电压明显偏低

网友:
六类线不是似乎和五类线没区别  它就是粗一点而已

网线截面包铜   可能只有你想得出

其实楼上TX都说的够清楚了   要么量线径  要么测电阻

网友:
两米线无所谓了,无论铜的还是铝的都没多大影响,相比材质,反而水晶头的质量、每对线的绞合质量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