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电台接受需要怎样的天线?

楼主(2021-08-09):
【求助】AM电台接受需要怎样的天线?

1. 硬件用的是孔雀石SDR;
2. 想要在室内接受效果好一些!

楼主:
或者是否可以拉天线到室外,增强接收呢?现在是能收到,但是杂音非常多

网友:
频率低,波长太长,相当于做电场探头

网友A:
现在的环境想收好AM。。。难上加难。而且你还是低端的这种简单sdr,就算了吧,还不如买个那种几块钱的老式收音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环境想收好AM。。。难上加难。而且你还是低端的这种简单sdr,就算了吧,还不如买个那种几块钱的老式 ...

求推荐比较好的中波收音机!最好配套中波天线,谢谢大神!

网友:
杂音来自于室内的干扰,包括不限于日光灯,LED灯,开关电源。架设室外天线可满足多数的需求。如果天线距离较远需加入针对AM波段的天线放大器。

一入SDR都是坑。还是将就吧。随便拉根5m电线抛到窗口外面算了。

网友:
室外天线效果好,但要做好防雷。
如果必须在室内接收中波,可考虑用磁棒天线,有经验的话还可以用多跟磁棒借助其方向性来实现分集增益和干扰抵消。

网友:
德生 AN100  AN200 中波天线

网友:
长线天线,电场天线
环状天线,磁场天线,有一定滤波效果,无源大环、有源小环、磁棒也是一种环

网友B:
大环,带调谐的,带宽很窄,可以滤掉一部分AM波段特有强噪声

网友C:
楼上有一个比较懂的说无解我是不同意的。提高am的接收性能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对技术的一种执着,我们不但要支持这种设想更要鼓励这种形式。
那么首先需要买一个拥有大平台的楼房,在楼上拉一副天线,不要追求专业,每边150米,共300米即可,钻牛角尖不适合技术问题解决,就先业余的拉拉就行了。
接收机要选好一点的,我还是那句话不要钻牛角尖,买个业余的就行了最多10万块钱和房子比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正经的接收机必须要经过多次变频,一般这么低的频率是先混频上去再一级一级的混下来。有了接收机和双极天线以后,再准备一个矢量网络分析仪,开始调试天线,尽量把容抗感抗干掉把反射搞小,必要的时候在天馈回路里再插入匹配网络,然后接好线就可以用了。这时候经常信号的场强挺大但干扰厉害,这没事,在接收通道里把干扰干掉一些就像sony的抗噪音耳机那样简单实施即可。等业余方法确实不好用了咱们再说专业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环,带调谐的,带宽很窄,可以滤掉一部分AM波段特有强噪声

德生AN200这款怎么样?大神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一个比较懂的说无解我是不同意的。提高am的接收性能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对技术的一种执着,我们不但要支 ...

对,建议包一个海拔1000米以上山头,尽量离工业区远,半径100公里内不要有高压电缆和大功率工业设备,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接收噪音。当然,天线塔阵列是不能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生AN200这款怎么样?大神帮看看

都买回来横向对比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德生AN200这款怎么样?大神帮看看

比德生自己的S-2000内置的中波天线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一个比较懂的说无解我是不同意的。提高am的接收性能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对技术的一种执着,我们不但要支 ...

哎呀,回答的草率了,的确还有这么多办法:)

网友:
中波不是磁棒天线吗?

网友:
为什么要执着于AM电台接收呢, 现在AM波段感觉都要被现代社会抛弃了, 很多电子电气产品都会对中波段产生干扰(设计时就不会考虑避开), 结果很鸡肋的.
这些干扰都是宽频的干扰, 不是简单将接收频带收窄就能避得开的. 当然, 你可以在电台停播的时候收集背景噪声并建模, 参考声波的噪声消除技术, 研究一下AM波段的底噪消除方法, 成了的话可以发论文了, 然而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以前无聊用收音机(PL-680)搜索过, 室内+便携机的条件下, 根本收不了几个电台, 关掉身边的电子设备会好一些.

网友:
收音机中波基本靠磁棒天线吧... 短波的话, 还是室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德生自己的S-2000内置的中波天线效果要好一些。

S-2000 值得入手吗?

网友:
你真要玩中波DX的话, 接收环境、天线和前置远比接收机要重要.

网友:
我建议楼主考虑接收用的环形天线,不但环体小,适合 30MHz 及以下的频段,重要的是它不受电场的干扰,也就是不受那开关电源噪声的干扰。

网友:
普通收音机几十块钱已经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2000 值得入手吗?

必须值得买一台

网友E:
环形 有源滤波与放大的天线,很多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环形 有源滤波与放大的天线,很多卖的

如果不是指钢丝那种   象样的环形天线+放大  代价已经超过1台孔雀石SD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