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双网卡路由的坛友帮忙,买了个WiFi打印服务器非常不稳定,只好改为使用网线【已解决,使用网桥】

楼主(2021-08-09):
我东莞的房子没有拉网线,所以都是使用WiFi的。

现在WiFi打印服务器非常不稳定,时好时坏。我不得不考虑使用以太网线。

打印机的旁边就是我的GEN7 微型服务器,安装的是Windows7 64bit 旗舰版。

GEN7 使用了一块WiFi网卡上网,以太网卡就闲置了(GEN7只有一块以太网卡)。

我现在想将网线插到GEN7的网卡上,另外一头插到打印服务器上。

如何在GEN7 上加路由指令?

我的GEN7 WIFI 网卡

IP是: 192.168.0.4
网关: 192.158.0.1
mask: 255.255.255.0
DNS: 192.169.0.1

我希望打印服务的IP地址是: 192.168.0.5
不能使用另外一个网段,因为它只能被同网段的设备访问。

如何设置GEN7 上的以太网卡的IP参数等? 当然还要加一句路由。

网友A:
选中两件网卡,右键桥接,然后把ip地址设置到桥接接口上。  但问题是我不确认一个有线网和一个无线网卡能不能创建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两件网卡,右键桥接,然后把ip地址设置到桥接接口上。  但问题是我不确认一个有线网和一个无线网卡能不 ...

哈哈,没有想到这么轻易的就成功了。

选中无线网卡,与GEN7 主板上的以太网卡,鼠标右键:桥接。

就会马上产生一块新的“网桥”。

这时候, 无线网卡上的IP地址消失,跟以太网卡,相当于组成了一个无线的路由器。

原来的无线网卡与以太网卡不用做任何配置。只需要将网桥的IP配置成原来服务器的IP: 192.168.0.4.

打印服务器的IP 设置为 192.168.0.5.

然后使用网线,将打印服务器与GEN7连接。

大功告成!

服务器可以正常使用, 打印服务器也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B:
懂得使用windows比其它操作系统是简便高效的。问题是windows有些功能不容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得使用windows比其它操作系统是简便高效的。问题是windows有些功能不容易懂。 ...

这个网桥功能的确比较绝。

以前要自己写路由指令,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所以才发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