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频注入的目的是在启动瞬间判断无刷初始位置的吗?

楼主(2021-08-10):
如题,是整个过程中都判断的还是 仅仅是启动瞬间判断的

负载较小,如果我启动瞬间强制驱动,是不是就步需要高频注入了

还有强制驱动启动的话, 是不是 启动的时间会很久?

PS 另外请问如果正反转持续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完全停止的时间,中间过程是否就不需要检测初始位置了

网友:
高频注入 在低速和零速提供转子位置

网友:
负载不大就强拖,大力出奇迹。
很多厂家搞不定启动就是用强拖来搞的,也可以,但要控制好电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