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负载确定了,陀螺仪自稳云台,电机该如何选呢?

楼主(2021-08-10):
如题,小弟想做个陀螺仪自稳云台,如果目标负载是1Kg,那么,电机该如何选择呢,功率,额定转速,额定扭矩,甚至机械时间常数啥的,要用啥逻辑来判断电机的选型啊?

网友A:
先搞定极低速速度环
就直驱不要齿轮
3轴中心尽量靠近负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定极低速速度环
就直驱不要齿轮
3轴中心尽量靠近负载重心。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暂时也确实没搞定哈~
我想知道,怎么选电机参数,你了解么,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定极低速速度环
就直驱不要齿轮
3轴中心尽量靠近负载重心。

如果真是极低速的话,建议直接 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极低速的话,建议直接 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就不要了

没有速度环是不能真正稳定的,做伺服,速度环一定是绕不过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暂时也确实没搞定哈~
我想知道,怎么选电机参数,你了解么,可以指点下么 ...

电机kv值要低些
齿槽转矩也要小些,如果速度环做的好,也不用太在乎,只要不极端就行。

网友:
购买云台专用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要低些
齿槽转矩也要小些,如果速度环做的好,也不用太在乎,只要不极端就行。 ...

齿槽转矩小这件事,貌似比较难搞,淘宝随便买电机的话,怎么挑齿槽转矩小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槽转矩小这件事,貌似比较难搞,淘宝随便买电机的话,怎么挑齿槽转矩小的呢。~? ...

就买个云台电机不就完了?

网友:
有专门的云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槽转矩小这件事,貌似比较难搞,淘宝随便买电机的话,怎么挑齿槽转矩小的呢。~? ...

看ODRIVE的齿槽转矩补偿办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个云台电机不就完了?

是啊。云台电机,KV值低。扭矩大,额定转速低。
我的问题还是没找到答案,如果负载重量1kg,5kg,10kg,那么要选什么参数的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云台电机,KV值低。扭矩大,额定转速低。
我的问题还是没找到答案,如果负载重量1kg,5kg,10kg, ...

重心重合是关键!
电机的力取决于负载旋转时加速度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重合是关键!
电机的力取决于负载旋转时加速度的大小。

使用的时候,肯定是要用户调平负载的。
关键来了。你说的加速度,很重要。到现在,这贴子也没有思路唉。
负载重量,怎么用电机去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