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直接整流滤波,波形不是平的

楼主(2021-08-10):
上电的时候是这个波形,断电的时候是平的。
为啥上电的时候不是平的。不符合理论啊

网友:
不懂,坐等分析学习!

网友A:
上电就是不平的啊,桥堆整的能平吗?不过你的波形是有点差,RC滤波,加点假负载。理论是平的?

断电了是电容里面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就是不平的啊,桥堆整的能平吗?不过你的波形是有点差,RC滤波,加点假负载。理论是平的?

断电了是电 ...

我加了10k负载,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10k负载,还是这样

你的负载多大?负载小的简单点就用RC滤波,10K的负载有点小啊,拉不平的,后面负载大的用π型滤

网友B:
波形不可能这么差的,还是检查一下你的DB (话说你的DB157S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图二这个“杜蕾斯”波形好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不可能这么差的,还是检查一下你的DB (话说你的DB157S不会是假货吧)

我换了个mb6F也一样

网友:
弄一个KBJ1008试试, 如果不行说明你的电容是假电容(前面用DB157S, 电容容量有些偏大吧)

网友:
正常的整流波形是三角波,上升快,下降慢。负载越大,电压波动越大。

楼主:
这示波器的夹头有点问题啊,接的是大地。大地和零线也有一定的关系,并不是隔离的。
应该是测量问题

网友C:
你这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220呀,胆真肥!

楼主:
我换了没有接地的插座,现在有点平了。   不过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用的是高压探头,可以测量4万V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220呀,胆真肥!

高压探头,可以测量4万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探头,可以测量4万V电压

对,忽略了你测试方法,应该用高压差分探头,彻底隔离示波器大地对被测地的影响

网友D:
上电不平我不清楚,但你问出断电时候是平的这种问题,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断电都没有交流电源了,难道电容还能放出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探头,可以测量4万V电压

高压探头就和地隔离了吗?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探头就和地隔离了吗?
不太懂!

我说的是我那个是高压探头可以测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我现在把示波器电源线插没有地线的插座,测出来的波形就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我那个是高压探头可以测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我现在把示波器电源线插没有地线的插座,测出来的 ...

最好还是整一个220的隔离变压器,安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不平我不清楚,但你问出断电时候是平的这种问题,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断电都没有交流电源了,难道电容还 ...

应该是测试方法问题,断电估计是把整个插头拔掉,也就是火线零线都断开,这样相当于示波器仅检测滤波电容两侧电压。他应该用一个能隔离系统热地和示波器地的高压差分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