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低静态电流的DCDC芯片,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2021-08-10):
使用锂电池供电,使用LDO可以做到静态电流1uA以内,但是压差大了效率低
目前使用过的DCDC芯片有TPS62140、TPS62067,手册里静态电流都在18uA左右
TPS62140支持3V至17V输入,但是实测输入要比输出高0.5V才行,否则静态电流很大,最大能到10mA
TPS62067支持2.9V至6V输入,实测压差0.1V以上就行了,否则静态电流200uA以上,但已经比TPS62140小很多了

各位有没有用过指标更好的超低静态电流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
TI有nA级的,你不说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别人怎么给你推荐?

网友:
比如TPS62740,360nA,重点是10uA负载下的转换效率90%,

楼主:
单节锂电池供电,输出3.0V或3.3V,给单片机和NB-IOT供电,电流1A。最好是容易采购到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奇葩的应用,单节锂电3.6V直接上就行了。现在的NB模块,关断后是800na左右,具体看移远的手册,再不济用个MOS管关断,我不知道你的DCDC是准备怎么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节锂电池供电,输出3.0V或3.3V,给单片机和NB-IOT供电,电流1A。最好是容易采购到的 ...

锂电池给NBIOT供电没有你这么玩的,一般都是用锂亚电池或者锂锰电池,直接给NB模组供电。MCU选择合适的话,也可以直接供电,要啥DC/DC

楼主:
锂电池充满是4.2V啊,NB模块一般最大3.6V,当然新出的模块也有支持到4.5V的
除了NB模块之外,STM32L0系列单片机供电最大也是3.6V

网友:
怎么奇葩了?没看懂

楼主:
应用场景不一样,锂亚电池一般用在一年也上传不几次的场合。我这个场景需要十几分钟报一次,用锂电池供电,可太阳能或直流供电+充电。单片机还要采集多种传感器数据

楼主:
TPS62740/TPS62742手册上静态电流确实挺低了,快赶上低功耗的LDO了,不知道需要多大压差才能到这么低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场景不一样,锂亚电池一般用在一年也上传不几次的场合。我这个场景需要十几分钟报一次,用锂电池供电, ...

那你追求啥低功耗呢? 另外也别用NB了。直接用4G模块就行了。

网友:
XC6220B331MR
Maximum Output Current :  1A
Low Power Consumption   :  8μA (TYP.) in PS mode   50μA (TYP.) in HS mode

楼主:
NB物联网卡在做促销8年才不到20元,300M/年的流量。4G多少钱?

网友:
低功耗LDO和DC-DC并联。平时LDO工作,发射前DC-DC启动

网友:
没错,LDO与DC/DC并联更简单些,二者输出用肖特基隔离下,DC/DC输出电压略高于LDO即可。

网友(2023-11-15):
楼主最后用的哪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给NBIOT供电没有你这么玩的,一般都是用锂亚电池或者锂锰电池,直接给NB模组供电。MCU选择合适的话 ...

锂亚电池低温不行,大电流压降也很大,一般要搭配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