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86盒的开关,这种zigbee天线你见过吗

楼主(2021-08-10):
拆了个86盒的开关面板,里面用的zigbee通讯,天线是这样的一根针,第一次见
这样的天线有某宝上搜什么呢,增益 驻波比什么的能控制的吧  ?

网友:
这叫一根铁丝。
你也可以的,焊根有引脚电阻在那里就行了
或者随便什么金属的东西,只要是个东西就好

哪里来的驻波哪里来的偕振哦,你以为是要做雷达吗:)

网友A:
对距离要求不高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扯条线就好,再好点的就是圈几个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距离要求不高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扯条线就好,再好点的就是圈几个圈而已

你说的是那种 弹簧小天线不

网友:
金属都可以做天线,就是效果好不好。这玩意还要求驻波比?!能发送接收就行了

网友B:
干脆上PCB天线好了,这种还得焊接,多麻烦

网友:
弹簧天线搜索这个

网友:
取四分之一波长也不难,工程师稍微严谨点就行。

楼主:
我问了下zigbee模块厂家 他说效果好坏依次是那种柱状天线>PCB板载天线>陶瓷天线>弹簧天线,陶瓷天线就是不好匹配  匹配好的效果也很好。弹簧天线基本很难保证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上PCB天线好了,这种还得焊接,多麻烦

对空间位置有要求  我有个板子正面是块屏幕  结构限制PCB弄不到板边  FPC天线倒是可以的 不过FPC略微有点大。看到这种一根针的  结构上觉得挺合适的

网友:
zigbee本身发射功率就很小,不用考虑驻波增益,随便一个铜丝就能收发,但距离可能达不到你预期的远,近距离通信没问题

网友:
BLE用这样的天线也可以吧?

网友:
一根铜柱就能搞定比较好的效果......这个真的是性价比无敌

网友:
居家设备,一对多,每个房间一个面板,一个集中控制器。。这种方案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