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段式液晶屏的触点在PCB上要怎么加工?

楼主(2021-08-10):
成本普通喷锡板便宜,有没有必要用镀金或碳油工艺,普通喷锡板连接可靠吗?

网友A:
看场景和设计寿命

网友:
贴片的段式屏么,连背光板和屏一起过回流焊?我只用过直插脚的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用导电斑马条连接的,并不是液晶直接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场景和设计寿命

对成本有要求的场合,使用寿命2年以上

网友C:
不愿意用镀金和碳油工艺,就把液晶做成插脚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用导电斑马条连接的,并不是液晶直接贴片

是的用斑马条连接,依靠塑料外壳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愿意用镀金和碳油工艺,就把液晶做成插脚焊接

针脚缺点:成本0.05/Pin,拆装维修不方便
斑马条缺点:缺笔画

网友:
斑马纸也行啊

网友:
喷锡没见过

网友D:
喷锡工艺的, 缺笔画异常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锡工艺的, 缺笔画异常严重.

对成本比较敏感想用喷锡板降低成本,请问一下“喷锡工艺缺笔画异常严重”这个结论来源于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成本比较敏感想用喷锡板降低成本,请问一下“喷锡工艺缺笔画异常严重”这个结论来源于哪里? ...

纯粹经验值

网友B:
锡表面氧化了就接触不良了,我认为只要有触电的PCBA都不要做喷锡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表面氧化了就接触不良了,我认为只要有触电的PCBA都不要做喷锡工艺

喷洗板做过来一般放置太久,安装前用洗板水擦洗触点,装配好后触点即被斑马条覆盖,是否可以避免锡氧化问题?

网友E:
喷锡不可靠,
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断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锡不可靠,
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断码,

产品出去后斑马条紧贴触点,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乱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出去后斑马条紧贴触点,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乱码吗?

会的,PCB和外壳会变形

网友:
我用过,要镀金工艺,以前比喷锡贵一些,现在贵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成本有要求的场合,使用寿命2年以上

喷锡的板子,应该能够保证2个周。
外部无任何引起变形的应力。

网友:
喷锡 平整度  大约是 镀金 的  1/5    - 1/10  。时间长了会导致 接触不良。

我见过的所有斑马条产品,  都是镀金的。  lz 三思而后行啊。。。。。  别的难道不想节约成本吗?  另外2年的时间 不算太少。 喷锡基本还是要挂的

网友F:
>我见过的所有斑马条产品,  都是镀金的。

但我见过的镀金的,最后还有一定概率缺画了。但其它的功能都是好的,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子垃圾就想骂人。

>针脚缺点:成本0.05/Pin,拆装维修不方便。斑马条缺点:缺笔画

拆装不方便是设计的问题,维修不方便那应该提高良品率,都这么要求成本了,维修成本不更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的所有斑马条产品,  都是镀金的。

但我见过的镀金的,最后还有一定概率缺画了。但其它的功能都是 ...

液晶屏的次品率是千分之三(供应商说这是行业标准),也就是装配1000个板至少有3个需要返工,针脚的返工起来需要拆焊。
看来镀金用的比较广泛,碳油板的成本介于镀金和喷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