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里如何统计加工件数?

楼主(2021-08-10):
如题,没找到计件功能,很不方便
从哪里能看到这个加工件数啊

最近在用雕刻机给塑料盒开孔
欢迎沟通探讨

网友:
你的G代码是怎样运行的?每加工一件,就重新执行一次G代码?

楼主:
是的,每次都是点循环开始
新手还不会编辑G代码

网友A:
现实一点吧

自己找个大箩筐或箱子  做个简单的装置触发计数器,每个工件搞好了往里扔就是

闲置的计算器、计步器。。都可以用     几乎可以不花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实一点吧

自己找个大箩筐或箱子  做个简单的装置触发计数器,每个工件搞好了往里扔就是

不用这么麻烦。

买一个电子秤,分辨率可以计数你的部件的。

扔进去一个,电子秤会自动加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买一个电子秤,分辨率可以计数你的部件的。

这样更简单   好

网友(2023-07-25):
可以自己在界面上添加一个DRO,然后把启动按钮改成运行VB程序,让执行启动时,每次把DRO 加1。   我是这么用的。
DoOemButton( 1000 )
AAA = Abs(GetOEMDRO(1900))
BBB = AAA + 1
Call SetOEMDRO ( 1900 ,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