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反馈,4层板做了二次报废二次。

楼主(2021-08-11):
在嘉立创做了4层板,客编1207968A。报废二次,也没有情况说明,是设计有问题还是什么?项目等了二周。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工艺改进,服务质量也要跟上呀。

经坛友同意,将板子设计图贴出部分供大家参考:

网友:
先确定报废的位置,我觉得这种情况大概率是 设计的时候安全距离没有保障好

楼主:
如果设计有问题,第二次了,也要和我们沟通了。

楼主:
二期电镀夹膜报废。工程师反馈在软件看到的

网友:
LZ您好,这个单我们这边跟下。安排加急做PCB。

网友A:
首先非常抱歉因为品质的问题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查了下,从工艺的角度上讲,这个板是应该铺铜的,您这个板线路很稀疏,阻抗线设计为6mil线宽(0.15mm),4mil (0.1mm)间距,而且相邻的两条线很长,这种线在 工厂叫孤立线,孤立线的电镀不均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当然,我不是设计人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我仅从工艺的角度建议您可以考虑对板子进行铺铜,特别是孤立线条区,这样会让工厂的良率大幅提升,您也不会因为这个耽误交期;
因为保护隐私问题,我不便将您的设计图发出来,您如果方便也可以截取部分和大家一起探讨下,不是推卸责任,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和大家讲明工艺哪些情况容易出问题;
毕竟,提高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改良是最重要的;

网友:
样板暴露出问题造成报废 是发现问题的很好的途径,其实不是坏事,就怕样板不报废,做到批量报废损失就大了,这个板建议能铺铜后再投单,您和相应的售后人员沟通下,我已经知会售后了;

楼主:
怎么联系,图纸截不上来。

网友:
您可以直接联系您的专属业务代表,另外如果您同意可以截图出来我可以帮您上传过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可以的,你把孤线部分截出来吧,我理解是485的部分,左下角是吗

网友:
关于细线路 不铺铜会造成电镀不匀的 问题我搜了下 论坛的帖子,发现有同事以前写过,就放出来给大家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479-1-1.html

网友:
原来铺铜对工艺还有好处

网友B:
我其实还是觉得设计冗余太小了,在嘉立创做我线径线距底线是7mil,95%以上是10mil,已经做K以上的数量,还未出现过问题。若真的有那麽高要求的话,还是换一家工艺匹配的来做,毕竟嘉立创价格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还是觉得设计冗余太小了,在嘉立创做我线径线距底线是7mil,95%以上是10mil,已经做K以上的数量,还 ...

设计冗余是非常必要的,对良率和稳定性都很有好处;

但这个案例和设计冗余关系不大,这种布线如果不铺铜,就是兴森快捷做这样孤立线路的单也非常难受,在兴森这种单可能工程cam就给拦下了,会建议客户铺铜或征得客户同意后帮客户铺铜,不会直接这样流到产线;

其实现在嘉立创用的高端设备已经不差于兴森了,单,双面板全部用 LDI激光成像曝光,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从工艺上 线宽线距完全不成问题;现在建设的二期高层项目,设备更是大手笔投入,工艺能力超强;

差距我觉得是双方的模式造成的,双方的订单量不在一个数量级,每天每个cam工程师需要处理的gerber文件数量要求也相差很远;兴森订单没那么多,可以每一个文件精雕细啄修改,稍复杂的板件不算工序做板,仅一个工程cam处理就可能做2-3天 (所以兴森做板价格高很多);这如果放在嘉立创要被催的飞起,每天处理那么多单,不可能细细修改和沟通的,嘉立创的cam工程师能做的就是尽量尊重客户设计,尽量少做修改......暴露出样板问题;

------不用问我怎么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两个公司都待过的不短时间的......;

网友:
来歪个楼。请教下楼主4层板差分线的阻抗怎么设置?1.设置初根据手册把阻抗先确定下来计算走线的线宽与间距 2.前期不管做板子的时候告诉厂家你的阻抗值

望之情认识给科普一下

网友C:
一张图是手册上给的,一张图是JLC的数据麻烦给指教下大概怎么个流程

网友D:
这是安捷伦示波器拆解的图,这种板子成品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安捷伦示波器拆解的图,这种板子成品率很低?

我和你想的一样,平时经常这样画顶层,底层,和这个示波器的差不多的,没出过事情啊。我认为只要符合了最小间距,余量是厂家用他的工艺去留就行了。这些也要操心,板子没法画了。

网友E:
刚做了2次4层板,过孔0.3,走线很近很细,就因为孔小于0.45,加了200块钱,但没有问题出现,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做了2次4层板,过孔0.3,走线很近很细,就因为孔小于0.45,加了200块钱,但没有问题出现,挺好的。

我上礼拜也是第一次打样四层板,跟你遇到一样问题,把过孔改大就好了。免费四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安捷伦示波器拆解的图,这种板子成品率很低?

成品率很低倒是不会,但生产效率低是必然的,板厂讨厌的就是这种表层稀疏且铜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安捷伦示波器拆解的图,这种板子成品率很低?

先说立场:非JLC官方人员。
对安捷伦来说,成品率没有任何问题,板厂外层图形电镀的时候减小电流或者减少时间就可以补偿(当然还有孔铜厚也变小的问题,可能需要之前的整版镀铜配合补偿才行,还是比较麻烦的,换句话说,估计要加钱 )。
原因很简单,这板子不是拼版做的,或者说拼的板子都是类似外层铜线很稀疏的。

而JLC这边并不能靠减小电镀电流或减少电镀时间来保证“孤线”,因为JLC是拼版打样,拼在一起的板子不能保证全都是外层稀疏的。为了兼顾有大面积铺铜的板子,势必要保持较大的电镀电流。然后“孤线”那边就会镀铜过多,如果间距小很小的话,甚至会直接造成线间短路。借用坛友的一张图,如下所示。

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没有被直接电镀短路,夹膜也会让膜下本该腐蚀掉的铜被保留下来,也会引起线间短路。同样见上图。

---------------------------------------------------
图片来源:GUO_GUO坛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品率很低倒是不会,但生产效率低是必然的,板厂讨厌的就是这种表层稀疏且铜少的 ...

很欣慰,真理越辩越明,不存在绝对的对错,站在不同的角度和视野会有不同的观点,知识掌握的越多,能理解的事物就越多,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自己走的路也会顺利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说立场:非JLC官方人员。
对安捷伦来说,成品率没有任何问题,板厂外层图形电镀的时候减小电流或者减少 ...

的确如此,如果这个单下1000片或10000片,板厂可以考虑专门独立拼版,生产时将调度电流专门调低,慢慢镀,工艺上这种孤立线路肯定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生产效率会低很多!价格也会高很多!但如果只是几块样板,哪个公司都不会用一整张大板去来料单独拼版电镀,这样成本浪费太多!  站在设计的角度上讲,这种设计是没有问题的,站在工艺的角度,几块板生产和大批量生产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能够彼此互相理解最重要!

网友H:
类似问题,建议审核时,应该做出提示(其他平台类似问题,都有电话沟通)

审核没有提示,从用户角度接了单就得服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类似问题,建议审核时,应该做出提示(其他平台类似问题,都有电话沟通)

审核没有提示,从用户角度接了单 ...

我做的板有0.3的孔,发过去后,嘉丽创的工作人员就马上打电话和微信通知,感觉服务挺好的。
样板可以用厂家极限,但量产就要放宽要求。

jlc4层都免费,够可以了。

网友:
非常好的平常心讨论问题,让我这种小白对PCB的制造工艺了解更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说立场:非JLC官方人员。
对安捷伦来说,成品率没有任何问题,板厂外层图形电镀的时候减小电流或者减少 ...

厉害厉害!学到、长知识、长见识
这从表象看到本质的能力,赞赞赞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首先非常抱歉因为品质的问题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查了下,从工艺的角度上讲,这个板是应该铺铜的,您这个板 ...

请教  把电源放内层  叠放次序上有没有讲究?

板子原来是两层的设计,想尽量减少些干扰  打算把电源和地分别作为内层  按4层的板生产

请教这样的话  电源和地  上下放哪个有讲究吗
好象次序上下对电路通断是不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教  把电源放内层  叠放次序上有没有讲究?

板子原来是两层的设计,想尽量减少些干扰   ...

一般是第二层GND,第三层VCC,这样干扰会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图是手册上给的,一张图是JLC的数据麻烦给指教下大概怎么个流程

这张图里是说了网线的差分线要求阻抗 100 Ohm,差分线之间的距离 6-8 mil.

指定线距离,然后用计算器计算线宽。

用嘉立创公众号的阻抗神器可以很方便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还是觉得设计冗余太小了,在嘉立创做我线径线距底线是7mil,95%以上是10mil,已经做K以上的数量,还 ...

还好吧, 我双面板就一直用0.15/0.15, 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第二层GND,第三层VCC,这样干扰会少一些;

好的 谢谢

网友:
好帖子,之前看过很多仪器的板子都是表层线路很稀疏,内层大面积铜,以为是常用设计工艺。没考虑过生产的潜在问题。

网友:
才知道走线是电镀上去的,我一直以为是从铜板上腐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