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nP 贴片机正式开源 + 后续【直播】

楼主(2021-08-11):
最新视频,0201 贴片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1167sX/

机器校准的视频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M4y1k7ry/

=================== 以下是 2021-12-6 12:51 编辑 的內容 =================

更新一個貼片視頻:
相機抽風,結尾沒有拍完整,結尾主要是快捷鍵手動擺放芯片(因爲懶得換吸嘴,用小嘴吸大料容易打滑導致偏移)
視頻最後有最終效果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L4y1H7ot
或者: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NTI4ODk3Mg==.html
或者:https://youtu.be/zz6A2N83bC0

=================== 以下是 2021-9-10 18:46 编辑 的內容 =================
先说说最近的进展:

1. Z 轴添加了力传感器,可以自动检测平台和物料高度。
2. 步进电机代码架构重大变更,之前是在变周期中断函数里,通过 IO 口发送脉冲,现在改为固定周期跑加减速规划同时配上位置环 PID,通过 PWM 发送脉冲,细分提到最高也不降速,抖动和噪音骤减。
3. 修复 485 摄像头在画面内容较多的时候 jpeg 数据会花掉的问题,会稍微降低一点帧率(受限 MCU 性能)。
4. 重中之重是完成初版 GUI 软件。

后续计划:

1. 统计想参加项目的人数,等再优化一波就可以出套件了。
2. 和坛友探讨一些结构,譬如是否加线槽履带、是否为步进电机加找零开关(找零开关目前是选配,接口和安装位置都有)。
3. 有 CNC 加工资源的坛友,希望可以协助打样和后续套件生产。
4. 后续各板子接线打算改成两个座子一进一出,方便接线,为此还要找一个更好的插头/插座。
5. 做一个小一点的 USB 转 CDBUS/RS485 的工具,USB 用 Type-C 座子,现在用的 CDBUS Bridge 有点大,而且 STM32F105 不好买,打算全线换成 STM32G0,(其它板子都已经是 STM32G0 了)。

此贴片机短期只是一个贴片助手,不是全自动,但至少 0402 的阻容可以比人工贴舒服很多
一些密脚的 ic,特别是 bga,放置前一刻建议人工核对一下位置,可以用快捷键或者游戏手柄操作,至少不用怕手抖
日后可以考虑增加更多摄像头,以及自动换装吸嘴的部件,和贴片电阻等元件自动翻面的部件

全自动貼片機配置会麻烦很多,要配置飞达、要錄入器件,体积也大很多
半自动配置简单,导入 kicad 生成的座标文件,放上板子,定位点用方向键微调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工作了,元器件不用配置和录入

下面是近期工作展览:

首先是最早发出来的 demo,元件抓取使用背部打光,因此光学识别稳定且简单,可以参见最早发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725-1-1.html

(最早的視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2NjQ5MjEwNA==.html  或者 https://youtu.be/kLpX0jH0hYA

然后,除了贴片,还可以分板,很小的板子很难用其它工具分板:

(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2NzYwNTg0OA==.html  或者  https://youtu.be/I44vDcwH01g

然后,除了分板,还可以打印,除了普通的纸张,还可以在木板、盒子等物件上打印彩色图文: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MjA2NDE0MA==.html  或者  https://youtu.be/r6bBqGQhlzU

接下来说一下主要功能 -- 贴片 的 GUI 工具:

目前可以直接导入 KiCad 输出的座标文件(正反面都支持),导入的数据按照大类 Footprint 和小类 Value 分类,每当完成一个小类的贴片工作,就会自动暂停,等待用户换料。
导入到 Components 列表中的大类、小类 以及每一个器件,都可以鼠标拖动排序。
鼠标点击某一个器件,摄像头会移动到该器件所在位置(圖中綠色 + 字光標不太顯眼。)

此软件每次可以贴多个板子,所有板子都完成当前料的贴片才会切换下一个料。
Fiducial pcb 是 pcb 文件中任意选取的两个定位点的座标,两个点离的越远越好。
Fiducial cam #n 是移动摄像头光标,定位到 pcb 对应参考点时的机械座标,有多少板子就有多少行,只保留一个空栏,其后自动隐藏。

Comp search #n 是散料摆放的位置,可以有多个点,如果当前点所在區域没找到料,会扫描下一个搜寻点,同样只保留一个空栏,其后自动隐藏。

Grab offset 是摄像头中心位置到吸嘴中心的偏移。(aux 座標是用於測量,方便用來校準此 grab offset。)

top z 是默认工作高度。

Show target > Goto comp > Snap ... 是每个料贴片的步骤,绿色代表当前步骤,暂停的时候,可以点击修改当前步骤。

<- -> ^ v Up Down CW CCW  是方向键,用来移动 xyz 机械,一般通过快捷键操作,后续考虑添加游戏手柄。

下面记录一下 Z 轴力传感器的添加,原本是打算买一个力传感器部件,但找不到短的,不好加,后来打算自己做传感器。
自己做传感器的话,原本也要改一下结构,外发 CNC 加工,但是周期很长,又很贵,所以自己动手改造。
先把仅有的一个件拆下来,用铅笔打上草稿:

然后亲自学习并首次人肉操作切削,搞断 2 个头:

结果有点切太薄了,可以凑合用(因为不熟操作,所以中途没有拿下来试厚度):

然后首次尝试粘贴全桥应变片:

最后等后续打的硅胶干了之后,安装回去的效果:
(买的 HX711 模块,用高温胶带包好后,再用厚魔力透明双面胶固定)

顺便一提,Z 轴力传感器并非接在 Z 轴电机控制板上,而是就近接在 R 轴(旋转)的电机控制板,
因为用的 CDBUS 支持多主对等传输,所以是由 R 轴控制板主动上报给 Z 轴控制板,对主机软件毫无干扰。

GUI 软件截图左下角,是 R 轴打印出来的力传感器数值,用于调试。
R 轴目前是向组播地址发送力传感器数值,主机端也可以加入此组播地址,以便在关闭打印调试的时候获取力传感器数据。

最后贴上 cd_pnp gui 工具的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np ,电机、摄像头的代码都在我的 github,就不一一贴了。
工具本身应该和 cdbus gui 一样可以跨平台

网友A:
前排学习!DIY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的折腾精神。
作为5年前玩过一段时间贴片机的人,现在因为业务转型,已经对贴片机没有太多想法,只能围观一下。
此机型应用定位非常清晰,只是辅助研发工程师做小贴片和ic打样用,也许会取得成功!

我现在有1台cnc,目前自己的工件生产忙不过来。
如果过一段时间,我多买几台cnc,可以考虑承接此机型的套件生产。

网友:
视频建议B站吧

楼主:
過兩天更新新的視頻,新的還沒來的及拍,昨天修步進電機的 bug 修到早上 5 點多才離開公司
我的滑翔傘的板子回來兩週一直也沒貼(只用小驅動板轉動了一下我的螺旋槳),打算貼片機 GUI 搞差不多用 GUI 工具貼,明天可以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学习!DIY成本大概多少

最貴的是 4 個滑軌,自帶電機,我之前買是 ¥1422
其次是 CNC 鋁結構件,不過組團會便宜很多,底板是 CNC 的亞克力板(我做了一件亞克力板是 ¥150)
剩下是一些電路板,目前電路板共 8 塊,加起來估計五六百吧
還有一個背光源、R 軸電機、吸嘴、小氣泵、小氣閥 等
順利的話,應該在 3 千左右

网友:
竟然自己贴应变片做传感器……

网友C:
瞟了一眼CV的代码,看起来目前现在的代码是按照方形模型处理,所以只处理阻容对吗?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CD-PnP开源贴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過兩天更新新的視頻,新的還沒來的及拍,昨天修步進電機的 bug 修到早上 5 點多才離開公司
我的滑翔傘的 ...

已经为你创建了:CD-PnP开源贴片机 分论坛。

为了方便讨论,你可以分拆成不同内容的主题。

另外你是版主,编辑本板块都帖子不受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瞟了一眼CV的代码,看起来目前现在的代码是按照方形模型处理,所以只处理阻容对吗? ...

gui 代碼還沒怎麼整理,稍微有點小亂。

不限阻容,sot、sop 等試過都可以,雖然是長方形盒子,但它是会自動縮小的盒子,所以還是可以框住、鎖定器件。哪怕是三角形都沒問題。

有一個限制是當盒子接近正方形的時候,無法區分 0 度和 90 度旋轉,所以 gui 界面有一個限制識別角度的功能,對於這種器件,要求擺放的時候,要按照 0 度旋轉的姿態(和封裝庫的朝向保持一致),譬如正方形 qfn 芯片要放正,1 腳是左上位置。放歪一點沒關系,不要超過 45 度就好。

即便可以區分長寬,但是對於有極性或者是芯片類器件,雖然不須要限制識別角度,但依然要求按照默認 0 度姿態擺放,此時誤差角度理論上不要超過 90 度就行。

還有一些器件,吸取點不是正中心,要加一個偏移位移,後續會加一個匹配規則機制,自動匹配哪些封裝要偏移多少,以及是否要限制角度。規則本身用戶可以自由編輯。

器件列表我留了一個 OFS 就是打算顯示規則匹配結果的。是 offset 縮寫,後面可能會改名字。

以後可以考慮識別完位置後,關掉背光,切換到頂部打光,再次拍攝來識別芯片方向。
我最開始只用頂部打光,試了很多算法,位置很難識別準確,對光源和攝像頭要求很高,用來輔助就不用那麼高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为你创建了:CD-PnP开源贴片机 分论坛。

为了方便讨论,你可以分拆成不同内容的主题。

好的,多謝。

网友:
厉害,业余时间搞这么复杂的东西

网友:
这种是大工程,没有一般的毅力、兴趣、动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关注一波,本来也想买这个贴片机,方便样机和小批量的制作。

网友E:
JLC已 经新到了 一台实验研究用的CNC加工中心(北京精雕的,不是雕刻机,是加工中心,北京精雕有自己开发的 surfmill软件,后续正式合作可配合嘉立创做定制化改造,这个是我们选型加工中心的一个重要考量因数),目前阶段仅用做软件调试优化,还不做具体业务,可以帮楼主做加工,顺便磨合磨合给师傅们练练手;

楼主可以联系我具体怎么推进;

网友F:
我听说还有一个open-PNP,PNP这东西系统复杂,楼主牛啊

网友C:
顺便分享一下我之前设计的自动挤锡浆工具。有用EFD针筒的,也有直接装针筒锡浆的。希望简单的板子能省掉钢网。

但无论哪种都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活塞移动和出锡浆并不同步,延迟很大。估计黏度和气泡都有关系。

网友G:
量少就手焊,量多就机器,简单点好。
这个系统太复杂,还得考虑寿命,估计得花不少时间才能完善。
一般自己设计的做样机就手工焊,验证后就让机器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的折腾精神。
作为5年前玩过一段时间贴片机的人,现在因为业务转型,已经对贴片机没有太多想法 ...

CNC什么型号 也想整一台玩玩

网友:
小型的贴片机能解决取料的问题,那么就没有打样贴片的事情了。
自己贴的好处太多了,唯一不爽的是小型的可靠性不行!

网友:
牛牛牛,涉及到的技术太多了,建议几个人各司其职,共同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听说还有一个open-PNP,PNP这东西系统复杂,楼主牛啊

openpnp 完善程度更高,全自动,我这个偏向工具类,半自动
全自动配置会麻烦很多,要配置飞达、要配置器件,体积也大很多

半自动配置简单,导入 kicad 生成的座标文件,放上板子,定位点用方向键微调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工作了,元器件不用配置和录入

个人最不喜欢 openpnp 的一点是,它的核心代码是用 java 写的,而我不喜欢 java,没精力去学可有可无的语言
我用的是 python 和裸 javascript,是值得工程师学习和掌握的两个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分享一下我之前设计的自动挤锡浆工具。有用EFD针筒的,也有直接装针筒锡浆的。希望简单的板子能省掉钢 ...

简单的板子也大多有 mcu,常用的 tqfp、qfn 管脚密,自动挤锡浆难度太高了,精力有限可能要以后再说,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考虑参与做这个配件

接下来,我会先发一个帖子,说一下我平时用钢网和桌面回流焊的一些经验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少就手焊,量多就机器,简单点好。
这个系统太复杂,还得考虑寿命,估计得花不少时间才能完善。
一般自己 ...

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样机几乎天天有

除了公司业务的各种样机,我业余的一款 pcie 的开发板 cdpga-p1,1/4 巴掌大小都不到,器件也不是很多,贴两三块大半天就没了,贴的过程还很痛苦
开发板这种量又很小,核心 fpga 器件贵,批量备料不现实
而且,主芯片 bga 用手放的话,容易放歪,就算后来推正,焊好后也容易不良,还没法确认是不是推正的时候把锡膏搞乱
有时候,芯片放歪,不敢推正,要把板子锡膏擦掉重新刷,擦掉的时候小过孔等小空隙中还会藏一些锡膏,也容易导致后续不良

jlc 贴片服务初期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贴一下电阻电容,其它芯片板子回来自己焊,都很多人需要
用我这个工具,就算各别器件不好自动贴,趁锡膏没过炉,哪怕手贴也比过炉后再焊接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C已 经新到了 一台实验研究用的CNC加工中心(北京精雕的,不是雕刻机,是加工中心,北京精雕有自己开发的 ...

好,感谢,jlc 可以解决 cnc 这个头疼的问题就太好了。

网友:
这个超级好,关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样机几乎天天有

除了公司业务的各种样机,我业余的一款 pcie 的开发板 cdpga-p1,1 ...

兄弟确实精力旺盛,牛!

这么多的项目都量产了吗?

网友:
跟进。最近都在做些小板子学习esp32,0402手工贴起来很吃力了,手抖得一批,有个半自动带视觉辅助的微型贴片机确实好很多。

网友H:
楼主大牛.    几片100来个器件,多为阻容+几个lqfp的板子,需要多久能贴完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板子也大多有 mcu,常用的 tqfp、qfn 管脚密,自动挤锡浆难度太高了,精力有限可能要以后再说,有 ...

看到视频锡膏粘的成片都可以。另外脚密的简单的钢网印刷机也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大牛.    几片100来个器件,多为阻容+几个lqfp的板子,需要多久能贴完呢?

還沒仔細測過,大概十來秒一個料,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優化好一點應該可以比手貼至少省一半時間,手貼找料、整理料很費時間,而機器在貼片當前物料的時候,我們可以提前準備下一種物料,並行操作,而且以我試用的經驗,還可以利用空隙時間吃一餐外送。

同時貼的板子數量越多越省時間,因為手貼多個板子,要來回小心地移動各個板子位置和角度,不然礙手,機器則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视频锡膏粘的成片都可以。另外脚密的简单的钢网印刷机也刷不好

如果不是非常在意锡桥的话,QFP之类的封装横着拉一条就可以。

网友:
高手,我只能看看了。。。。。。但是感觉这加工精度玩不好贴片机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系统很复杂。

网友:
楼主,如果想学习或者参与这个项目的话,是不是直接关注github就行了

网友:
支持这个项目,帮顶起,也会一直关注...

网友J:
楼主,有一个问题,你设计的cdbus,这个有计划流片的吗?我记得哪个帖子看到你说过,现在有出来不?比较关注这个低成本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一个问题,你设计的cdbus,这个有计划流片的吗?我记得哪个帖子看到你说过,现在有出来不?比较关 ...

歡迎關注 github,有什麼動態,論壇也會更新

合作的一家老牌 CPU 公司,有一款內置 CDBUS 的 CPU 已經回來幾個月了,快公開發布了,獨立 SPI 接口控制器要再晚一點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楼主的折腾精神。
作为5年前玩过一段时间贴片机的人,现在因为业务转型,已经对贴片机没有太多想法 ...

用贴片机打样是很累的。如果没有后续批量,真不如手工贴。

网友K:
强烈支持一下,机架想做好一点的话我可以帮忙

网友:
墙裂支持,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歡迎關注 github,有什麼動態,論壇也會更新

合作的一家老牌 CPU 公司,有一款內置 CDBUS 的 CPU 已經回 ...

好的非常期待,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强烈支持一下,机架想做好一点的话我可以帮忙

欢迎,我刚开了帖子,上传了 3d 原文件,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大改的话担心周期太久,怕有人等不急,还有是希望体积保持小巧

网友L:
简单建议,丝杆换成1204丝杆,国产的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简单建议,丝杆换成1204丝杆,国产的已经很便宜了。

1204丝杆 慢到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1204丝杆 慢到飞起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不为速度而来的,减少维护,稍提高精度,也是很加分的一个选项,但同时会稍增加重量和体积。

网友:
什么1204的丝杠,我印象里这种东西还是要有点精度才可以的,毕竟很多器件尺寸很小并且放置要准确。所以虽然不能像造机床那样造,起码10%的努力还是应该有的。但看起来这个东西又是冲着性价比去的。好多人分不清楚玩和挣钱的区别,玩根挣钱的差别是巨大的。

网友:
搞那种像爱普生的机器手臂是不是更好些,免用丝杆,感觉丝杆太慢了,也许用odrive就可以了。

网友:
能挤锡膏不?加上这个功能最好,可以省很多钢网,做一2块验证板时最好

网友:
希望你能成功。记得 n多年前几个人搞贴片机,搞了个论坛,然后开源,不断迭代,成为了今天市面上常见的桌面贴片机。然后那几个人关闭了论坛,所有都结束了。后面的人如楼主,重新研究,重做一切。

网友N:
折腾过贴片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如花4W买一台CP45,丝杆机又快又稳定,6头同时吸取飞行瞬间识别,220V有个插座就能用,一定要从专门从事二手翻新维修的贩子手上买,保质期内有问题上门服务,后面上门费1000一次,折腾几次自己也会了,而且飞达便宜,气动的30一个,自己买点易损件,回来修修就能用,小型创业太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折腾过贴片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如花4W买一台CP45,丝杆机又快又稳定,6头同时吸取飞行瞬间识别,220V ...

DIY贴片机的好处就是自由度高;几年前也考虑;唯一麻烦的是飞达。
比openpnp晚了太多年;缺少配套的驱动版等。动手能力差的基本完不成这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E:
JLC已 经新到了 一台实验研究用的CNC加工中心(北京精雕的,不是雕刻机,是加工中心,北京精雕有自己开发的 ...

这有什么好磨合的;靠的是编程师傅;目前使用北京精雕的少了;不像之前做微针测试需要购买的北京精雕(时代的发展;大多厂精度也还行了);使用北京精雕JDP软件的目前比较多;surfmill是后期发展出来的产物。
相比UG;powermill和Mastercam差距还是有的。

一台设备只适合做工件修改;做其他还是不够。

不过北京精雕真的很贵;JDLVM550T_A13S ;报价41~42万;优惠下来37~38万。

对于小型的工厂可以买2.5台其他品牌;其他品牌800*800台面;带刀库的价格在14万到15万。

网友:
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二手机成品机已经下探到万元,楼主还要继续做,我实在是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O:
这有什么好磨合的;靠的是编程师傅;目前使用北京精雕的少了;不像之前做微针测试需要购买的北京精雕(时 ...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模型相类似,材质类似,那么编写的刀路也就是类似的;
现在一个编程师傅1天处理不了多少模型的刀路,如果以后每天有几百个到上千个模型需要处理,靠编程师傅能做得过来么?
JLC的优势就是数量特别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已经上机验证过没有问题的刀路模型全部存档,等积累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后面来的模型肯定
能找到类似材质,类似形状已加工做的模型;将这个类似模型的刀路调出来,差异的地方改改,是否就不用重新编写刀路了.....,那么编程时间是否会大幅缩短?
当然,还有很多需要考虑和优化的地方,小作坊,小CNC工厂不会去浪费精力研究这些,JLC来做,做一些能促进行业发展的事情,万一做成了呢,哈哈;
北京精雕的机器是比较贵,今年的状况完全是供不应求,能供不应求的产品不能说是没有优势的......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结果也会不同;

网友P:
2. 步进电机代码架构重大变更,之前是在变周期中断函数里,通过 IO 口发送脉冲,现在改为固定周期跑加减速规划同时配上位置环 PID,通过 PWM 发送脉冲,细分提到最高也不降速,抖动和噪音骤减。

这个能详细对比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2. 步进电机代码架构重大变更,之前是在变周期中断函数里,通过 IO 口发送脉冲,现在改为固定周期跑加减速 ...

之前是:
搞一個 timer 定時器,在定時中斷內,實時規劃 T 型加減速,得出新的速度,然後根據新的速度設置 timer 下一次中斷的間隔時間,timer 中斷的間隔在加減速階段是不斷變化的
脈衝是在中斷內 軟件控制 gpio 輸出的

現在是:
用一個 timer 發送 pwm
再用另一個 32 位的 timer 自動計數 pwm 輸出的脈衝數
再用另另一個 timer 固定週期(5 khz)進入中斷函數以規劃 T 型加減速,以及用 pid(位置環)去更新 pwm 的週期(週期和速度是反比)

pid(位置環)輸入量:T 型加減速規劃出來的目標位置、timer 自動計數 pwm 得到的當前位置;輸出量:pwm 輸出脈衝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
搞一個 timer 定時器,在定時中斷內,實時規劃 T 型加減速,得出新的速度,然後根據新的速度設 ...

谢谢,我再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模型相类似,材质类似,那么编写的刀路也就是类似的;
现在一个编程师傅1天 ...

你忽略太多;比如人工成本;这点还真比不过小作坊
从我了解来看;不同材料的加个相关参数很难做到标准化
刀具的品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模型相类似,材质类似,那么编写的刀路也就是类似的;
现在一个编程师傅1天 ...

ProtoLabs的模式可以借鉴一下。这家公司在FAQs里面就提到了他们是自动生成刀路的。
Proprietary software automates toolpath generation to decrease manufacturing times and reduce costs.

如果全自动比较困难,我猜也可以尝试半自动。让用户自己生成刀路,由软件保证不撞机,不过载。这样还有个好处是可以让用户准确的定义哪些特征重要,哪些特征不重要。

网友K:
开玩笑,用户代码里要是g0 z-1000.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忽略太多;比如人工成本;这点还真比不过小作坊
从我了解来看;不同材料的加个相关参数很难做到标准化

人工成本后面可能不是个事,机械加工现在很多大厂的车间实现了自动生产;我去参观过 北京精雕的自动化生产演示车间,机械手自动装夹,自动在机测量,自动刀库管理都实现了;
前期把毛胚料码放好,机子可以无需人工干预干一天;

不同材料参数肯定不一样,但还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参考借鉴的,不要追求太高的极限加工效率,一般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rotoLabs的模式可以借鉴一下。这家公司在FAQs里面就提到了他们是自动生成刀路的。
Proprietary software ...

感谢,我去查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玩笑,用户代码里要是g0 z-1000.怎么办

作为一个加工中心上机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菜鸟猜一下:

让用户生成刀路那刀路模拟肯定得有。有模拟器的话一般的问题大概也都能模拟出来。 z-1000这种问题应该是好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我去查查看下;

Protolabs没怎么具体提他们是怎么干的。

这个视频16~30秒提了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Q5ZI1mtKs

这个视频介绍他们的生产流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r54x4HEkU

更多公开信息基本没了。不过Protolabs的主程序员linkedin倒是提供了一些信息:

Responsible for toolpathing, probing, and CAD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of Proto Labs' in-house CNC Mill/Turn CAM package. Created DSLs for type-safe G-Code output, algorithms for 3D collision detection and spatial queries, as well as feature detection for feature-based toolpathing. Help refactor large swaths of the C++ application and libraries in order to unify CNC Mill and CNC Lathe support.

Created prototype ML algorithms for instant evaluation of CAD models for cost estimation / manufacturability metrics. Apart from generic geometric features, used fast machining simulation algorithms to inject CNC machinability constraints into the developed models. A variant of the machining simulation I developed is also used for toolpath ver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in internal applications.

I developed several enhancements to Proto Labs' MIM (metal injection molding) and Thixomolding automatic quoting process - algorithms for estimating the quantity of MIM parts that fit in a sinter tray, and for estimating the maximum material flow length during magnesium casting. Implemented high-performance interactive collision detection used while designing machining fixtures for molded parts.

My first experience in toolpath algorithms was to improve automatic tool selection and to vary tool feed rates based on cut types. Developed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for uncut material during automatic and manual tool selection.

另外大概提一下我比较常用的刀路软件HSMWorks,这是autodesk家的产品,对于小用户的三轴2.5D加工是免费的,Fusion 360里集成的版本支持免费3D加工。Autodesk家的好处是各种材料数据库相当完备,而且旗下有instructables提供完善的教程。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联系Autodesk的国内办公室看看有没有办法直接获得一些方案,或者是把下单集成到CAM功能里去,节省加工端的人力,也节省沟通成本。

网友:
有成品了没? 可以搞台折腾一下。 机械不懂, 电子 可以看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
每次手工焊板子,都会想年纪大了手抖可如何是好。楼主这样的半自动辅助工具正好可以解决手抖的问题

网友:
围观,啥时候出套件啊,搞一套玩玩

网友Q:
引用 楼主:
歡迎關注 github,有什麼動態,論壇也會更新

合作的一家老牌 CPU 公司,有一款內置 CDBUS 的 CPU 已經回 ...

能透漏一下CPU公司或者芯片的型号吗?

楼主(2021-09-10):
引用 网友Q:
能透漏一下CPU公司或者芯片的型号吗?

Ingenic x1600

樓上等套件的還要再等一下下,順便彙報一下進展

稍微整理了一下 gui 代碼,readme 稍微寫了一下
沒有硬件時,gui 現在也可以預覽和試運行

步進電機驅動已經改好板,改成 molex 5268 座子,485 改成兩個座子,一進一出方便接線

攝像頭板也要改 molex 5268 座子,這個等週末改一下
usb 轉 485 的板子小型化,改 stm32g0b1kbt6 正在進行中(目前用 ket6 代替),因爲芯片有 type-c 的 power delivery 控制器,打算用起來,研究花了一點時間,如果可行,就可以省掉額外的 12v 電源了

然後熱心壇友 lhaoyue 正在幫我畫氣泵的板子,打算同時支持 傳統氣泵 和 超聲波微型氣泵,之前的氣泵控制器是我拿其它板子飛線的,等進展多一點可能要專門開個帖子

网友:
感谢,正好有用X1000E,在评估X2000

网友:
目前进展如何?

楼主:
最近板子都升級成 2 路座子,方便串聯,usb 轉 485 的板子也重新搞了一個小的,前幾天貼片的時候,都快貼好了(圖中已經把貴重器件回收了),
才發現 mcu 32 腳的和 48 腳的竟然一樣大,尷尬了,只能換成 48 腳的 qfn 封裝,才能放的下,但是 qfn 封裝的現在還買不到
(目前的 32 腳的型號是:STM32G0B1KET6,想換成 qfn48 腳的 STM32G0B1CCU6)

電機、攝像頭,以及 usb 轉 485 板子的 3d 圖:

usb 轉 485 老版本和新版本對比:

因爲我還在頭疼 usb 轉 485 的 mcu,壇友負責的氣泵的板子我還沒有過問進度

usb 轉 485 不行的話就只能先用老的湊合,老的用的 STM32F105RBT6 也很難買,很貴
然後,我接下來還有幾個板子要貼片,趁機再調試一下,主要是精度方面還有一些小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板子都升級成 2 路座子,方便串聯,usb 轉 485 的板子也重新搞了一個小的,前幾天貼片的時候,都快貼 ...

我有团队,如果机械部分或整机组装调试想外包,可以找我们,当然在商言商,我们需要合理的利润

楼主(2021-12-01):
滿久了,更新一波進度

這段時間,我自己做爲用戶,三天兩頭做板就會用這個機器,然後反饋問題給我自己,進而優化解決,主要有以下:

一開始發現有誤差,一直以爲是機械間隙導致的,其實不是
但機械間隙的問題也可以優化,具體看隔壁 3d 原文件的帖子

步進電機 pwm 發脈衝的代碼有問題,5KHz 的位置環中斷的每次到來都會使脈衝週期突變(最開始是測試過波形的,改其它東西改出的問題);
伴隨脈衝週期突變的另一個問題是,脈衝計數也容易出問題,之前頻繁關閉和打開 timer 導致的,最新代碼不再關閉 timer,簡化了代碼,同時不容易出錯
(最早之所以選擇關閉 timer,是因爲我不想初始化 pwm 的時候,也會輸出一個脈衝,其實是不影響的,因爲此時電機芯片沒有使能)

pcb 的擺放之前要求要儘量放正、不要歪,如果歪了,元件的位置不會偏,但是放置器件還是按照 pcb 旋轉角度爲 0 度的情況,放置器件到 pcb
優化後的軟件,放置器件的角度會跟隨 pcb 的擺放角度

攝像頭和吸嘴距離的校準,之前只是爲了防止旋轉不同心帶來誤差,默認是旋轉到 0 度進行校準,以及元件的抓取
忘了貼到 pcb 的時候的旋轉也會帶來誤差
優化後的攝像頭和吸嘴距離的校準,需要分別校準 0 度和旋轉 180 度的兩個姿態,效果一下子好了非常多

校準的小技巧,用複寫紙墊在白紙上,用 base z 自動探測按鈕,讓吸嘴按壓複寫紙打點,要記得清零一下 aux 相對座標值
然後,用當前的參數快速移動攝像頭到打點位置,然後微調位置,讓光標對準打點的痕跡,然後 update 當前 aux 相對座標值爲校準值即可
一般只有更換吸嘴才用重新校準,一般也不用換吸嘴,我用 502 規格的吸嘴,默認是吸 0402 器件,實際上吸 tqfp64 的 stm32 mcu 都沒問題(小嘴吸大料,旋轉會有一點打滑,放置前要用快捷鍵手動調整一下)
新軟件增加了 go home 按鈕,且 rotate 電機上做了 0 度標記,斷電前先 go 一下 home,下次上電確保 rotate 電機位置不變,就不用重複校準,就算位置不對,手動旋轉一下,讓 0 度標記對齊就好
如果要校準大吸嘴,複寫紙打點的痕跡可能不明顯,可以直接上印泥(另外一提,複寫紙也有薄款單面的)
後續也會考慮增加一個朝天的攝像頭,專門用來校準

壓力設置的比較小,打點痕跡不是很明顯(因爲老的結構件力傳感器連接處太軟了,力大了形變會比較大,白紙換軟一點的應該會好一些,或者同一個位置重複打點多次)

軟件還增加了一個 height 記錄功能,只要是同一個封裝,抓一次料就記錄了其高度,後續擺放和抓取會快速升降到離目標只有 1 mm 的距離,然後再降低速度以配合力檢測
軟件的其它細節也優化了很多,不一一例舉了

新的電機和攝像頭 pcb 實物也貼一下:

再順便說一下電機的最大速度問題,速度快了會失步,改大電機電流配置也沒效果,後來發現不用改電流,要增加電壓,不過目前 12v 的速度也夠用了(板子本身支持到 24v 沒問題)

目前用起來比手貼爽多了,準備收尾,有空我先拍一個完整的貼片視頻

网友G:
买个杰美康的便宜伺服,无刷都可以,效果刚刚地,比步进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杰美康的便宜伺服,无刷都可以,效果刚刚地,比步进强多了。

絲桿模組的電機和絲桿是一體的,不方便換電機

前段時間,我打算在現有硬件上,通過軟件實現類似 FOC 的方式控制步進電機
想想還是算了,步進電機目前在這個場景的效果也足夠好

我自己這麼多年一直有在做 FOC 伺服,爲何還要買別家的
目前只有自己的伺服,可以和攝像頭共用一條總線、命令可以對接 CDBUS GUI 工具,所以也不方便用別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絲桿模組的電機和絲桿是一體的,不方便換電機

前段時間,我打算在現有硬件上,通過軟件實現類似 FOC 的 ...

请教一下大佬,有没有那种空心的编码器,内孔直径40到50毫米,想做空心的直驱foc伺服,价格要便宜,谢谢哈!

杰美康的一体化伺服也很便宜,3百多块,我试过比什么odrive的强太多了,自己做性能不一定搞得过厂家的量产品。它里面有stm32f103和fpga,用acs712做电流采样。

感觉现在foc伺服也烂大街了某宝上大把的直驱或带减速机的,也是最低2,3百钱块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大佬,有没有那种空心的编码器,内孔直径40到50毫米,想做空心的直驱foc伺服,价格要便宜,谢谢 ...

ic-haus 的看一下,可能沒這麼大的孔

楼主:
增加一個貼片視頻:

相機抽風,結尾沒有拍完整,結尾主要是快捷鍵手動擺放芯片(因爲懶得換吸嘴,用小嘴吸大料容易打滑導致偏移)
視頻最後有最終效果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L4y1H7ot
或者: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NTI4ODk3Mg==.html
或者:https://youtu.be/zz6A2N83bC0

网友R:
引用 楼主:
增加一個貼片視頻:

相機抽風,結尾沒有拍完整,結尾主要是快捷鍵手動擺放芯片(因爲懶得換吸嘴,用小嘴吸 ...

感觉小尺寸从编带里取出零件保证都是向上或保证方向不乱掉也比较麻烦,电阻什么的很容易就会翻转180度印字面朝下,sot323也很容易侧反。

如果在平台边缘3D打印一个可以插入编带的槽,配合顶部照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从编带里取出零件而不需要徒手摆上去呢?
(不是说要取代徒手摆放,徒手摆放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觉小尺寸从编带里取出零件保证都是向上或保证方向不乱掉也比较麻烦,电阻什么的很容易就会翻转180度印 ...

試過顶部照明,識別精度不行

目前使用,0402 的電阻翻正很容易,先把料撒在抓取位置,然後用一小段空的 0402 的紙載帶,稍微拔弄兩下就全部正了,比想象中的容易(你可以在稍微防滑一點的表面,譬如硅膠墊上面試試,用紙載帶拔弄若干 0402 電阻)
其它的 sot23 等封裝和電阻比數量要少的多,所以問題也不大

网友G:
技术确实牛逼。就是速度太慢,噪音太大。手工焊还快些。
大神直接上foc直驱,像那个odrive的视频一样,刷刷刷超快。或者不用这种XYZ结构,用一个大的旋转手臂,直驱,是不是更快些?反正板子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确实牛逼。就是速度太慢,噪音太大。手工焊还快些。
大神直接上foc直驱,像那个odrive的视频一样,刷刷 ...

目前供電是 12V,可以增加電壓到 24V 或以上,速度可以翻倍,但是沒有必要

目前從元件盒找料的時間和貼片機工作的時間差不多可以吻合,不能貼的太快,因爲找料不夠快

目前,從元件盒找料、取料、把料放回原位,會消耗很多時間,手工貼片也有同樣的問題
然而,機器貼片的話,人工找料 和 機器貼片 是並行操作,而且不用人工檢查貼片位置、不用來回移動 pcb(貼多塊的時候),所以肯定不會:「手工焊还快些」(除非有個助手幫你找料、遞料)

而且,機器貼片,會有一個按壓力,後面過桌面迴流焊的時候,不容易有立碑或虛焊之類的不良

要做到同樣精度,手臂的價格應該是 XYZ 结构的 10 倍以上,手臂在這種場景並沒有優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供電是 12V,可以增加電壓到 24V 或以上,速度可以翻倍,但是沒有必要

目前從元件盒找料的時間和貼 ...

其实不用太快,在平台的周围放20多个小格子,如果空间不够,也可以分批放,但是一定要可拆下,快速替换。

我觉得翻转有必要搞成自动的,这样不用人工干预,贴好一片,再放下一片,这就足够了。

如果只焊一片,和人工比确实优势不大,但是如果你要焊第二片,心情是非常的不美丽的,到第三片会很抗拒。

所以焊接5片,我觉得这就是这机器的价值了。

要考虑应用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先焊接一片,调试完,然后再焊4片,给客户测试,这样能有效避免浪费,这是JLC这样的SMT项目做不到的地方,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目前用jLC 贴片,我只是把电阻电容焊接下,其他的不焊接,回来用烙铁拖,但是往往调试第一版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就得打下一版,那剩下的4片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供電是 12V,可以增加電壓到 24V 或以上,速度可以翻倍,但是沒有必要

目前從元件盒找料的時間和貼 ...

是那种类似爱普生的机器手臂,不是那种多关节看着怪怪的手臂。

网友S:
话说设计上摄像头走485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话说设计上摄像头走485的目的是?

接线和布线方便,后续还会增加摄像头,依然是一条 485 总线就搞定
多个摄像头一起工作带宽通常也够,而且,因为这个场景多个摄像头不用同时工作,所以理论上可以增加超多摄像头

如果用传统方案,则要接好几条 USB 线,而且,众所周知,USB 在工业领域很不稳定,线也没法接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分享一下我之前设计的自动挤锡浆工具。有用EFD针筒的,也有直接装针筒锡浆的。希望简单的板子能省掉钢 ...

这个工具还有哪 能不能买一套试试?

网友(2022-02-10):
贴片机开始做了没有?我也想要一台,另外我自己有机械厂,各类设备齐全,可全套加工组装出来,说句实话,这个机器精度一方面来自于丝杠,轴承,导轨等的精度等级,另外组装水平更为关键!不然再好的零件组装不好也是没有精度的,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当然我说的合作,可以是只给你加工也可以,需要投资一部分也可以!

网友:
最近刚好看到秋田纯一也在搞贴片机。他是使用3D打印机机架为基础,跳过机械部分。贴片的部分也做了摄像头识别散件,和点锡膏。LZ不妨也参考一下。

https://github.com/akita11/ChipMounter

网友(2022-03-16):
最好点锡膏也一并搞定,刷锡膏也是非常不好的体验

楼主:
春节期间离职,有点耽误,更新一下进度。。。

最近修复了之前步进电机的一些问题:
- pid 追踪的不够接近、到达目标位置容易超限较多
- 中途修改目标位置,速度有时会突变,如果目标和当前位置很接近,会停不下来
- 限位开关停不下来,和上一条有关系
- 不能超低速运行

目前可以上电自动归位了。

另外,解决了卡进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校准摄像头和吸嘴相对位置

之前校准要靠吸嘴通过复写纸在白纸上打点,然后再用摄像头对准打点的位置,操作很麻烦,打的点也不清晰,如果换大吸嘴,在白纸上留下的痕迹估计会更不清晰。
而且要重复操作两次,分别对应吸嘴旋转 0 度和 180 度的校准。

所以决定稍微延迟一下下,标配增加一个摄像头,专门用来校准:

原理是在亚克力顶面雕刻一些 marker,上下两个相机都可以通过这些 marker 找到中点,通过这个中点做为桥梁,来校准吸嘴。

然而遇到的问题是,marker 是激光雕刻,不够清晰,可能换成印刷会好一点,但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如何打光让两个摄像头更好的识别 marker,和识别吸嘴位置

因为贴片机是开放的,背景不单纯,很容易受到环境光线影响,我打样了好多不同图案,都不够理想,最终决定放弃全自动校准

转而使用光学辅助的手动校准,具体方式是,不再用激光雕刻 marker,改用十字线标定尺(纯十字,不带刻度):

嵌入到亚克力板里面:

新的校准方式:
1. 通过预存的位置,把主相机快速移动到标定尺中间位置,手动让主相机中心光标对准标定尺中心,然后清零 aux 辅助座标
2. 通过快捷键把吸嘴移动到标定尺中间位置,并通过快捷键调整高度让吸嘴接近标定尺
3. 微调吸嘴 xy 位置,通过下面的摄像头观察,使吸嘴中心位于标定尺中心,使用 aux 值快速更新 0 度的校准值
4. 把吸嘴旋转到 180 度,再次微调吸嘴 xy 位置,然后同样是使用 aux 值快速更新 180 度的校准值

为了进一步增加准确度,或者标定尺高度有变化,可以在第 1 步之前增加一步:
通过预存的位置,把吸嘴移动到标定尺中间位置,然后通过自动探底功能,找到标定尺的准确高度。

软件已经优化了双摄像头画面快速切换等功能。

目前,我手上的电机和摄像头等板子都是老款,新款总线是两个座子,更方便接线
接下来,我要把我样机的板子都换成新款,然后定制连接线、定制包装盒等
应该很快可以上线了,预计一个月左右

网友T:
摄像头没有专用光源?这样环境适应能力差,帧率也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摄像头没有专用光源?这样环境适应能力差,帧率也下降。

主攝像頭有光源,放元件的平台本身就是光源

攝像頭也留有光源接口,可以在攝像頭附近貼一圈輔助光源,校準的時候用一下,不加影響也不大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主攝像頭有光源,放元件的平台本身就是光源

攝像頭也留有光源接口,可以在攝像頭附近貼一圈輔助光源,校 ...

背照是个好方法,容易识别元件轮廓,但PCB的Mark点,有辅助光源识别才可靠。另外没有飞行相机,抓件(吸)的时候如果歪了,就没办法纠正了,不过虽然如此也还是比纯手工贴强1百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T:
背照是个好方法,容易识别元件轮廓,但PCB的Mark点,有辅助光源识别才可靠。另外没有飞行相机,抓件(吸 ...

傳統貼片機是在料帶裏面快速抓取,抓的時候容易偏,一方面是衝擊大,另一方面是料帶會動,也不防滑

我這個沒有這方面問題,抓的會比較準,對於電阻電容,不太需要飛行相機做二次校準
對於高密度芯片,置放前停一下,人工檢查一下,反正一個板子頂多才一兩片高密度芯片

還有,pcb 的 marker 點做小一點,更好對準,我喜歡畫的是焊盤直徑 0.3mm 的 marker 點。

楼主(2022-05-14):
貌似又 delay 了,为了优化

近期完成:

气泵已经安装在X轴滑轨上,有硅胶阻尼,气泵的震动可以忽略不计,气管连接也简单很多。

X 和 Y 轴的导线由弹簧支撑,不再凌乱。(气泵到 Z 轴的线太长了,后面会改短。)

添加了一个固定摄像头,以通过光学刻度辅助喷嘴校准(最早测试用的是 24mm 直径的标定尺,画亚克力的时候选择了 22mm 的,结果 22mm 的线细很多,不清晰,又重新改为 24mm,下面图中为 24mm 版本)。
此摄像头底部增加了 cnc 的亚克力板,为了底面平整,方便贴硅胶垫。(主背光板调节小板也加了底部亚克力板。)

剩余工作:

R 轴也增加了上电自动归零检测开关(设计完成,待组装):

为裸露的电路板添加亚克力顶盖。(设计完成,等待组装。)

为固定相机添加一圈光源。

在底板上添加一些电线固定夹。

为 CDBUS Bridge 和 CD-PnP 连接添加一个小转接板,为 DC 适配器提供插座。

设计包装并开始销售(可能在几周内)。

网友(2022-06-17):
引用 楼主:
貌似又 delay 了,为了优化

近期完成:

大概卖多少钱一台?

所有资料,全部开源吗?

楼主(2022-07-23):
25 套贴片机材料准备差不多了,弹簧、线材等都定制了,前几天把最贵的 100 件丝杆滑台付掉了,可能再过一周左右我就要驻扎到东莞,开始组装了。

前段时间又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优化,花了一点时间:

之前背光板是在工作台上面,现在移到下面,这样工作台可以铺更大的硅胶垫,更平整,也不担心运输时移位。
之前放在上面的时候,背光板上下都要垫硅胶垫,中间还容易鼓起来,因为背光板表面的柔光膜只是最外圈有胶水固定。
(发货会使用 130x300x3.0 mm 的硅胶垫,正在定制中。)

另外改进的是底部辅助摄像头,现在是直接安装到底座上,因为位置固定,校准更方便。
因为安装在底座之后高度会受限,为了尽量增加顶部十字校准尺的高度,顶部亚克力改了一板,使用特殊的小号沉头螺丝。
螺丝顶部比十字校准尺顶部低一些,可以避免移动吸嘴的时候吸嘴撞到螺丝(下图用的还是老的顶板,只是换了一颗小螺丝试大小)。

辅助摄像头的位置还调整了一次,向后移动了 5mm(远离背光的方向),新的大底板做了 26 套還沒回來(下图为改动前)。

网友U:
引用 楼主:
25 套贴片机材料准备差不多了,弹簧、线材等都定制了,前几天把最贵的 100 件丝杆滑台付掉了,可能再过一周 ...

定一套,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U:
定一套,什么价

看這個子論壇預訂帖,持續有效

楼主(2022-12-12):
硬件方面,最近一两周在升级 USB 转 485 的转换器(硬件、软件、外壳),之前已经装好了 25 套老款的(stm32f105)
最近看新的芯片出来了,于是打算重新做一批,这样 cd-pnp 所有 mcu 就都统一使用 stm32g0 系列了(stm32g0b1cbt6),
(硬件支持 usb pd,日后可能可以直接用 usb 供电 20v,目前没时间增加 usb pd 软件支持)
v4.1 自己贴了一片验证过了,目前已经外发贴 30 套微调后的 v4.2 版本

目前组装 CD-PnP 的同时,CDBUS-BRIDGE v4.2 会同步搞好,一起发出
下面是 v4.1 实物图,最终发货的外壳边缘会增加倒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方面,最近一两周在升级 USB 转 485 的转换器(硬件、软件、外壳),之前已经装好了 25 套老款的(stm3 ...

楼主的项目等了好久,不容易啊。主控单片机不做运算吗?感觉不如用过国产的M4核芯片来的实在呢

网友U:
可以订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订货了吗?

截至昨天,亲自装好了 4 台(最右边那台是我调试用的),最快下周三可以发货,因为之前定制的乳白硅胶板质量不好,内部杂质有点多,换了一家重新做了一批,下周二可以发出

由于临近春节,不知道是否有人有闲功夫想春节期间试玩

昨天急着下班,随便用手机拍了一下,背景杂物有点多,光线也不好:

目前一个人装机,第 1 台装了三四天,接下来 3 台是一起安装的,花了两天,下周还会接着装,节后会找人帮我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至昨天,亲自装好了 4 台(最右边那台是我调试用的),最快下周三可以发货,因为之前定制的乳白硅胶板 ...

这是出套件了吗?  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至昨天,亲自装好了 4 台(最右边那台是我调试用的),最快下周三可以发货,因为之前定制的乳白硅胶板 ...

怎么下单,先来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