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烧须,搞个单相异步电机调速居然犯了N个低级错误

楼主(2021-08-11):
前几个月,我让车间师傅买一个大的工业排气扇来改善车间的通风,
后来工业排气扇买回来了:约0.6米的方形外框,约1.2kw的电机功率。
装上去试用,风挺大的,当然噪声也很大,于是想到加装减速控制装置。

错误1:
    变频器不贵,买变频器来减速吧。
    因为考虑到风扇电机是单相220V电机,专门挑注明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买。
于是花了不到200元买了2手的回来,结果怎么折腾,发现根本行不通,
后来在网上查了资料:市面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只能用在三相电机上,
单相异步电机接上去,一运行马上报错的。

错误2:
   一计不成生二计,马上想到可控硅也可以调速。
于是找出几年前从某宝买的可控硅调速器。
接上去,一通电,车间漏电开关马上跳,
反复试验几次,试验期间老跳闸(漏电开关跳),影响车间的正常生产。
马上开动脑筋想对策,想到最近隔离变压器解决了一台小车床的跳闸问题,
于是决定马上买隔离变压器,花了不到20分钟跑到附近买回一个500瓦隔离变压器,
加装了隔离变压器,果然不跳闸了,但是隔离变压器花了约300元。

今天复盘整件事情,有几点疑问:
      1、作为一个老电工,当初怎么不首先考虑买自耦变压器对单相异步电机进行调速呢?
      2、作为一个老电工,当初为什么不买带过零触发的可控硅调节装置呢(目前这个可控硅调速装置不带过零触发的),
说不定就不用加隔离变压器了,目前这个调速装置好像给1台设备带来了干扰,导致有时控制失灵,最终还得把这个装置换掉。

搞调速器所花的钱和时间,已经超过了风扇的价值。

网友:
你那最后两个疑问也有问题。还是单相变频器最优

网友:
通风机类型的电机可以用可控硅斩波调速度,传送带等恒负载的很难用,需要速度反馈机制来调节

网友:
只能说你买错变频器了,应该买单进单出的变频器,你买的却是单进三出的变频器。

网友:
1.2KW的电机,用用500W隔离变压器,没有隐患吗?

网友A:
先不说 老电工在变频器、可控硅上的选择, 普通交流电机转速才1400转左右   噪音大就降速来解决?
降速了动力也弱了啊   空气流量也就小了啊
30元一个的换气扇   空气流量还不小呢   还相当安静

噪音本身的问题在哪里
支架松动?动平衡不对?。。安装方法?

车间的排风扇很少看到有人去调速用的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有三相220V的风机,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无级调速,现在很多工厂通风都用

网友C:
1.  电机调速串电感就能调速呀。这个最简单,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电感。
2.  1.2kW  电机 可控硅调速理论上不应该跳闸的。除非你的调速东西有问题。
3.  用500W隔离变压器不怕电压器烧?  是不是通过改变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和输入电源串联来降压的,那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相220V的风机,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无级调速,现在很多工厂通风都用

对,这个方案是最好的。
可惜我们买的那个排气扇的电机是单相的,很重,不想拿去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机调速串电感就能调速呀。这个最简单,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电感。
2.  1.2kW  电机 可控硅调速理论上不 ...

1、我希望是市面上马上能买到,而且已经广泛在用的方案。
2、现场调试,发生了问题,只能马上换东西去试验,很多理论派不上用场的。
3、经过2个月的测试,500W隔离变压器已经够了,因为经过可控硅调速后,使用功率一般不会到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 老电工在变频器、可控硅上的选择, 普通交流电机转速才1400转左右   噪音大就降速来解决?
降速了 ...

顺德的车间一般都要用功率比较大的工业排气扇,一般300W以上,
不过我们师傅买的风扇功率达1.2kw,实际用起来,感觉偏大了,所以才想到降功率来减速。

网友D:
完美主义者一枚
技术这玩意   因为是执行者  每一步首要落实到位   每一个经验都是积累起来的
现场有时候  压根没有时间去考虑太多  经验主义  或者遗漏一下因素
单相220v变频器与单相电机连接问题:
这种情况变频器会判断为电机故障。如变频器有屏蔽缺相保护的功能及输出电压设置功能,
则能使用。但需按输出电流校核变频器容量。
如变频器无上述功能,则变频器的保护会启动,停止输出。不能接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美主义者一枚
技术这玩意   因为是执行者  每一步首要落实到位   每一个经验都是积累起来的
现场有时候 ...

看来你是真正的内行人。
刚刚在某宝上查了一下台达220V的单进单出变频器,0.75kw的要370元,1.5kw的要440元,
价格有点超期望值了,如能便宜100元,就会舍得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德的车间一般都要用功率比较大的工业排气扇,一般300W以上,
不过我们师傅买的风扇功率达1.2kw,实际用 ...

1.2kw 从数字表面看起来  只是说这个风机劲儿大些  适合带动大扇叶,但转速和300W的是一样的

转速大小直接意味着空气流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kw 从数字表面看起来  只是说这个风机劲儿大些  适合带动大扇叶,但转速和300W的是一样的

转速大小 ...

猜想永远和真实的体验有差别

网友E:
纠正一下楼上诸位各种理解错误:
1. 过零触发的不能调速,能调速的只能是斩波。
2. 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性价比最优方案是斩波,性能最优是两相变频(基本没人做)。单相同步电机,调速只能是两相变频(其实本质就是一高压步进)。
3. 单相电机(无论异步还是同步)都不适合单进单出的变频器驱动,因为移相电容在不同的频率下,相移大小不一样。霸王硬上弓,可以动得起来,但效率会变到很低,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楼上诸位各种理解错误:
1. 过零触发的不能调速,能调速的只能是斩波。
2. 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性价比 ...

过零也可以斬波

网友:
愿闻其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楼上诸位各种理解错误:
1. 过零触发的不能调速,能调速的只能是斩波。
2. 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性价比 ...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楼上诸位各种理解错误:
1. 过零触发的不能调速,能调速的只能是斩波。
2. 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性价比 ...

我两三年前就在一台吹热风的设备上用过零触发去调节风机的速度,
风机的电机类型是交流220V极罩式电机。
速度调节太慢时,速度会很不稳定,有类似抽筋现象。

你说过零触发不能调速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F:
电机都是3相的吧,单相电机实际上是增加个移相电容,来仿三相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都是3相的吧,单相电机实际上是增加个移相电容,来仿三相供电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三年前就在一台吹热风的设备上用过零触发去调节风机的速度,
风机的电机类型是交流220V极罩式电机。

严格来说,过零触发不是完全不能调速,只是效果差,类似点动的效果,就好比您用手按风扇的开关,不断通一下电,断一下电,也能控制速度,只是速度波动大而已,平均速度是和通电时间(占空比)成正比。
可控硅的特性是,导通后必须等到电流为0才能关断,既然是过零触发,那么从交流电压过零点开始触发导通, 势必是整个半周波都是导通状态。所以您非要过零触发去控制单相电机,只能用“点动”方式,1秒100个半周,点动导通1个半周~100个半周,就能“调速”。可惜的是,单相电机通过移相电容来移相,您给的周波数太少,相位就不连续,转矩脉动太大,于是就会有您所看见到的,速度慢了就会抽风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机都是3相的吧,单相电机实际上是增加个移相电容,来仿三相供电的.

很遗憾,这个理解并不正确。 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后者基本等同2相步进。

网友:
楼上应该做过变频器相关项目的大牛    咋搬凳子过来  进行学习啦

网友:
若可能是否换个有导角的风扇扇叶,因大多都是扇叶无导角或导角设计不良所产生的噪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遗憾,这个理解并不正确。 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后者基本等同2相 ...

过零触发,但是没有说过零马上就触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零触发,但是没有说过零马上就触发呀

兄弟,过零不马上触发还叫过零触发吗? 所谓的移相触发就是斩波调压,也得与过零点同步。

网友:
楼主位的问题咋不早来问我下呢?我有成功的最间方案,直接串个电容就可以降低转速了,电容容量大概在100多个uf,就是电机上的那种启动电容,2个70uf并联试试,几十元搞定

网友:
工业用,还是三相异步电动机靠谱。变频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遗憾,这个理解并不正确。 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单相交流同步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后者基本等同2相 ...

记得以前拿AC220V两相,再从火线用移相电容引出作为第三相,给三相电机供电。
百度了下,单相电机的确是两个绕组。与三相电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