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的锂电是否质量不好?我两台车都坏了。可以自己检查出损坏的18650 修复?【45楼:该换掉那一组?】

楼主(2021-08-12):
两台车用得都不多。

其中一台,只使用几个月(不到十几次),明显感觉续航短了很多。现在基本开10km甚至5km就没电了。

另外一台一直正常,续航也很足。上个月广州以前,我们回到东莞,一个月没有开(停在地下停车场),前几天回去,发现已经无法开机。清楚记得一个月前只使用了一格电,按之前的经验,半年不开肯定还有电的。重新充电,发现电池已经完全损坏,马上绿灯(显示充满),其实没有电。万用表测量,充电的时候42V,  断开充电器,电压马上嗖嗖往下掉。

于是找版主帮忙,让原厂寄了2个电池过来,没有货,要等一个星期才做出来。36V 7.5AH , 375元。

我将拆下来的电池拆开,发现里面是30粒2500mAH的18650。

看来检查出坏的电芯,换掉就能维修好。

问题来了:

1。如何正确的拆下电芯?我看到只是焊接了几个点,使用暴力撕下来?

2。如何快速可靠的筛选出不合格的电芯?

网友:
都组装在一起看不出来,除了拆下来测内阻就真没有什么办法了吧?

网友:
你试试把电池充满,然后充电器在线的情况下量一量每一串的电压值,用稳压电源把电压低的那几串充起来和最高的那一串电压相等(注意要一串一串的来,设置电流在0.5C左右,电压等于最高串的电压,一般在4.2V左右)

说明白一点就是手动做一个均衡,估计大概率能恢复容量。

现在圆柱电池工艺成熟,不可恢复的损坏可能性很低,多数是由于一致性差导致的不均衡,然后整个电池组看起来报废了,其实每一串都是崭新的。

网友A:
这个糊掉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想扯掉焊片,可以充电、放电时测量哪一组电池电压突出,然后再拆开该组电池逐个测试。更直观的是在充电让电池发热后,用热红外影像仪看,基本可以直接定位出问题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糊掉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想扯掉焊片,可以充电、放电时测量哪一组电池电压突出,然后再拆开该组 ...

看上去像是打火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糊掉的地方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想扯掉焊片,可以充电、放电时测量哪一组电池电压突出,然后再拆开该组 ...

是的,感觉是打火了。

网友B:
电芯容量不匹配换了也是充几次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容量不匹配换了也是充几次就挂……

那就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拆电芯做手电筒?

我拆下来有60个电芯啊....能否自己匹配出最好的30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芯容量不匹配换了也是充几次就挂……

这种动力电池好像都是没做均衡的,如果没有是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放电功率超太多了吧,电池挂的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动力电池好像都是没做均衡的,如果没有是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

所以那么多电动自行车充炸了的呗。

网友D:
不能做到准确的分容,内阻匹配的话。修不好的 。之前自己DIY过12V锂电池组。二手电池。修了三次全扔掉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拆电芯做手电筒?

我拆下来有60个电芯啊....能否自己匹配出最好的30个? ...

你有测试仪的话可以测出好的容量,然后淘宝让卖家给你发接近容量的,有的卖家有大型分容柜,已经分好容量。

网友:
以拆二手电池的经验。LG和国产18650最差。三星的稍强。最好的是三洋。听说松下也很好 ,就是没拆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做到准确的分容,内阻匹配的话。修不好的 。之前自己DIY过12V锂电池组。二手电池。修了三次全扔掉了。 ...

那我就不折腾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折腾了 :)

买正规的成品包比较好些,我自己组的都不敢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正规的成品包比较好些,我自己组的都不敢寄给你。

没关系。我找原厂买的,应该有点保障。

网友F:
这个很工很山寨,很危险,不要用了,我有比克3350mA原厂拿的货,品质有保障的电芯可以送两组,把保护板跟线快递给我就行。

网友:
保护板最好是带每组电压显示的,我自已组的三组锂电池是用蚂蚁保护板,它最大的缺点是经不住太阳晒,我有两块显示屏都已经晒花了,还好能看到最高和最低串的电压,通过这个电压大概能知道还剩余多少电量,好判断什么时候该充电了。其中有一辆21串宁德时代锂电的电动车,我去除了限制,加速骑行时电机电流会达到120A,然后直接放电就不过保护板了,反正驱动控制器上有保险,电池一致性在电量多的时候放电压差在30MV左右,快没电的时候能达到100毫伏。电池压差最低的是振华18650电池那辆,电量多的时候压差在10毫伏以内。我拆过笔记本和喜利得电动工具里面的松下电池,那个压差更棒,才几个毫伏,而且它短路后会永久开路,似乎更安全,等买股票有钱了,想做一组松下的电池组。

网友G:
莫大,这个小车车骑行体验怎么样?最近公司附近新增了好多拍外地拍照的,准备搞个小的电动车上下班,单程2公里的样子。

网友H:
看正负极引线,居然是用烙铁堆了那么多焊锡把正负极线焊起来的,就这一个操作,那两节电池应该就已经过热漏液废了。

网友:
即使还有容量,但内阻应该已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工很山寨,很危险,不要用了,我有比克3350mA原厂拿的货,品质有保障的电芯可以送两组,把保护板跟线 ...

刚买了两组新的,先用看看效果如何。到时不行再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正负极引线,居然是用烙铁堆了那么多焊锡把正负极线焊起来的,就这一个操作,那两节电池应该就已经过热漏 ...

正确应该怎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这个小车车骑行体验怎么样?最近公司附近新增了好多拍外地拍照的,准备搞个小的电动车上下班,单程2 ...

我买了一个大尺寸的雅迪,以为这个小车不再使用。

没有想到,雅迪太大,有两个问题:

1。菜场进不了。
2。我去买建材,需要兜很远的路。

小车可以直接进入菜场,因为太小了,比单车还小。马路中间30cm高的分隔带,小车轻轻一提就过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大尺寸的雅迪,以为这个小车不再使用。

没有想到,雅迪太大,有两个问题:

嗯,我也是考虑要买小的,上下楼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我也是考虑要买小的,上下楼方便一点。

如果没有电梯,要上下楼,这个14s估计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的雅迪100多斤重,根本无法抬起来。

14s感觉只有20来斤,轻轻一提就拿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电梯,要上下楼,这个14s估计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的雅迪100多斤重,根本无法抬起来。

现在好多电梯都不让电动车上了,推进去就报警,电梯不动。只能考虑这种小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好多电梯都不让电动车上了,推进去就报警,电梯不动。只能考虑这种小型的。 ...

进去先打个伞把监控摄像头挡住……

网友I:
均衡板插头拔下来可以量出单节组件的电压,看看是否一致,不一致找到单节组件电压最低的换掉

网友J:
现在有没这种小型的锂电电动车推荐啊?想入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均衡板插头拔下来可以量出单节组件的电压,看看是否一致,不一致找到单节组件电压最低的换掉 ...

30节电芯是分成3组,每组10个。

我两块电池总共有6组,找出电压最高的3组,组装成为一个新电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0节电芯是分成3组,每组10个。

我两块电池总共有6组,找出电压最高的3组,组装成为一个新电池就行? ...

对,没有内阻测试工具就这么干,组好后连接均衡板充电,充满后再拔下均衡板插头量3组电压,看看电压差,相差不大比如小于0.1V就完全没问题,超过0.2V就多充放几次

楼主:
两台14S都已经换好了电池。

都在前面加了一个公牛雅迪的定时器。充电器大概判断一下时间,比如5小时。

5显示后会自动断开电源,反正充坏电池并且防止着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确应该怎样做?

镍片要引长出电池10-20mm,这样焊锡的热量传导到电池不至于让电池升温到内部电解液沸腾气化漏液,热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也是自己用2000mAH的18650组了一个10并14串的电池包,焊坏了几节电池得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有没这种小型的锂电电动车推荐啊?想入手一台。

我还有一台没开过的要吗?
当时买了两台,一台黑色的开了4K多公里,另一台白色的试了几十公里后就没开了,一直在宿舍放着。

注:原车的包装箱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镍片要引长出电池10-20mm,这样焊锡的热量传导到电池不至于让电池升温到内部电解液沸腾气化漏液,热量基 ...

不行啊。这个电池需要塞到支架里面,我安装的时候发现,仅仅剩下10mm左右的松动位置,这个位置需要调整螺丝孔固定(从支架外面拧螺丝固定这个电池)。

所以这个焊接位置无法突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个电池需要塞到支架里面,我安装的时候发现,仅仅剩下10mm左右的松动位置,这个位置需要调整螺 ...

两侧有空间吗?或者镍片这一侧有空间吗?线先焊接到镍片,然后再点焊到电池上。如果是已经焊接好镍片的电池组,剪新镍片的时候除了焊接正负极用的1厘米外再留长个6厘米用来跟电池上的镍片用点焊机多点位焊接,正负极先焊接再点焊镍片肯定不会过热。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个电池需要塞到支架里面,我安装的时候发现,仅仅剩下10mm左右的松动位置,这个位置需要调整螺 ...

长出来的镍片翻折180度,然后在上面焊锡不是刚好在原位置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侧有空间吗?或者镍片这一侧有空间吗?线先焊接到镍片,然后再点焊到电池上。如果是已经焊接好镍片的电 ...

左右两侧只有1-2mm的空间,不能占用,因为电池中间要绑一条铝合金条(两头有螺丝孔)。这铝条不可能绑到理论的中央,需要靠左右的1-2mm空间迁就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出来的镍片翻折180度,然后在上面焊锡不是刚好在原位置上吗?

这个可以。上下的位置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那么多电动自行车充炸了的呗。

如果用均衡充电,电池容量不均衡影响寿命吗?内阻均衡,容量不均衡情况,和内阻和容量都不均衡?容量和内阻均衡误差一般控制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做到准确的分容,内阻匹配的话。修不好的 。之前自己DIY过12V锂电池组。二手电池。修了三次全扔掉了。 ...

如果用均衡充电,电池容量不均衡影响寿命吗?内阻均衡,容量不均衡情况,和内阻和容量都不均衡?容量和内阻均衡误差一般控制在多少呢?

楼主:
刚才将电池扒光,发现是3节并联成一组,然后10组串联成36V.  每组的正极拉出一条线到充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将电池扒光,发现是3节并联成一组,然后10组串联成36V.  每组的正极拉出一条线到充电保护板。

这一块电池是容量不足,7.8ah本来可以开40km,现在10km不到就没有电了。

我测量这十组电芯(每组3个并联)的电池电压如下:

总电压:41.862V
第1组:4.194V
第2组:4.185V
第3组:4.194V
第4组:4.188V
第5组:4.192V
第6组:4.181V
第7组:4.178V
第8组:4.183V
第9组:4.180V
第10组:4.183V

大家认为应该换掉那一组?

网友L:
还是用电子负载测一下吧,恒流放电看哪一组电压跌落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用电子负载测一下吧,恒流放电看哪一组电压跌落最快

对头。使用电子负载放电,测量电压掉落最快的那一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头。使用电子负载放电,测量电压掉落最快的那一组。

按照你的测试里程,用7.8A放电,几分钟后就可以测试出是哪组电池出问题。希望不是整组容量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测试里程,用7.8A放电,几分钟后就可以测试出是哪组电池出问题。希望不是整组容量变小了。 ...

我还有另外一块电池完全不能使用。

估计某一组肯定坏了。我维修这一块电池。

我从楼主位这款电池,拆下电压最高的那一组换上去,是否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我没有那种插座,接电子负载麻烦,还要焊接,不如直接接到车上,抬起后轮,让电池消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另外一块电池完全不能使用。

估计某一组肯定坏了。我维修这一块电池。

同一组里的电池,充满电后电压最高的那组很可能是容量最差的。用1百多元的内阻仪测试比较可靠。你这电池如果担心起火爆炸的话,建议找人用SONY的芯定制,短路也不怕,点焊工艺比你这个强多了,安全可靠。

网友:
前段时间公司找出来一盒三星的18650/2600的电池,2017年的,极耳都锈了,测了50多个,电压误差1mV,赶紧组起来用给电动车用了,

目前大概用了3个多月,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组里的电池,充满电后电压最高的那组很可能是容量最差的。用1百多元的内阻仪测试比较可靠。你这电池 ...

3个一组并联,不拆开,测内阻,最低的是最好的,对吧?

内阻测试仪的购买链接发给我,我买个玩玩。

谢谢。

网友G:
内阻可能看不出问题来,还是放电看看,哪组跌落快就有问题了。放电的时候直接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阻可能看不出问题来,还是放电看看,哪组跌落快就有问题了。放电的时候直接测就行 ...

好,那上面的内阻仪就不买了。

网友:
用鳄鱼夹直接夹在电池上放电就行了,找出头和尾的电池焊片,直接夹在上面,然后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那上面的内阻仪就不买了。

这是购买参考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内阻仪可以快速初步的鉴别出有问题的电池,对于想从多组里挑选出内阻接近的电池很方便,以后巡检或是怀疑那块电池有问题,卡上去一目了然。像我们去单位上给人家检测UPS铅酸电池,几十块电池,用内阻仪几分钟就测完了,可以很快定位出有问题的电池,甚至根据内阻值,还能估测出还有多久的使用寿命。靠内阻仪,我还挑选出几十块用了5年多65AH的电池,拉回家里接台UPS,把电脑、监控、路由器、冰箱都接上

我用的是这种内阻仪,很多年了,现在都升级成上面那种了。

编辑补充:这款可以测试到100V的电池电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购买参考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628870.0.0.37934a01ZifkjQ&id=5527527 ...

蓄电池用交流法测内阻,根本就无法判断是否正常。去年车上的电池坏了,经常打不着火,用内阻仪测跟全新的几乎没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蓄电池用交流法测内阻,根本就无法判断是否正常。去年车上的电池坏了,经常打不着火,用内阻仪测跟全新的 ...

你用哪款内阻仪?我用的这款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款内阻仪?我用的这款很准

这款我也有,不是准不准的问题,用日置的3560测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蓄电池用交流法测内阻,根本就无法判断是否正常。去年车上的电池坏了,经常打不着火,用内阻仪测跟全新的 ...

到底有没有用?

有经验的坛友多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有没有用?

有经验的坛友多发表意见。

测内阻只能作为参考,最好还是测电池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有没有用?

有经验的坛友多发表意见。

没用啊,打不着火的汽车蓄电池跟新买的汽车蓄电池 用交流法测量内阻没有明显的差异。  按照你的描述14S电池没坏只是容量剧烈下降了,  测电池内阻应该不会有明显差异的,还是放电一段时间看电压跌落来间接推断容量好用一些。

网友:
内阻仪用来测锂电芯是可以的,测铅酸就不太行,铅酸要用放电法来测。

网友:
像这种电芯坏的电池组,得全拆了连同要换的新电芯上分容仪重新分容才行,不然寿命一样不长、

这类小小的电池的保护板大多是没有均衡功能 的,容易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到底有没有用?

有经验的坛友多发表意见。

坛主,可搞一个电池保护板的开源项目,造福广大坛友。

现在市面上的电池板太差了

网友M:
拆过好多电动车的电池包, 都是用散热不好的材料包得严严实实的,散热不好,电池寿命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坛主,可搞一个电池保护板的开源项目,造福广大坛友。

现在市面上的电池板太差了 ...

这个开源也做不好。不如找一个坛友的公司能加工和定制质量好的电动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拆过好多电动车的电池包, 都是用散热不好的材料包得严严实实的,散热不好,电池寿命大打折扣。 ...

不包严实,没法防水啊。

网友:
对的。肯定要密闭的。 防水很重要。电动车开进水里很多的

网友N:
我的14S锂电池也衰减得不能看了,同样的是7.8AH版本,原来续航近30km,现在估计不到20km的续航了。
奇怪的是现在电压只能充到40.2V,然后适配器就自动断开了。打开电池包看过,每节电池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太神奇了

准备搞个无线充电,每天停到固定位置补电,而且只让电池充70%的容量,延长一下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14S锂电池也衰减得不能看了,同样的是7.8AH版本,原来续航近30km,现在估计不到20km的续航了。
奇怪的 ...

所以我不敢再买2600mah的电芯*30粒拼出来的7.8AH电池了。

厂家说还有一种2500mah的电芯,生产出来是7.5AH.

我重新买的是7.5AH.

网友N:
总体感觉这个车的电池是小马拉大车,放电倍率太高了,衰减太快了

到目前为止,每天骑5km左右,3天一充,估计电池完整跑了差不多100圈,已经只剩原来性能的三分之二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总体感觉这个车的电池是小马拉大车,放电倍率太高了,衰减太快了

到目前为止,每天骑5km左右,3天一充,估 ...

起步的时候助力一下应该会好很多,轮毂电机估计300W,正常运行电流也就是10A左右,对于3并的动力电池而言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步的时候助力一下应该会好很多,轮毂电机估计300W,正常运行电流也就是10A左右,对于3并的动力电池而言 ...

哈哈,要不要跑一下才启动?你以为开的是飞机啊,要助跑才能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