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开关电源,如图的散热器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1-08-12):
在X宝里没找到。大约价格是重量算1KG多少钱还是体积算。

楼主:
这种是给TOP247的功率管散热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非得两面都装管子,可以使用“F型 散热片”代替,与这个非常相似,也就是电脑ATX电源里用到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非得两面都装管子,可以使用“F型 散热片”代替,与这个非常相似,也就是电脑ATX电源里用到的那种 ...

正是要正反两面装MOS所以需要这种形状的散热器

网友:
量多开模定做吧

网友B:
x宝搜“T型铝型材散热器”,有很多啊

网友:
T型 型材 散热器

网友:
一般按重量+加工(钻孔、切割)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搜“T型铝型材散热器”,有很多啊

感谢 终于找到了 T型 不 是F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