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LBS 定位数据获取有免费的吗?

楼主(2021-08-12):
请教坛友LBS 定位数据获取有免费的吗?网上的都要收费.

网友A:
MARK一下。

楼主想要的是:基站编号得出基站的GPS信息吗?  还是类似于手机的AGPS,能大概给出手机的地理信息。

网友B:
基本都要付费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一下。

楼主想要的是:基站编号得出基站的GPS信息吗?  还是类似于手机的AGPS,能大概给出手机的地理 ...

最好是给出位置,另外大家做GPS时室内没信号怎么办?例如检测动物,在家里没GPS,我想的是LBS,可是LBS又要收费,不收费的模块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要付费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的模块带的有,不过模块成本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给出位置,另外大家做GPS时室内没信号怎么办?例如检测动物,在家里没GPS,我想的是LBS,可是LBS又 ...

我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如下:
1、从4G模块能得到基站的编号,通过某些免费的接口,可以得知基站的地理信息。但这个不是手机的地理信息。
2、某些4G模块也能提供AGPS、LBS之类的服务,类似于手机室内也能定位较精准的那种效果,需要付费,有些厂家可以免费一段时间试用。这点 我想试验,但还没开展。

网友C:
OneNET平台每个账号每天有300万的免费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neNET平台每个账号每天有300万的免费次数

试过那玩意,在城市里误差都有5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那玩意,在城市里误差都有500+米

LBS定位误差本来就很大的,如果要准确一点的话,得结合其他辅助定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NET平台每个账号每天有300万的免费次数

这个不是LBS数据吧,请提供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那玩意,在城市里误差都有500+米

您看我上面写的,如果一个GPS2个钟头采集一次数据的话,一个动物或小孩一直在家里,偶尔出去一下,基本可以这么说,压根就没有GPS数据出来,这个时后客户会怀疑您的产品,所以必须LBS 来充下,否则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LBS数据吧,请提供链接,谢谢。

OneNET的官网,上面有使用说明,一搜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看我上面写的,如果一个GPS2个钟头采集一次数据的话,一个动物或小孩一直在家里,偶尔出去一下,基本可 ...

你的应用感觉用3D加速度传感器辅助更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eNET的官网,上面有使用说明,一搜就有了

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用感觉用3D加速度传感器辅助更靠谱一些

就算有这个也不行,加速度传感器只能说动了没有,另外一直开着这些也费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https://open.iot.10086.cn/doc/lbs/
我这里打开是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open.iot.10086.cn/doc/lbs/
我这里打开是正常的啊

谢谢,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有这个也不行,加速度传感器只能说动了没有,另外一直开着这些也费电。 ...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设置为低功耗中断模式,有运动后再开启GPS。当然我这只是简单说说,具体实现还是要好好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设置为低功耗中断模式,有运动后再开启GPS。当然我这只是简单说说,具体实现还是要好好 ...

好的,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