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开关控制电路有问题吗,R6 10M电阻取值是否合适

楼主(2021-08-12):
求指点MOS管开关电路 ....

网友A:
无功耗要求的话,可以。
10M这种电阻不良率高
注意栅极开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功耗要求的话,可以。
10M这种电阻不良率高
注意栅极开启电压

好奇为什么10M电阻不良率高,求科普.

网友C:
小电流没事,电流大了可能会烧MOS,10M太大了,1M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没事,电流大了可能会烧MOS,10M太大了,1M都大

电流最大不超过300mA,整机功耗十几个uA,这个开关大多数是常开的,为了省点功耗,1M的话3.6个uA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最大不超过300mA,整机功耗十几个uA,这个开关大多数是常开的,为了省点功耗,1M的话3.6个uA就没有了 ...

没特别要求可以用nmos控制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为什么10M电阻不良率高,求科普.

我做过多年维修,经验告诉我10M,1M都是容易坏的,制造工艺上的问题我不懂,只是猜测阻值大的,镀的电阻膜会不会很薄?

网友:
T4的IO端不加下拉电阻吗?上电IO如果是浮空状态怕有误开启吧

网友:
IO 加个下拉吧,浮空确实容易误导通。

网友:
T4可以不用,直接推动?

网友:
“求指点MOS管开关电路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