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个3路锁存器

楼主(2021-08-12):
推荐个3~5的路锁存器(3路刚好匹配)
消费级,不要超过8毛

网友A:
要啥锁存器? D-Type 还是 RS 还是 JK?

最简单 hc573 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啥锁存器? D-Type 还是 RS 还是 JK?

最简单 hc573 不香么

香,但嫌他体积大(管脚多)。
谢谢推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香,但嫌他体积大(管脚多)。
谢谢推荐啊

嫌体积大 可以用SN74LVC1G373DCKR  这种单路,三个也没有多大,就是价格贵一点,又要便宜又要体积小,这个缺芯的年代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体积大 可以用SN74LVC1G373DCKR  这种单路,三个也没有多大,就是价格贵一点,又要便宜又要体积小,这 ...

单路的有现成的。 强迫症犯了

网友:
8脚单片机设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