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GD32E230 中怎么使用看门狗?(已解决,见3楼)

楼主(2021-08-12):
第一次使用GD的片子,今天想着把看门狗打开,测试测试,没想到搞了一天还是不行。
开启看门狗,设置成10秒,到10秒后,按道理芯片应该重启(我程序中故意不喂狗),死机上到10秒后,mcu直接挂掉了,启动不了
搞晕了
int main(void) {
        u32 t;

        //__disable_irq();
        systick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fwdgt_write_enable();
        fwdgt_config(10*156, FWDGT_PSC_DIV256);   //40khz/256= 156hz
        fwdgt_window_value_config (0xFFF);
        fwdgt_counter_reload();
        fwdgt_enable();

        /* initilize the com */
        console_init();
        printf("usart printf test example!\r\n");
        console_poll();
}

楼主:
暂时发现是芯片不能复位,直接复位脚接地,也没法重启,只有断电,明天在测试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
我的是测试板子,为了图方便,boot0脚是悬空的,上电可以正常启动,重启不行,测boot0脚电压,大约1.58V,直接链接到低,看门狗,复位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