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筒怎么电锡膏?拉干屎一样,点不上去啊

楼主(2021-08-12):
pcb是要预热吗,那多少度,还是要加稀释剂

网友A:
你的锡膏太干了吧,需要用专用的稀释液稀释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锡膏太干了吧,需要用专用的稀释液稀释再点

直接从淘宝买的针筒锡膏看来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从淘宝买的针筒锡膏看来不行啊

我们是直接买的,没问题,存储的时候一定要密封、阴凉处保存。有条件的弄个小冰箱冷藏保存

网友B:
哈,抖音效果牛得一B
到手一焊,NND,还不如焊锡呢,很容量粘连引脚

网友:
可能你的东西过期了,很好用,过期了就不好用了,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直接买的,没问题,存储的时候一定要密封、阴凉处保存。有条件的弄个小冰箱冷藏保存 ...

当时买了两家的直接用,推出来差不多,不是滴出来,拉出来还要截断,要么一大段,0603都不行,可能我第一次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抖音效果牛得一B
到手一焊,NND,还不如焊锡呢,很容量粘连引脚

就是我看网上都是滴出来,很方便,结果乱七八糟

网友:
要买稀屎一样的

网友C:
点是能点上锡膏, 用热风枪一吹, 烟太大,味也很大

网友:
做蛋糕裱花用的塑料袋,锡膏装进去从尖角里挤出来!不用时要放在冰箱里冷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点是能点上锡膏, 用热风枪一吹, 烟太大,味也很大

都一样,而且大瓶装的还有一种很难闻的味。。不通风别干

网友:
买5ml的注射器。0.3-0.5的平头针头。挤在里面再用。停下的时候注射器要拉回一点。

网友:
我覺得買盒裝的,在外面攪拌好再自己裝入針筒比較好,攪拌的時候嫌乾的話,可以加一點免洗助焊油,不一定要買專用稀釋劑,專業用途另說

网友:
买维修老的好用

网友:
用力,使劲.........

网友:
明天给你拍下我用的,非常稀

网友:
稀屎锡酱来啦

网友:
我用1mL针管+0.8mm枕头,维修佬6337不稀释,正好,但必须完美排除气泡才能使用,需要用另一个5mL针管给这个1mL的添装

网友:
搞过,不想再折腾了,找焊接厂了,时间的话,自己预留好了。。。。。

网友:
热一下板就可以了。

网友:
针头选好,力度控制好就行,板子要新鲜,氧化的不容易沾上

网友:
一定要冰箱保存,你这个估计是室温放着得吧

楼主:
下次我再试最后一次看看

网友:
也太多了。
一点点就可以,用热风枪一吹就可以

楼主:
哪买的啊,给个链接

网友:
这是买的还是加热PCB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一样,而且大瓶装的还有一种很难闻的味。。不通风别干

从这一点来说,还真不如焊锡丝。  老工程师在家里焊接维修,焊锡丝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这一点来说,还真不如焊锡丝。  老工程师在家里焊接维修,焊锡丝居多。

哈哈,我也3年没折腾过钢网了。。准备工作太麻烦了。

网友:
针筒锡膏不用的时候就得放冰箱保存。我们经常遇到要帮客户焊接触摸功能模块或者穿戴功能的板子,搞0201封装的,都是放大镜下点锡膏,这个就熟能生巧,然后摆放器件,风枪吹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买的啊,给个链接

用着感觉还不错

网友:
用20G针头 很好使
如果推不动 应该是放时间长了(1-2个月)
去掉针头 找个杠子搅和一下就好了
如果太长(半年), 就弄点稀释剂进去搅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买的啊,给个链接

一个朋友V给我的,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