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用一个长方形铜框把芯片16个脚连通,啥意思?

楼主(2021-08-12):
图中U3外一个铜框。板子究竟测试了没有?

楼主:
芯片中间还加一个“十”字架

网友:
看起来是把 机械层做上去了

网友:
飞针应该能测试出来的吧

网友A:
楼主发给JLC的是PCB文件吧,100%是自己文件的原因。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p99导出pcb文件后没看就发给JLC做版,2块板都审核通过了,在生产前被JLC制图员发现短路问题,立即打电话给我。
我把发给JLC的文件打开一看,所有三极管、芯片都有一个框短路了,
问题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嘉立创的库元器件有个机械层的外框,P.99在导出PCB 文件时把这个机械层的外框线转换到了TOP层,自然就全短路了。
这个问题是文件问题,飞针测试根本测不出来的,因为文件上就是短路的!
楼主把发给JLC的文件再打开看看吧

网友:
100%是PCB的原因,有些人做的封装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给JLC的是PCB文件吧,100%是自己文件的原因。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p99导出pcb文件后没看就发给JLC ...

确实如楼上所说,不是JLC问题,P99导出怎么会出错了。在JLC做好多年了,板子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不是JLC问题,P99导出怎么会出错了。在JLC做好多年了,板子都没有问题。 ...

我都在下单助手上再看几遍。。。。

网友:
我都在下单助手上再看几遍,gerber文件单独打开再看1遍每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不是JLC问题,P99导出怎么会出错了。在JLC做好多年了,板子都没有问题。 ...

P99有bug,在pcb编辑状态在导出pcb就出现这种错误
但在文件列表里选中文件导出PCB就没有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给JLC的是PCB文件吧,100%是自己文件的原因。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p99导出pcb文件后没看就发给JLC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原文件已经是短路,怎样测试也没有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一个真理,库还是自己的香,这个真心不能偷懒,再说做个库多大点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给JLC的是PCB文件吧,100%是自己文件的原因。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p99导出pcb文件后没看就发给JLC ...

一直发geber给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一个真理,库还是自己的香,这个真心不能偷懒,再说做个库多大点事哈 ...

你错了。
应该是不偷懒给gerber文件,给PCB文件版本不同转换不知道会出错。
这次被制图员发现是因为这块板元件很少,一看就知道不对。另一块线路复杂,还有铺地,个别短路还真不一定看的出来。
我只冒冷汗,有时候因为时间紧会直接发PCB给板厂做批量,要是文件出错损失就庞大了。

网友:
出Gerber也不麻烦,嘉立创也有详细教程。

楼主这个板子,用来调试的话,把线隔开,还能用。

网友:
还是用自己熟库文件,不要随便用别人给的,用别人,就要检查清楚。

网友:
下个DFM软件,把PCB文件拖进去先看最终效果图。确定没问题再下单。这样就错不了了。

网友:
99SE导出PCB 2.8格式的时候可能会出错.

网友:
几年前就说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C:
下图是一种导出PCB 2.8 格式时产生的错误.:

99SE 的用户量很大, 同事之间相互会共享文件, 可能就会有些同事就会用一些新的特性.    那么导出PCB格式的上一定要注意格式.

下面这种方式是导出的就是PCB 2.8 格式.

下图的导出方法导出的就是PCB4.0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一种导出PCB 2.8 格式时产生的错误.:

不要用99SE的DDB数据库文件管理方式,直接用文件夹文件管理方式,就不用再导出来导出去的,并且也更安全

网友:
我用嘉立创的库新封装都会手动把机械层全部删掉,否则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导出Gerber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发板Gerber都不出,赶快转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