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物料建议增加只按照物料编号匹配

楼主(2021-08-13):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封装库,然后出来的型号什么的都是标准的厂家型号,封装也有我们自己的命名规则。在嘉立创SMT时,我就会对应到JLC的物料编码上去。这个对应过程其实还是蛮快的。
但是最终SMT匹配的时候,好像只看了规格 封装 位号 3个东西,物料编码好像并不起决定作用。所以我需要将这规格封装也整理成系统能识别的才行。但是其实物料编码定了其他信息也都是确认的,JLC能否增加一种匹配方式,只按物料编码匹配就行。
另外还有个建议,能否提供未贴清单下载。现在只有已贴清单。所以我需要手动再去处理下。

网友A:
未贴的清单有提供的,你在订单系统中有看到。
JLC 目前只支持LC 的物料编号,只支持 CXXXXX 的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贴的清单有提供的,你在订单系统中有看到。
JLC 目前只支持LC 的物料编号,只支持 CXXXXX 的编号。

是的,就是用的LC的编码。 但是清单匹配的时候能否加个选项只看编码?

网友B:
是支持元器件编号的, 参考下图这种样子

网友C:
这个物料编号以后会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支持元器件编号的, 参考下图这种样子

这个表格我只提供第二 四列可以吗  不写1和3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物料编号以后会变吗?

不会的.     变了就去投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我只提供第二 四列可以吗  不写1和3列

不行的.   还有编号填错的,编号就完全不存在,  编号错了还会根据型号, 封装  去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   还有编号填错的,编号就完全不存在,  编号错了还会根据型号, 封装  去搜索. ...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能否提供个选项 只根据编号去匹配 编号不对或者没有  就匹配不到就行了。

主要还是解决,我随便找到一份bom 我只要在你们网页里搜索出对应的能贴的料 将这个编号复制过去就行了。别的工作不用做。

网友:
我用物料编号没出过问题, 尽量精简表格才不会出错